发射火箭为何不用电子控制,实现到时间点后自动发射?

楼主(2007-10-25):
昨晚嫦娥一号发射晚了4.6秒,不知是按按钮的人手抖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为何不做电控发射方式,根据原子钟时间自动点火呢?4.6秒对于空间轨道来说是多大的偏差了啊?

网友:
作秀呢,怎么可能是手按的

网友:
还是阿莫分析的透明

网友:
行规啦,外国都是这样做的,先倒数计时,在倒数计时期间观察火箭的状况,在发射时手动启动(其实也是电控),火箭启动后不是立即就上升的,要过几秒钟,这几秒钟主要用来在火箭发动机刚启动时调整发动机工况的并作出必要的修正.

另外,迟几秒钟上天,对于进入空间轨道来说是没有影响的,别忘了还有测控这一环.

所谓的最佳发射时间,那时为了便于测控以及将空间中重力及引力对发身影响减至最少.

自动定时点火,还没有那个国家敢这样做,这些与政_治无关,别乱扯进去.

网友:
看看电影里面怎么发射核导弹的

还有“勇闯夺命岛”一开始的missile launch

nuclear launch detective

网友:
砰嚓!YOUR BASE IS UNDER ATTACK!

网友:
这个是拿来看的,其实按不按这个按扭还是要点火的。这是好多年前看一部记录片记者采访按按扭的小伙时“爆”出来的。
象大屏幕,观礼台等对发射人员来说也没有什么意义,还挺花钱的,但还是要做,毕竟老子批了钱,高兴了想来关心关心也得有个很有面子的东西看看吧?不要以为“面子工程”没用,人也讲穿个身光颈靓嘛,何况这么大的工程呢?

网友:
呵呵,太简单了,没有必要吧

网友:
有专门按发射键的,不是总工

网友:
发不发射,需要到最后一分钟才能决定,这个决定受天气、火箭本身的状态等诸多因素影响。因此不能做成自动的,必须有人下令点火才按按钮。

网友:
小心我用avr做个火箭飞上天 到时候我就是牛人拉  娃哈哈

网友:
【8楼】 dellric 夜带水果刀
呵呵,玩星际的人都知道

网友:
你们以为是瞎按的???
这是根据前面各个系统报出的状态决定按不按的。

自动控制不容易正确判断。故障率比较高。

网友:
不要管谁按钮了,
快撤,有人扔非法武器!!!!

网友:
摘自http://hi.baidu.com/%B6%C5%B7%ABdufan_2008/blog/item/f381d8c45c61f3c838db49c9.html。
不到最后一刻,不能确定发射时间
  嫦娥一号”发射的最佳时间是24日下午18:05左右,被称为发射的“零窗口”时间。“这个时间是轨道专家精确计算得出的。轨道专家要根据地球、月球公转的姿态,确定卫星变轨后姿态最好的一个时间点、还要计算什么时间点卫星在太阳阴影下的时间最短,越短就越节省能量。在这些考虑下,轨道专家要综合算出一个时间,再扣除卫星飞行的时间,就是最佳的发射时间点。有时会给出一个时间区间,也就是发射窗口。 距“零窗口”时间越近,成功率越高,燃料成本也低。此外,如果24日确定的时间天气突然出问题,按测量,25日、26日都有发射窗口。
  据了解,“嫦娥一号”将依次经过大气层、内外辐射带、磁层、磁鞘和太阳风等多个完全不同的空间天气区域,入轨后还将随着月球的公转周期性地穿越磁层和周边区域。这期间,“嫦娥一号”的轨道预测、星体安全、星地通讯和测控等均需考虑空间天气的影响。
  “西昌当地的雷电气候特点,决定了此次‘嫦娥一号’的发射难度和具体时间的确定。这次,为保障‘嫦娥一号’卫星顺利发射,气象预测采取了‘会商’制度。”凉山自治州气象局负责人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卫星要成功发射,必须有一个最基本的天气条件,不能有雷电,如果有,可能会造成灾难性事故。而西昌,恰好是雷电活动频繁的‘高原向盆地’过渡气候。不到最后一刻,不能确定发射时间。”
  当地的雷电气候特点,决定了此次“嫦娥一号”的发射难度和具体时间确定难度。专家表示,要确定卫星发射的最佳时间其实非常困难,需要选取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对当地的各种气候进行综合详细分析,特别是对雷电天气的准确预测,不能有任何差池

网友:
对这个不懂,但我说个实践情况。我们厂里新机组启动的时候就专门为我们老板设计一个点火按钮!!其实说句实话,那个按钮其实只是临时在组态里面加的一个启动条件,真正启动完全是计算机来实现的。当然如果老板按下去的时候自动点火系统不允许点火的话,我们也有另外一套造假方案!数据也可以造假的,只要能够支持当时的点火拍照完成就行了。机组正常启动后这个按钮就再也看不到了,呵呵。根本就不该有这个东西的。领导不懂啊,他还真以为点火这么容易,按一下机组就开始工作!

网友:
点火应该是要延迟几秒。这个看阿波罗13电影里面过程很详细,我看了好几遍,记得很清楚了。15秒的时候开始口喊倒计时,到6秒时说启动程序开始,接着喊3、2、1,接着说分离,火箭旁边的夹子就打开,几秒钟后点火开始,再几秒后火箭底部的东东被炸开,火箭就开始上升了。这时候指令舱里面的计时器开始计时,从0开始计时。

网友:
都知道那些领导啊、总工啊什么的在房间里按的那东西都是假的,都是给电视拍拍用的,效果效果,跟爆破楼房一个道理,真的才不会让这些家伙按呢。

网友:
记得有次看航天飞机发射没有按的,就是一个倒记时牌,到了就发了.去年还是前年的事.

网友:
又不是每天生产千来台火箭,一年半载才造多少台火箭,用得着自动化吗?即使有延迟,也是人家预算好了的.自然有弥补的措施.用不了杞人忧天.

网友:
1:人类的命运不会让机器掌握,无论是导弹还是火箭都有很多点火控制按键,哪怕是发射一个防冰雹的火箭也是一排开关,最后是一个按钮。不要动不动都是面子,好像只有中国人最要面子,我感觉这里在说风凉话。
2:任何重大活动都有一个仪式,仪式都有关键点,否则世界上就没有仪仗队了,那可全是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