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手机和MP4的喇叭上用的都是什么功放?

楼主(2007-10-25):
先建议:分类能再加一个吗?比如这个题目我就不知道放哪里好了,只好冒充音响了。

手头有几个直径18mm的据说手机和MP4的喇叭,而不是听筒,阻抗8 ohm,0.5W,我鼓捣半天也是离开耳朵10cm就听不见了,我的功放用的是2113同样的电路,用一个8ohm,0.4W的但直径足足有30mm的喇叭声音就很大,如果我手里的真是MP4喇叭,声音不可能这么小,那么MP4用的是啥子功放片呢?谢谢

网友:
这与用什么功放没关,它与安装的地方有关(谐振腔).

网友:
又不是压电陶瓷 需要什么谐振腔呢

网友:
那 如果手头上只有手机上的喇叭,而没有手机原装的外壳,就是没有共鸣腔,是不是那个喇叭就费了,不会再发出手机上那么大的声音?有什么方法替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