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提供下直流电机的控制电路??

楼主(2007-10-25):
本人第一次做电机的控制,想实现直流电机的正反转,但同时也要考虑可以使用PWM进行调速,哪位朋友有做过可否提供下电路图给予参考?谢谢!!

楼主:
谢谢!!可否再具体点呢??外围如何设计呢?

另外,好像还可以通过H桥电路达到相同的效果,可否也提供学习呢?

楼主:
那大家觉得下面的电路是否可以正常工作??各个元器件的数值是否正确?哪些地方可以进行改进,包括成本方面,可以用别的元器件进行代替?谢谢
备注:下面的电路图也是从网上搞来的,自己参考下~~

网友:
告诉你了 L298

网友:
自己搭建 H桥有点不太保险的感觉,L298的功率又太小,建议使用IR210X系列自举半桥驱动IC,外加N沟道MOSFET就可以了.可以参考WUDI的文章

网友:
stk6855一定可以,但是有点贵

网友:
你用的电机需要多大电流啊?如果少于1.5A的话,可以用Toshiba TA8050P.点击此处打开ourdev_179106.pdf(文件大小:283K)

楼主:
To: E-mC2  谢谢,我也看了下WUDI的文章了!

To:hecb999  你的图片太大,只能看到一半。

TO:cyjkai  我现在有两种方案  1) 90V DC   0.7A  2)24v dc   2.1A   我现在也不知道选用哪种方案更好,最好要安全,成本低!本人偏向于采用第一种方案  1) 90V DC   0.7A

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楼主:
90V DC   0.7A   的直流电机,请各位推荐下驱动芯片~~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