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充电器的资料发布帖

楼主(2007-10-25):
在这个帖子我将作所有的开发资料整理进行开放,在此大家进行讨论。

智能充电器设计前期调研报告
            ---------- 智能充电器设计小组
            ---------- 2007 年 10 月 25 日
目前版本:
智能充电器设计前期调研报告_V1.0
(明天发布,今天需要再整理一下)

智能充电器硬件方案书
             ---------- Grant
             ---------- 2007 年 10 月 25 日
目前版本:
智能充电器硬件方案书_V1.0   ( 发布日期: 2007 年 10 月 25 日 )

上传一份有 【41楼】 trinove 搜集的资料,我把他做成了chm 文档,方便大家阅读.

由于我不可以修改帖子,希望版主ARMOK帮我编辑一下楼顶的帖子.

智能充电器开发资料
             ---------- trinove
             ---------- 2007 年 10 月 27 日
目前版本:
智能充电器开发资料_V1.0.chm   ( 发布日期: 2007 年 10 月 29 日 )

楼主:
由于和 ARMOK 商量过只能延长24小时的修改帖子的权限,因此先将为完成的资料的框架填上。
由于 Cocol 还没有确定项目的参与人员,因此这些工作的人员和时间都待定。
资料我会按时给大家更新。不过将来的更新可能都需要版主代劳了(我没有权限修改此贴了,不是很喜欢这个权限)

智能充电器项目计划表
             ---------- Cocal
             ---------- 期待中
目前版本:
期待中......

智能充电器软件方案书
             ---------- 期待中
             ---------- 期待中
目前版本:
期待中......

智能充电器硬件规格书
             ---------- 期待中
             ---------- 期待中
目前版本:
智能充电器硬件规格书_V1.0pdf
期待中......

智能充电器原理图
             ---------- 期待中
             ---------- 期待中
目前版本:
期待中......

智能充电器PCB
             ---------- 期待中
             ---------- 期待中
目前版本:
智能充电器PCB_V1.0.pcb
期待中......

智能充电器BOM
             ---------- 期待中
             ---------- 期待中
目前版本:
期待中......

智能充电器硬件测试方案书
             ---------- 期待中
             ---------- 期待中
目前版本:
期待中......

智能充电器硬件测试报告
             ---------- 期待中
             ---------- 期待中
目前版本:
期待中......

智能充电器软件
             ---------- 期待中
             ---------- 期待中
目前版本:
期待中......

智能充电器软件测试方案书
             ---------- 期待中
             ---------- 期待中
目前版本:
期待中......

             ---------- 期待中
             ---------- 期待中
目前版本:
智能充电器软件测试报告_V1.0
期待中......

             ---------- 智能充电器开发小组所有成员
             ---------- 计划 2008 年 01 月 01 日
目前版本:
智能充电器综合评定报告_V1.0
期待中......

网友:
这个贴肯定是个热贴,赶紧抢个位置坐一下。

顺便帮你转成PDF文件

网友:
对很多人来说,5v的电源是很容易获得的,因此建议把电源输入改为5v也可。
另外,建议usb、电流环、电压环、RTC、参数记忆等都使用单芯片方案。实现这些功能的方案在ouravr都有现成的。
外行说话,错了请勿笑话。

楼主:
TO: 【5楼】 jimo

直接用5V的电源不好,不是一个可靠的系统。现在是初稿,实际是不止一组电源的。

“另外,建议usb、电流环、电压环、RTC、参数记忆等都使用单芯片方案。实现这些功能的方案在ouravr都有现成的。”

你说的单片方案是什么呢,每个模块一个片子实现呢,还是所有这些功能一块片子实现呢。

估计你说的是前一种吧,方案书中写的都是些单片方案啊。这些都是初稿,欢迎您提出建议。

网友:
我也来占个位先。

网友:
不错,大家都来参加吧,呵呵。

网友:
不错~充电器也很有意思~看过一些文章介绍~先恒流,再恒压,最后涓流充电,但没有动手做过~楼主看来搞过这个~帮顶~

网友:
不错,我也占个位!我是新手!希望和各位大侠多多学习学习!

网友:
占个座先

网友:
谁有电池资料先发点上来,我得先做做功课啊!

网友:
顶楼的资料看得我有点晕。

1、首先,文档请暂时不要给出版本,因为技术要求部分目前只是草稿,等待2周的讨论时间再确定第一个版本;

2、USB接口不考虑,除非使用含USB的MCU。如果像我这样,IBM的X61上没有232的,自己购买USB转232连线,解决与PC通讯问题;

3、对于电源我倾向与直接使用5V电源适配器,市场上也比较容易买到。
   原因:
       1)、不想充电器里面太烫了,两个充电用的电感已经够热了,再加一个?
       2)、减去电源带来的设计麻烦;

   缺点:
       1)、对电池的支持只能做到端点压应该小于4V,无法支持3节(含3节)以上的NiCd/NiMH电池Pack;
       2)、如果MCU的Vref刚好选择了MCU的VCC做为基准,也就是Vref=5V,由于充电电流的波动,会影响采样精度。如果是充单节电池,解决办法是将Vref<5V。

4、RTC不需要,完全依靠MCU的Timer即可。这里我们不需要记录年、月、日,仅需时、分、秒即可。增加了一个RTC,这成本就上去了,选的这个NXP的最少都不低于4RMB吧?

5、24C16是否合适?IIC的最大速度不过400K,一次两节电池,需要保存的数据也不少啊,要是时间都花在IIC的读写操作上不合算。

6、静态功耗参数过大了,用不到那么高。

楼主:
To:【15楼】 Grant大哥,不好意思,草稿也许要版本, 您是设计者.我只是对大家在论坛中的讨论进行了一个资料搜集罢了.

对你的意见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吧.

先从原理上面的问题讨论起吧:

对你的疑问2: 这个问题是小问题,FT232BM其实说起来就是个虚拟232的接口拉,我是考虑到每次设计的东西都需要增加些东西啦.

现在的笔记本有串口的少,新的台式品牌机也越来越少,用这个片子不是挺方便么,呵呵.其实就是串口拉,只是方便大家热插把一点拉.

USB转232的模块虽然多,其实市面上面的产品质量层次不平,有些比较好用,有些不好用.我手边有3个,只有台湾品牌"霸伏"的兼容性最好.

"除非使用含USB的MCU"我使用过,开发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感觉在这里不合适,这里初学者比较多,我希望多给他们留一些门槛,不过我认

为使用USB开发对我们这里的人来说比较麻烦的是上位机.呵呵

对你的疑问3: 这个我也是考虑到今后版本的兼容性,假如要设计4节电池,假如增加一种对12V的铅酸电池的充电功能.....等等等等的假

设对法,这我想设计中的可扩展性也很重要对法.其实选用LM2676发热量并不大,我这里大量使用.电源设计上面麻烦一点,但是带来的性能

好一点,我们从中选择一下吧.不过我觉得这个电源设计已经很简单了.一般我认为一个电路设计中第一重要的就是电源,最容易被忽视的

也是电源,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经验拿出来给新人们分享一下,他们毕竟今后是国家的栋梁,要引起他们重视一下拉.

对你说的基准电源使用VCC,我看还是使用片外基准源吧,一颗431和几个精密电阻,可以很稳定阿,最起码在抗群脉冲干扰时会好很多,我建

议我们设计一款精度高点的对自己才更有价值一点,对法? 可靠性更高点还可以选择MAXIM或者TI的基准电源芯片.

对你的疑问4: RTC我觉得加一下比较好,我觉得完全可以功能作的更加完善一点,我们可以增加上每次充电时间的纪录对法,方面大家进

行电池充电特性的数据分析对法,.才4块钱而已么,对法? 我们本来就是做个评估板,这不是更有评估价值么.每次充电曲线上面都加上年月日小时分钟不是更

加Cool一点.

对你的疑问5: 容量上面完全可以更换,铁电FM24CXX系列最大128K,还是汽车级的芯片,有国际认证的.

"IIC的最大速度不过400K,一次两节电池,需要保存的数据也不少啊,要是时间都花在IIC的读写操作上不合算。 "

这句话我疑问比较大,400K的速度么其实还可以拉,我平时使用有的时候只用200K. 处理这点IIC的读写操作软件写的稍微注意点没有问题

啦,别害怕,没有问题,对这个小模块,我有把握.

只是如果你希望有更好的选择我们当然可以换,EEPROM基本不考虑,对大量数据操作不可靠,一般可靠点的写EEPROM需要双备份,双校验.靠

软件才能保证可靠,所以我认为不合适,浪费时间,浪费空间.还有什么存储设备? 非丢失性RAM,并行FLASH,我觉得好像都不是很好,并行太

浪费IO,不过芯片有外部总线扩展可以和LCD复用.只是我觉得数据量没有那么大的需求罢了.串行的就不考虑别的了,速度快不了哪里去

了.

对你的第一个问题虽然我不是项目负责人,但是我抱一点点个人想法:

两天后出的版本可以命名为 V1.01.三天后的版本可以命名为V1.02 两周后的正式版本可以叫V1.25. 这个完全是个过程而以,方便大家了

解一个项目的讨论结果拉.版本每天都可以升级的亚.

再次申明,项目需要大家努力,这个是草稿,只是从这个基础上面开始做记录.大家有据可依.如果没有一个框图,大家怎么进行简单的对系

统了解,怎么讨论,对法. 我把大家的意见拼起来写了份文档而已,最起码大家一读完这份文档马上就可以知道我们具体在作什么.当中经

历了什么,为什么作了改动,理由是什么,方便让很多新手明白一个项目的设计流程,对伐?

Grant大哥,希望能多讨论下设计方案,明天或者后天出 V1.01. 争取每天进步一点.

楼主:
一个小小的设计建议,预留UART接口,选配232转蓝牙模块,可以在Symbian系统或者PocketPC,WinCE中做个上位机,

智能手机操作系统大多都可以利用 VC++ 来开发应用程序拉.

贴几张我这里做的MP3(根据ourAVR卖的mp3开发板改成ARM芯片作的),带功放,带喇叭.可以使用PDA更新,不过现在是串口通信,最近想改蓝

牙.

图片一:

图片二:

图片三:

这样作ARMOK肯定会非常开心,用他的N73也可以操控这个智能充电器拉.

这次叫"智能"么,配智能手机的充电器更加能说明是个"智能充电器"

网友:
用了很久的eeprom,从来没发现不可靠,如果你发现eeprom经常不可靠,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你的程序或硬件一定有问题”,把eeprom的datasheet仔细读读吧。

楼主:
【18楼】 dack

兄弟,我不想和你争论这个问题,我的理解是和各方面环境有关。

还与EEPROM的原理有关。

EEPROM和FRAM的内部结构是不同的。你所说的EEPROM使用的很多,那么具体有多少。至少我们公司使用的是 500K+的量/每年。

我们大批量中出现过一些问题,当然不会像你们说的那样很多有问题,当然是极少数的。

我们出现的问题和Ramtron原厂交流过,他们告诉我们了正确答案。

在结构上面EEPROM是有一定缺陷的。这个具体是什么样的你可以自己查资料拉,呵呵。我说的已经比较清楚了,“分子结构有关”。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你的程序或硬件一定有问题”,把eeprom的datasheet仔细读读吧”

哈哈,听上去怪怪的!!

网友:
500K+的量出极少数的问题,我认为这不是什么问题?我不相信任何芯片这个量上不会出几个残次品。我觉得还是使用eeprom比较好,这东西用的人多,常见。实时钟我认为没必要加了,毕竟只是个充电器,通常只是用来充电,看看曲线什么的恐怕就是电池发烧友也只会在有新电池的时候用上几次,平时这些功能基本很少用,用的时候连上电脑记录就好了。没必要为很少用又有变通方式的功能再加硬件。
现在关键问题是充电这部分的规格要做好,锦上添花的事可以后期再加。
同时能冲四节镍电个人认为还是必要的,毕竟有很多电器需要3-4节电池,分两次充电比较麻烦。

我建议开一个投票贴看看大家的建议,把cpu类型、充电节数、电池类型、需不需要连电脑、需不需要屏幕、串充还是并充等等全列出来,统计一下。这样做出来的东西应该比闭门造车更符合大家的需求。也更能激发大家的积极性。
个人浅见,欢迎批评。

网友:
个人认为用avr的话不用再加外部存储了,内部eeprom存一些充电参数应该够了,实时波形数据等实时上传电脑以及实时显示(如果加lcd的话)就够了。不需要记录历史数据。

网友:
个人建议,针对V1.0版本
——1——  建议取消RTC,充电、修复电池不需要RTC的操作,冲个电误差个十几秒完全无所谓。而且也想不出这个RTC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
——2——  对于需要16Kbyte的存储空间感觉不可思议,我不明白你需要存什么。个人认为一般情况下,存储一些参数运行设置之类的,有个1-2Kbyte绰绰有余。你要是想存储充电曲线,我觉得很不可思议,首先充电过程中显示曲线不需要存,掉电后换新电池,也不需要察看之前的某个电池的曲线。如果你真要存,你完全可以使用232把数据读出来存,没必要存在充电器里面。
——3——  我不明白你们是怎么使用EEPROM的,我一般操作是开机从EEPROM中读出来,修改参数的时候对EEPROM进行写操作。平时不操作EEPROM,我不明白为何会担心操作时间的问题。担心速度和操作次数的,直接用NVRAM吧。个人建议用最常见的内部的EEPROM就可以,内部有那么些存储空间干么不用。
——4——  不建议使用5V电源输入,应该考虑多一些(更高的电压)。要做DemoKit就要考虑多一点。很多航模电池的电压都很高的,而且航模发烧友对于充电器最苛刻,使用的量也最大,很容易对比出我们的Demokit的水平。
——5——  串冲、并充都是很现实的东西,既然是智能、又是DemoKit,就应该都考虑进去,至少在硬件上都有,大家可以通过软件实现各种不同的充电模式。航模很多电池组好像都是串的吧。
——6——  就留232口,至于USB、485什么的自己去转。

网友:
支持 【22楼】 trinover 的建议.

楼主:
【20楼】 dack
可能我没有表达清楚我的意义,我说的出问题,不是说几个残次品的意思,是在莫些使用场合会出问题,问题已经查明。这个问题我不

想再讨论了,我只是说了下自己在公司得到的经验,如果你了解汽车电子的话应该知道,汽车里面只有FRAM,没有EEPROM的。我所在的

企业的产品也是和大家安全相关的,所有比较注重品质一点。再说EEPROM和FRAM是PIN to PIN的,根本做硬件无所谓。

好,基本听大家的建议。我认为我们的场合使用片内的EEPROM没有问题的。

我把大家的意见整理了一下,等Grant来定夺吧。

1:关于RTC的疑问:
   方案(1):取消RTC。
   方案(2):我的建议:保留RTC,焊接中不焊接,需要的人可以自己焊接。(我觉得我有些东西可以利用它,既然是DemoKit个人觉得需要。)

2:对于存储介质的疑问:
   方案(1):取消片外存储,使用片内EEPROM。
   方案(2):我的建议:保留片外EEPROM,不需要的人可以不焊接,我送大家10片。需要的人我帮他焊接好。
              我的建议:我说说看我想存储什么

                 每一条存储记录

                    Byte0:充电开始时间年    Byte1:充电开始时间月    Byte2:充电开始时间日
                    Byte3:充电开始时间小时  Byte4:充电开始时间分钟  Byte5:充电开始时间秒
                    Byte6:充电结束时间年    Byte7:充电结束时间月    Byte8:充电结束时间日
                    Byte9:充电结束时间小时  Byte10:充电结束时间分钟 Byte11:充电结束时间秒
                    Byte12: 电池类型
                    Byte13: 充电执行情况 (完成一次充电,未完成一次充电,第一节电池完成充电。。。。。。)
                    Byte14: 电池是否损坏 (第一节损坏,第二节损坏。。。。。)

                    Byte15: 第一节电池充电起始电量。
                    Byte16: 第一节电池充电结束电量。
                    Byte17: 第一节电池充电开始到结束累计时间。
                    Byte18: 第一节电池充电第一阶段恒流电流值。
                    Byte19: 第一节电池充电第一阶段恒流充电时间。
                    Byte20: 第一节电池充电第二阶段恒压电压值。
                    Byte21: 第一节电池充电第二阶段恒压充电时间。
                    Byte22: 第一节电池充电第三阶段涓流充电电流值。
                    Byte23: 第一节电池充电第三阶段恒压充电电流时间。

                    Byte24: 第二节电池充电起始电量。
                    Byte25: 第二节电池充电结束电量。
                    Byte26: 第二节电池充电开始到结束累计时间。
                    Byte27: 第二节电池充电第一阶段恒流电流值。
                    Byte28: 第二节电池充电第一阶段恒流充电时间。
                    Byte29: 第二节电池充电第二阶段恒压电压值。
                    Byte30: 第二节电池充电第二阶段恒压充电时间。
                    Byte31: 第二节电池充电第三阶段涓流充电电流值。
                    Byte32: 第二节电池充电第三阶段恒压充电电流时间。

                    Byte33: 第三节电池充电起始电量。
                    Byte34: 第三节电池充电结束电量。
                    Byte35: 第三节电池充电开始到结束累计时间。
                    Byte36: 第三节电池充电第一阶段恒流电流值。
                    Byte37: 第三节电池充电第一阶段恒流充电时间。
                    Byte38: 第三节电池充电第二阶段恒压电压值。
                    Byte39: 第三节电池充电第二阶段恒压充电时间。
                    Byte40: 第三节电池充电第三阶段涓流充电电流值。
                    Byte41: 第三节电池充电第三阶段恒压充电电流时间。

                    Byte42: 第四节电池充电起始电量。
                    Byte43: 第四节电池充电结束电量。
                    Byte44: 第四节电池充电开始到结束累计时间。
                    Byte45: 第四节电池充电第一阶段恒流电流值。
                    Byte46: 第四节电池充电第一阶段恒流充电时间。
                    Byte47: 第四节电池充电第二阶段恒压电压值。
                    Byte48: 第四节电池充电第二阶段恒压充电时间。
                    Byte49: 第四节电池充电第三阶段涓流充电电流值。
                    Byte50: 第四节电池充电第三阶段恒压充电电流时间。

                    Byte51 -- Byte127 预留(便于扩展)

                    假如1条记录128个字节,那么16KByte的存储空间可以存储 16 *1024 / 128 = 128,也就128条充电记录。

                    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参数需要我们存储在存储空间中。

                    比如:一些设定值,充电过长时间蜂鸣器报警的时间设定
                          第一阶段充电电流值微调设定
                          ..........
                    假设最多需要512个字节,那么要记录又要少4条记录,最多124条记录。

                    根据以上数据记录,我们可以很容易在128*64的屏上画出每一条记录的充电曲线(屏虽然小了点,需分几屏才能完成的,比如曲线,肯定需要一满屏了,128*64最多也就4行16*16的标准汉字库)。

发一张我这里做的一张监控系统中的曲线图,320*240的屏作的

3:对于串冲、并充的疑问:
使用5V外接电源基本排除,使用高电压输出
方案一: 串冲、并充都是很现实的东西,既然是智能、又是DemoKit,就应该都考虑进去,至少在硬件上都有,大家可以通过软件实现各种不同的充电模式。航模很多电池组好像都是串的吧。
方案二:每节单独充电。

4:对于对外接口的疑问:
基本达成一致(除了我支持ourAVR的FM232BM芯片以外),使用232接口。

网友:
智能充电器,也就是说,我们要在充电这方面有大的突破,能够供大家学习掌握各类充电控制、各种电池充电技术。

我认为这个项目重点在于 充电,所以可以充的电池要多一些、充电的方法要多一些。
至于其他的东西,我觉得意义不大,都是些锦上添花的东西,而非充电器本质。

至于 lvhaian 安哥 提到的RTC和FRAM等事宜,我认为应该在充分满足充电功能的基础之上,如果还有剩余的端口和资源,就把这些东西预留进去。若充电功能已占用大量资源,则削减或取消。

To:  lvhaian 安哥
我们大家还是先讨论一下需要充的电池的类型、品种吧。
我来开个头,先把要充的都列出来。

电池类型     标准电压    接口类型(外形)  内部结构
镍氢           1.2V         AA/AAA            单节

网友:
我新开一个帖子,来统计充电电池吧

楼主:
可以,你说的我赞同 晚上和你讨论电池,你先写些你的想法吧。

现在有点事情。

网友:
我想我说的串充的意思楼上理解错了,不是说串联电池包的充电,而是几个单节电池在充电的时候是串连在一起走一个回路,但是分别控制充电电流和充电的状态。另一个帖子里有个同学贴了一份图纸。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对于 RTC和FRAM 使用IIC总线,只需要AVR硬件IIC接口就可以了

虽然我认为充电是最主要的,我想我们这里需要的是一块能够对充电性能一目了然。需要一个好的评估,不能算锦上添花。

我觉得是必须的。

网友:
usb小口插座允许通过电流太小...用不得...
12864液晶还是横着使用和看着都方便...
电源电压低点是不是更好?比如5v是不是更好?
最好能减少外部电路的使用...这样更能锻炼对单片机的使用?...当然使用外部电路也是一种锻炼...不过个人更倾向soc...
曲线的点无需过密集30s一个点就足够了...12864实际显示的话一分钟或者两分钟一个点就足够了...无需储存过多信息...否则软件将变的过于复杂...也没有更多的实用价值...
储存为什么不考虑flash?或者sd卡呢?更便宜更常见...
个人愚见...欢迎斧正......

楼主:
To:【30楼】 tingni

可能你没有详细我列出的那个表,其实可以这么理解。只采集几个关键的点。
就是说只才集几个状态变化时的时间点。
当中的曲线由单片机自己算,做个简单点的模拟曲线,并不是每1分钟采集一个点,那样肯定不是线性的,在这么个系统中也没有这个必要,只要定量的概括到就可以了。

5V么不多讨论了,不适合今后扩展

USB已经被大家否决了,本来仅仅是为了通讯不是为了供电,当然不是用它充电拉。

Flash么当然可以的,你可以提出型号给大家参考。(总归是NAND FLASH吧,NOR FLASH感觉没有什么必要,再加上都是并口的数据地址总线,有点浪费引脚。)

SD卡这个你可以问问大家拉,给大家多一个选择也没有什么不好,毕竟他的SPI模式只要3根线,无所谓啦。

网友:
SD难度是fat软件复杂...优点是通用易得...而且数据交换方便...
flash操作相对简单点...选型宜常见易买即可...
鱼和熊掌啊...呵呵...
创进的12864没用过...天马和超声的液晶不错...就是供货和价格...
电池就对付AA,AAA的镍氢镍镉就可以了...太常用了...锂电池及其他电池与其比较性能差异较大且不常用...当然可以做到兼容...但软件复杂且要牵涉到模式切换...存在不安全因素...
RTC可以考虑软件实现硬件只要加个32768的晶振就可以了...还是有实用价值的...视程序空间而定吧...
有点是我说的不清楚...我是一直想着这个充电器有放电计量功能的...所以要看放电曲线...充电曲线看不看似乎并不重要...
如果可能我希望通信协议可以使用103协议...改造改造简化简化...我觉得不错...看着习惯了都...

网友:
草稿的版本从0.01是不是更好...什么时候到定版了才1.0是不是更谦虚点?
eMule现在不才0.48a么...一个我都用了好几年的软件了都...

楼主:
FAT32系统好像不太适合我们这个项目 哈哈
Flash 和 SD卡我个人认为都是可以的

创进的LCD 128 * 64是我随便写的,因为是我们这里现在用的,小巧,显示效果好,白底黑字,40几块钱一块,发两张图吧,大家可以自己选择品牌的。

(拍照水平是在太差。)

电池我认为因该能兼容的越多越好啦,这个是DemoKit,虽然兼容的多操作上面我想不安全因素是有的,不过这个不是产品,应该使用它的人应该都是熟悉这个东西的人,我认为安全方面没有什么大碍,不过我们可以尽可能在软件和硬件上面考虑的更多避免安全隐患拉

恩,你的放电曲线的想法我觉得很好,可以纳入我们方案讨论范围。

草稿的版本从V1.0开始只是大家习惯问题,我一直这么用的,不存在不谦虚吧,如果大家觉得不太好,当然可以改。只是我希望大家能看到我们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才整理了一下Grant的方案,写了份文档开放给大家的。就是给大家讨论的拉,没有任何个人因素。

网友:
个人愚见:充电充的好不好应该是用放电测量或者负载测试的,充电曲线再漂亮,电量不足等于白搭。

个人觉得对于充电器好坏判断的依据是:
1  能否在充电过程中完好的保护电池
2  能否最大量的把电池充满
3  能否再很短的时间内把电池充完

最重要的指标:能否长期稳定的快速的完成满电量的充电。
必须使用放电方式检测,否则不存在指标一说!

能否完成这些指标就必须考虑: 1、对电池的特质的检测和处理
                             2、对充电电流的控制(超快速充电要求的电流可是很大的)
                             3、充电模式(恒流、恒压、涓流、脉冲、正负脉冲)
                             4、电池满电的准确判断(电压下降、电流突变、温度)

所有这一切取决于算法(控制方法),我们现在一直在讨论的是充电器的存储空间、内存容量、数据通讯,为什么我们不讨论以下我们要面对多少种?要做多少个算法?一共对应有多少种充电模式?
然后再来计算硬件需要多少配置?
等这些配置完了,其他什么这样、那样的东西只要还能加的上,统统加上。

我相信参数会有很多,但是像正负脉冲的充电方法我不认为这个曲线有什么意义! 我只需要知道现在充电器处于什么状态,电池电压达到多少了。
或许大家会觉得图象比较直观,这个不是问题,以后大家可以做一个文字版、再做一个曲线版。

楼主:
整理了两个晚上的《智能充电器设计前期调研报告_V1.0》,把大家在帖子中说的东西作了些收集。

实在内容比较多,本想今天放出的,现在太晚了,弄不完了,明天一早有事外出,抱歉了,没有完成,希望大家见谅。

明晚继续整理。。。。。。。

楼主:
【35楼】 trinove 大哥:

你提到的“个人愚见:充电充的好不好应该是用放电测量或者负载测试的,充电曲线再漂亮,电量不足等于白搭。”

据我所知,其实“曲线在漂亮,电量不足”这些都是不容易做到的。

所有的东西都是一点点考虑的,不是么,你知道的可能大家都知道。
你以上所带到的 “等于白搭”“我不认为这个曲线有什么意义!”让我听到的很不舒服。

我认为你说的很正确,我认为你如果说你很擅长充电的原理,你可以写一个充电部分,你的方案,我会帮你整理的。

我为什么没有在整理Grant的方案书的时候改变任何一句他的原话,因为我在这个方面和他的方案是不一样的。过几天我会写出我的一些
建议。

你所说到的几个重点我认为是这个项目最重要的东西,也是所有工程师们共同希望达到的目标。但是请不要忽视很多细节。每一样东西
虽然有最核心的东西,但是还有很多细节的地方都需要大家关注的,每一个功能,每一个创意都可能成为一个东西的闪光点,我们这里有很多很多的人,希望大家都能写出自己的想法,但是不要过多用自己的个人的想法来评判别人的想法。

所有的地方都是一点点大家积累来得。希望大家能够团结合作,发挥所有人的每一个想法,作一个最适合每一个参与者的东西。

比如:如果你觉得我们现在讨论的东西不是你想讨论的东西,你可以写出你的建议,把你想讨论的东西列出来,你可以写出你更加擅长的东西。希望大家都不要去批判什么别人的东西。我觉得所有在这个充电器版块的人写出的任何想法我都会搜集起来给大家讨论。决不会漏过任何一个想法。我说过了,什么板子成本啊,器件成本阿,不需要大家过多考虑,比如,如果有一个人站出来说我要用触摸TFT真彩屏给大家写菜单和图形界面。我们都会列入参考方案的。

现在的市面上面有很多款优秀的充电器,但是在这里我们不是去炒一块充电器,而是积累大家所有的思想,做出一个大家自己最喜欢的东西。你可以在我们这块硬件里面做你最喜欢,最想做的模块软件。你可以做里面你最想达到的功能。而我想做什么,我想做一个能使大家每一个人都满意,都可以达到他学习目的的硬件。如果你想在充电上面下功夫,这块你可以带头讨论,但是请不要批判别人的想法。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上来都对大家写几句批判的话,别人看到后还会写出自己的创意和想法了么。

我希望大家都是以建议的口气写出自己一些的想法,我会帮你们搜集的。所有想法和具体创意都会由 Grant 来定夺。

之前我也对Grant的一些建议有些和自己不同,所以我觉得道不同不相为谋得想法,想退出。但是经过斑竹 ARMOK的一番劝导,我这里向GRANT道歉,我愿意利用我的空余时间给大家做些资料搜集积累作补偿。

优秀的作品是大家的集体智慧创造的,希望今后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更和谐的共同发展的空间。

附上一句我的座右铭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希望大家都可以把自己最擅长的东西和想法写出来哦!说不定都会是一个创新。

楼主:
以下是 trinove ,aleyn 煮茶村长,dack 搜集的充电器型号,怕有些人没有看到,及时粘贴过来。给大家讨论。希望大家可以提供更多的种类待参考。

电池类型     标准电压    接口类型(外形)  内部结构
镍氢           1.2V         AA/AAA          单节
镍氢           3.6V         小AAA(座机)     三节(串)
镍氢           4.8V         AA(电玩)        四节(串,Pack)
镍氢           1.2V         AA/AAA          单节(有其他外形,不常见,例如1号2号,有多节封装)
镍镉           1.2V         AA/AAA          单节(同上)
锂聚合物       3.6V         特殊            单节(形状很多,有多节封装)
锂离子         3.7V         特殊            单节(同上)
铅蓄电池       2V/每节      特殊            一般3、6、12、24节封装
镍氢/锂离子    3.6V         特殊            串接 (手机、游戏机等掌上设备)
锰锂           4.2V         圆柱            单节
锂聚合物       7.4V         特殊            6节串联(模型用)
锂聚合物       11.1V        特殊            串联(模型动力)
镍氢           9.6V         特殊            串联(模型动力)
镍氢           7.2V         特殊            串联(模型动力)
镍氢           4.8V         特殊            串联(无绳电话)
锂离子         9.6V         特殊            3.6*3 串接 (动力工具)
镍氢           12V          特殊            电动起子(电钻)
镍氢           14.4V        特殊            电动起子(电钻)

电池类型:
         1、镍氢     2、锂聚合物    3、锂离子     4、镍镉     5、铅酸    6、锰锂(还比较少见)
电压类型:
      1.2v  3.6v  4.2v   4.8v  6v  7.2v-7.4v  9.6v    11.1v   12v  14.4v

以上资料希望对于老大作决定有参考意义。

楼主:
最近我所在的公司购进一款比较不错的热成像仪,好像20几万,估计这个论坛里面使用过的人不多。

为了让大家更好的学习。

等我们充电器做好后测试的时候我会利用一下给大家做个详细的纪录。给没有用过的人尝尝鲜。嘿嘿

网友:
热成像仪我以前的公司多年前曾经研制过...而且还卖了几个给电力公司...成像中可以测试任一一点的温度...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数...用于高压电力设备热成像的非接触温度测量...我们私下还用来透视玩...哈哈...
那个液晶价格不错...我用过的那两个品牌都要80-90元...

放电曲线和充电曲线都要求恒流...要是想实现可控的恒流...单片机的pwm精度恐怕不够的...资源也很紧张...

我的键盘完蛋了...以上都是用屏幕键盘点的....我的鼠标啊...

网友:
各位不好意思,说话口气比较重。

其实那个曲线的问题我只是说在超高速充电的时候作用不大。其他的充电方式应该是对于充电过程有一定观察性。

还有不好意思的,我对于充电只是一知半解,看过不少的资料和介绍,但是没有仔细研究过。
(以前一个项目,对方处理电池,我制作电源,所以了解一些)

对于硬件部分我只有如下的小小要求:能够硬件实现包括正负脉冲在内的5种充电方式、能够连接我们列出的电池绝大多数类型。
至于能不能充,我觉得完全要依赖软件了。

在同一套硬件上有多个不同的软件Release,并能够有成员不断的更新,释放新的Release,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网站这个项目就能长久吸引人了。酒越陈越香啊!

To:【40楼】 tingni

“放电曲线和充电曲线都要求恒流...要是想实现可控的恒流...单片机的pwm精度恐怕不够的...资源也很紧张...”
这句话我不是很同意,通过运放处理、PID运算和调整,即使PWM精度有限,却依然是可以控制电流的。(当然还要取决于你需要多少精度的电流)
资源应该是完全够用的,调节PWM并不是每次PWM输出的时候都要进行处理的,定时处理就能够满足需求。

放电这个东西很有意思的,放电的时候将会占用比较多的资源,曲线当然有用,还要再加上电量的累积计算。放完了能够直接的看到到底有多少电量放出来了。

To:lvhaian 安哥

很抱歉,说话激烈了一点。
非常感谢你为大家整理这么多的资料,我想办法为大家多找些充电的资料吧。

网友:
这里要对容量计量的话...我希望起码可以达到1%的精度...
以市场上供应主流较大容量电池而言
700mAh的电池标准放电电流应为700*0.2c=140mA
2300mAh的电池标准放电电流应为2300*0.2c=460mA
最大快速放电电流应能达到1c...即2300mA
也就是说...最小的140mAh要达到1%的精度电流调节最少要1.4mA一步...这里还没有考虑更小的电池容量...
就设计而言...最低的电流精度应该要控制到1mA...也就是要实现ADC和PWM要实现最低11位精度(1mA步进的话最大范围只能到0~2047mA)...各位觉得这个精度要求对AVR是不是太高了点?
我主张soc设计的...我觉得作这个项目就是要学习高手们如何最大限度的利用AVR的内部资源...这样得到的产品成本最低...同时获得的经验也更有利于以后实际的产品的工业规模化生产...更有实用价值...

网友:
要曲线有什么用,我觉得还是不要搞得太复杂吧,只不过是一个充电器而已

网友:
我也来占个位置,呵呵

楼主:
顶一下,版主帮忙更新一下楼上的帖子

网友:
回【6楼】 lvhaian 安哥:
我的意思是所有这些功能一块片子实现。

楼主:
To 楼上:

感觉一块片子的难度实现蛮难的,你可以给一些建议拉 呵呵。

网友:
刚刚又看了一下帖子的全文,看起来35楼的问得才是点子上。做过充电器的,才知道那些曲线到底什么数据是需要的,哪些是花架子。

至少到目前位置没有一个人和我谈过充电算法的问题。我记得我曾按照一个网友的提示说过我的一个打算,把整个代码中的充电算法提出来,做为一个任务给有兴趣的网友认领,然后在全部给出的算法中找出最好的一个算法。不过很可惜,至少目前为止我没有看都有谁对这个提议有兴趣的。

to  lvhaian 安哥

非常抱歉,对于你的提议除去电源这个部分,其它的我都否定了。也许你可能觉得我非常不配合,但请理解我做出这样的计划是出于我一直提出的“活动的目的是为学而做,不为做而做”。我理解你的感受,说说我自己吧,我手中确实也有很多想利用起来的东西,比如我打算按键使用现在最流行的Capacitive Sensing,iPod上用的那种还是带滚轮的,绝对Cooling;MCU用带USB的,还可以读SD卡软解MP3,工作的时候放放music,充电不过是它的副业;LCD使用2.4寸TFT,SPI接口的;这些东西我都有现成的,而且数量充裕,对于我自己使用。可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做的是充电器,有必要将一个本来有些简单的东西,做的这样花哨吗?

充电器顾名思义,充电这才是它的本行,充得好、充得满才是最重要的。我们提供了LCD、PC监控软件,为的是更好的调整充电参数,给那些有特殊要求的人,比如我们。毕竟我们无法做到万能充电器,别人也一样做不到,为了适应更多种类的电池,我们只能开放我们的控制参数部分,做到尽可能的使用更多类型的电池。当然,目前这只是一个想法,对更多电池的支持还是要各位网友测试提供的数据才能实现。

这么晚了还罗嗦这么多,只是希望那些热心的朋友,理解在我判断各位提出建议的取舍时的立场。

楼主:
【49楼】 Grant

对于你的看法我也有些建议,
“Capacitive Sensing,iPod上用的那种还是带滚轮的,绝对Cooling“
对于你说的这个么我有Crypress和ORMON的评估板,ipod和巧克力那款手机就是用的Crypress芯片,非常简单。
“MCU用带USB的,还可以读SD卡软解MP3“
这个么我用的单片机也带USB,SD卡也实现过Mp3,虽然没有用过软解码,个人认为没有必要。
"LCD使用2.4寸TFT”
由于公司项目上面的需要,触摸菜屏方面的资料我也收集了快一年了。

但是我也并不像你说的那样为了摆花架子把这些进行摆上来吧。

我不想和你争什么,但是我只能说推荐你去看看这个网站:
http://www.jiqiao.com/flashbb/forumdisplay.php?fid=41&page=2

相信你看完这些之后不再会觉得这些数据对大家了解电池的特性和充电过程有什么坏处吧!!!

楼主:
我很想强调的是“充电算法“完全是软件上面的东西,我相信大家会认可这件事情。

大家可以另开帖子讨论,如果你觉得有用完全可由你开个头开个头讨论。

并不是我不了解“充电算法“才是这个东西最重要的核心.

不想再说什么.

我确实感觉很不开心(说实在话),感觉不是什么滋味.

其实不开心并不是为了说我说的东西你怎么去看待的问题.而是想说你这样的态度你自己去完成这个项目去吧!

我找不出任何理由想和你争吵, 不过我很诚恳地建议你:

" 希望你能够多带动大家的积极性,而不是更多的批判大家的一些东西 "

我今天开始,不再参与这个项目.......

网友:
其实,我一直认为 【51楼】 lvhaian 安哥 的退出是必然结果。从lvhaian 安哥的开始的几个帖子,我就知道他迟早会退出。
不是马后炮,这种感觉是很强烈的。个性太强的人,无法参与个类需要协调与妥协的项目。

不过不要紧。安哥也不用介意我的评论。大家都看出安哥是位高手。这个项目不参与,安哥是否能考虑,帮我们另起一个项目? 新项目我承诺是:你做负责人,你全权安排,网站也会支持所有费用。

Cocal 目前统筹的充电器项目,我个人认为到目前是比较成功的。虽然进度可能不一定取悦大家,但条理性与稳健性应该是有目共睹。

安哥是另一种风格。讲求进度、大胆、追求技术上的突破。如果安哥能为我们主持一个新的项目,这样就能比出,两种风格那一种会更有成效了。

安哥觉得如何?

网友:
居然把安哥逼走了,这个项目肯定烂了
连烂尾的算不上,头都没开始

网友:
mmoij4 也不用这么幸灾乐祸吧!

目前Cocal给出的技术规格已经不错了。其实抛开Cocal定型的电池规格和类型来看,就是一个双路多功能充电器。各个参数都是可以另行设定的。软件上要做到各种算法并不困难。
所以,并不会烂尾。

【51楼】 lvhaian 安哥
很有性格么,意见不同无所谓的,保留意见就是了。有时候单单是循着别人的足迹去走,也能看到、学到不少东西,不是么?
完全没必要退出,以及付出了,保持观望也行啊!

【49楼】 Grant
关于充电算法的问题,根据不同的文档会有不同的结论,很难一致的。有时候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却会有相同的结果。
简单说来,充电的算法无非就是根据电池的特性以及设定的参数确定充电模式,根据电池电压将充电在几个电流档中进行切换。说白了就是制定电压换档。
而且档位并不多,无级变速的算法也是在原来的设计上的提升。

【52楼】 armok 阿莫
lvhaian 安哥 的退出不是必然的。很多方面确实是因为网站在进行项目的时候缺乏一定的经验,应该说我们在组织方面还缺乏一些能力,难以做到百家争鸣的局面。
在方案确定以前,老大们应该对各成员的要求和建议给出一定的批注,但不需要立即肯定或者否定。
等到方案确定的时候,需要给出为什么选这个方案的理由。我相信那些建议没有被接纳的人也会接受的。
风格每个人都不相同,这个都要比较,我想 Grant和 lvhaian 安哥都不会觉得舒服的。

我一度也想过要退出,因为大家讲话都很冲。 Grant 讲话确有点冲,缺乏一点领导的艺术。我不清楚Grant的工作,但是Grant应该站在其他人的角度思考一下,理解一下为什么别人会这么想,或者至少拒绝的也应该委婉一些。

若不是看在Cocal理解上,我确已没有再发帖的念头了。

网友:
【53楼】 mmoij4 刚才指槐骂桑地“骂”了马老师,“骂”完后又过来“骂”我们的项目了。

这种人的存在,的确让我很惊奇: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注:骂字加了引号,是  mmoij4 的文学功力比较好,骂人不带脏字)。

网友:
【51楼】 lvhaian 安哥
安哥完全没必要退出,这个项目是为了“学”而在一起的,肯定会有众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思考一下,
等项目差不多的时候,自己已经学到七八成,这时,项目中没有的功能,自己来加,总可以吧,手是自己。 ^o^
产品也有标准版和豪华版的时候,何况是一块学习板。

楼主:
【56楼】 aleyn 煮茶村

朋友,看了你的话,我觉得很感动。

其实我退出完全不是因为方案问题,方案当然是需要大家来评定的,又不是自己做项目。我是PM,现在手里负责的项目不下10个,怎么会因为一个方案问题和大家闹矛盾。

其实我想做的无非多给大家一些经验,多给大家一些学习的机会而已。

作为一个PL(Project Leader),其实可以完全不懂技术,但是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才是最重要的。

作为一个参与者,我的积极性被完全的打击完了,不想再坚持什么了,伤过心了。。。

网友:
lvhaian 安哥

不用退出啦,先一边看看就是了,就像 【56楼】 aleyn 煮茶村长 说的那样,完全可以做出 安哥版的东西来呀

我做过的项目也不少了,作为DM(Department Maneger)我深知积极性的重要性。支持一下 lvhaian 安哥

网友:
我也挽留lvhaian,并计划了一个帖子要写,要走也看完了才走,今天上班很忙,想从网上搜的一篇文章也未果,争取晚上写出来。

网友:
我也以一个无名小卒的身份挽留一下安哥,不为别的,就为了他的那份热心!
到现在为止,安哥做的贡献大家有目共睹。

网友:
【54楼】 trinove

目前Cocal给出的技术规格已经不错了。其实抛开Cocal定型的电池规格和类型来看,就是一个双路多功能充电器。各个参数都是可以另行设定的。软件上要做到各种算法并不困难。
所以,并不会烂尾。

看来你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明白我与Cocal的分工。

说老实话,我不明白我费了如此大的力气来解释为何放弃lvhaian的提议,会遭到如此大的非议?

“我一度也想过要退出,因为大家讲话都很冲。 Grant 讲话确有点冲,缺乏一点领导的艺术。我不清楚Grant的工作,但是Grant应该站在其他人的角度思考一下,理解一下为什么别人会这么想,或者至少拒绝的也应该委婉一些。 ”

在我打算更改我之前写的规格前,我不止一次的看了lvhaian给出的要求增加功能的几个建议,为此在我修改我的规格草稿之前,我深更半夜的还在lvhaian的帖子后面回复了一大端解释,我不明白我都尽力去做到希望在我决定否定一个较好的建议前,努力的去解释我的理由,为何如此做了,还是有人在说:但是Grant应该站在其他人的角度思考一下,理解一下为什么别人会这么想。

如果我们来设想一下,我和lvhaian的位置对调,那被批判的人又是谁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可又有谁又真的做过换位思考?

对于lvhaian我只想说你给我的感觉不仅是强势,且太过于骄气(这里我并没有诋毁你形象的意图)。我与你的对话在这个论坛上都有全部的记录,我绝对可以做到不利用我现在的权利删除你我对话的任何只言片语。我实在不知我是如何打击了你的积极性?就你自己提出的方案而言,我仅是在技术上提出了我认为有问题的地方,我想我并没有在文字上攻击你的立场吧?也没有否定过你的方案吧?

对于你提出的功能建议我在更改之前,实际上已经有很多人都对你的意见提出了否定,比如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838980&bbs_page_no=1&bbs_id=1026帖子的22楼,除去电源我都接受了(虽然我与trinove在之前就某些观点有些不同看法,但我想我还是最起码能做到接受有利建议的气度的)。我所做的不过是在总结大家认为可以接受的观点罢了,我又做错了什么呢?

To Cocal,为何我现在的进度还是依附与你的活动规则在走,相信你会明白的!

说实在话,既然我的意见、我的观点有如此多的人反对,现在我也开始也产生了想退出的念头了,唉!我这又是何苦来着?

网友:
且慢,且慢,容我发一帖,谁都先别走好不?

网友:
这么多帖子,花了我一个晚上时间来看啊,终于把来龙去脉了解了下。呵呵,大家都辛苦了,花了这么多心血。
    我个人倒是比较同意54楼的观点,我个人倒是比较喜欢安哥,呵呵,年轻有活力对新事务有强烈的渴求欲望,就我多年来从事软件工程项目实施管理的经验来看,光光看你开始准备的那么多版本的文档和思路,想必就是接受过正规专门的项目管理学习的,呵呵,安哥兄弟将来应该是位很不错的项目管理人员,一个团队就是要有朝气活力并且能不断迸发出创新的火花。我在PM考试的时候有道很简单的关于职业道德的题,项目经理究竟应该向谁负责,为谁服务,很遗憾不是老板不是队员而是客户,永远是客户,甚至站在客户的立场上即使自己会遭受损失,呵呵。最让人喜欢的是安哥对项目的热心程度实在是值得敬佩。努力看完了这么多长长帖子我倒是有种大家一起在打压安哥的那么点味道哦。呵呵,也就个人感觉而已,希望不要挨砖啊,哈哈:)
    令一个方面也是我觉得安哥很多立场是站在大家的立场上,更多的是体现一种强烈求知欲和追求完美的精神。我想大多数人都希望能做出一个相对全面多功能的平台,并且可以做进一步研究。比方说充电以及放电曲线的记录和曲线,我的经验就是这个不但不是种摆设,而且是十分必须的,因为你在实际编写充电软件的时候需要根据这些内容来了解单体的特性,来相应的编写软件。相信很多对充电器感兴趣的朋友们其实都已经有过做充电器或者的经验了,他们希望的是把自己之前的经验结合进来,并进一步完善改进,希望做出一个更好的系统出来。如果只是做出个简单的没有新意的,为了搞个充电器而充电器的系统出来,相信是让人_大失所望的。这样的话好像就完全没必要搞这个项目了,因为简单的东西看看AVR的充电器文档就了解了,里面又有源代码又有详细的电路图,自己洞洞板一个不就行了,不就是丑点吗,呵呵。这样的话项目进行下去越来越多的人会不感兴趣了。
    看得出GRANT兄确实是为经验丰富的技术专家,不过还是得注意方式方法,作为项目总负责不能简单的表达你个人的观点,而是要通过头脑风暴后综合队员的意见。项目负责人最要紧的是善于沟通,有团结队员的能力和积极坚持的心态。
    以上是晚上我看了整晚帖子后的一点点感想,完全就事论事,对事不对人。真诚的希望各位留下来一起努力,毕竟这是第一次,万事开头难,一点挫折这也是必然的,不要因为一点小事情而半途而废

网友:
呵呵,写错了
应该是Grant的最新技术规格,不是Cocal的。

放弃安哥的建议是可以,但至少你可以不用立即回答,将他的东西作为一种可能性,留着,看看大家的反应,然后根据大家的反应来确定项目的技术规格。
如果项目的技术规格已经明确了,就应该赶快拿出来,免得大家都在等。

“说实在话,既然我的意见、我的观点有如此多的人反对,现在我也开始也产生了想退出的念头了,唉!我这又是何苦来着? ”
看到这句话,我就无语了!别忘了,屁股决定脑袋,你有责任来承担这些东西!

网友:
这个项目说要开始的时候,我正在做木工(10月16号左右)。

到今天为止,我做了一张BB床,一个厨房用的五层杂物柜,两个四层的书柜(俺的书比较多)。

目前还在继续做其它的东西。

但,这个项目呢。。。。。。。。。。。。。。。。。。。。。。。。。。。。。。。

网友:
咦!!!!!!!!!!!!
aleyn 煮茶村长 居然也做木工
^_^ ,同路人啊,我自己也做木工呢 !
我自己打了一个超大的鞋柜、大号的书柜还有五斗柜、洗脸台面、卫浴侧柜。
9月末开始动手的,现在都搞定了

^_^哈哈 ,没想到啊!

网友:
楼上两位真牛啊,我从高中开始就一直很想自己动手做木工活,做一对音箱出来,可是人都老了,还没见到做音箱用的高密度纤维板是啥个样子,哈哈

网友:
最关键的技术没人讨论,充电模块DC-DC,这部分是采用成熟模块,还是自己做,采用别人模块的话需要选型,自己做的话得讨论PWM芯片、功率管、电感设计、以及反馈回路设计,这些都是很关键的东西,至于充电曲线,液晶显示,计算机通信,存储那都是相对次要的东西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2008-01-03):
学习各位,呵呵,
什么都自己动手,
连木工都有
在家里做东西,,怕弄坏,比较郁闷
向前辈学习

网友:
关注,高度关注!!  学习的地方!

网友:
我们公司做过这类的东西

网友:
以前做过几款充电器项目,包括锂电,镍氢电池。低成本!搬条凳子来继续学习!

网友:
我比较赞同安哥的想法,我认为这个项目应该能为大家以后进行各种研究提供支持,不能做完了事,如果是那样的话就真是如alien2006所说的不必做这个项目了。还有就是这个项目必须要考虑到各种不同水平层次的需求,不能完全从你们这些有丰富经验的技术专家的古角度出发,而应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有助于广大中低层次水平的开发人员的学习需求上。
粗略看完了上面的帖子,没看出各位专家各各自具体是负责哪部分的。个人认为,既然是网站搞的项目,网站应该为项目确立一个项目主管,再由项目主管招集项目各不同部分的分管负责人,大家各负其责,完成项目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当然质量可能因项目组成人员及在项目的进行过程中的各种不同决定而异。
作为网站推出的项目,网站可以为项目设置某些前提条件,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出面做出各种决定,既包括技术选择层面的,也包括人员调整层面的,这样就可以充分确保项目按确定的方向和进度进行并最后完成(包括取消项目)。就这个项目而言,我认为做为以主推AVR单片机的网站,在能满足项目需求的前提下,网站完全可以限定MCU用AVR类型的,其它器件也应当尽可能使用本网站上现有的,这样的选择对以后的大家制作来说也是很方便的。
总体来说,对安哥的印像比较深刻,安哥所考虑的也大多是我想要的。有一点我希望大家在以后的设计中要充分注意的,现在的很多主板已经不提供并行打印机口、R232串行口了,所以在设计中应试尽可能使用USB口或USB虚拟的232口,我比较倾向于同时提供232口。我非常不想看到有人为了使用传统的并口和串口而不得不去二手市场上再买一台有这些接口的电脑,尽管这样的电脑现在二手市场上已经非常便宜了,我想两台电脑的电费不是大家想交的吧:(

网友(2008-02-04):
从一个用户角度讲,我需要以下特性:
1、2~4个镍氢电池独立快充、慢充、涓流充自动切换;电池组充电接口(可以和独立充电槽通过开关切换);
2、每个充电槽电流、电压、充电状态指示;
3、时间、电压、温度限制,并具有断电继续功能;
4、放电功能。

至于上位机啥的,不如作为二期吧

网友:
5.加个放电的,是否电池使(失)效否?

网友:
大家都静默了啊?有点分歧是必然的,可不能做为做不下去的理由啊。

网友(2008-04-02):
推荐你们一个单芯片万能充电器方案:
MAX1647,这个芯片集成了你们这里的所有要求,很多性能指标比你们的计划书还高,
外围比较简单,配置只需要用IIC来配置,可以配置充电电压大小,充电电流大小,带有温度保护
过冲保护,最大充电电流可以达到4A,
根据你们的硬件框架,大致列一下这个价格
MAX1647  25左右(官方价格)
CPU      5.5      (M8)
充电芯片外围 10快  (两个N沟道MOS管加其他一些)
液晶电路  12864 GOC 20块
USB转串口 CP2102  10块
算算总体成本最多不会超过100

上面的LCD就是12864GOC的 (原文件名:调频发射SS.jpg)

网友:
12864 GOC 20块?

网友(2010-01-24):
如果是基于MAX1898的智能充电器设计呢?又在哪可以找资料呢?

网友(2010-12-19):
很可以,信安哥!

网友(2011-05-14):
回复 楼主:

我现在正在做大容量电池快速充电  可不可以帮帮忙啊

网友(2012-01-13):
好贴,项目管理。标记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