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总线原理附图解

楼主(2007-10-25):
SPI是一个环形总线结构,由ss(cs)、SCK、MISO、MOSI构成,其时序其实很简单,主要是在SCK的控制下,两个双向移位寄存器进行数据交换。
      假设下面的8位寄存器装的是待发送的数据10101010,上升沿发送、下降沿接收、高位先发送。
      那么第一个上升沿来的时候 数据将会是MOSI=1;寄存器=0101010x。下降沿到来的时候,MISO上的电平将所存到寄存器中去,那么这时寄存器=0101010MISO,这样在8个时钟脉冲以后,两个寄存器的内容互相交换一次。这样就完成里一个SPI时序。
      例子:
  假设主机和从机初始化就绪:并且主机的sbuff=0xaa,从机的sbuff=0x55,下面将分步对spi的8个时钟周期的数据情况演示一遍:假设上升沿发送数据

脉冲 主机sbuff         从机sbuff         sdi         sdo
0         10101010         01010101         0         0
1上         0101010x         1010101x         0         1
1下         01010100         10101011         0         1
2上         1010100x         0101011x         1         0
2下         10101001         01010110         1         0
3上         0101001x         1010110x         0         1
3下         01010010         10101101         0         1
4上         1010010x         0101101x         1         0
4下         10100101         01011010         1         0
5上         0100101x         1011010x         0         1
5下         01001010         10110101         0         1
6上         1001010x         0110101x         1         0
6下         10010101         01101010         1         0
7上         0010101x         1101010x         0         1
7下         00101010         11010101         0         1
8上         0101010x         1010101x         1         0
8下         01010101         10101010         1         0

这样就完成了两个寄存器8位的交换,上面的上表示上升沿、下表示下降沿,MISO、MOSI相对于主机而言的。其中ss引脚作为主机的时候,从机可以把它拉底被动选为从机,作为从机的是时候,可以作为片选脚用。根据以上分析,一个完整的传送周期是16位,即两个字节,因为,首先主机要发送命令过去,然后从机根据主机的名准备数据,主机在下一个8位时钟周期才把数据读回来!!

楼主:
原理图2

网友(2008-02-02):
很好,继续努力

网友:
我是在研究SPI中,.多谢,,,,,,,,,

网友(2008-04-01):
有点不懂

网友:
简单,易懂,形象,嘿嘿

网友:
看懂了,理解了,就不用再记!

网友:
慢慢理解

网友:
很好 2个移位寄存器操作 嗯。。。谢谢楼主

网友(2009-03-12):
精辟简洁,看书上的说明看了很久都不是很明白,书上说了十几页,都是该详的不详,该略的不略,太感谢楼主了。

网友:
做个记号,慢慢学。

网友:
这只是其中的一种模式,还有别的模式的

网友:
简单一点,就是循环左移和循环右移.

网友:
通俗易懂

网友:
建议慎用STC单片机的SPI功能

网友:
我是新手  应该怎么学呀 ?

网友(2009-05-01):
to31楼朋友
请教STC的SPI有什么不好的,能说明好吗?我正想用STC的SPI功能,不好的我就考虑用模拟的办法来用。

网友:
我现在试汇编一程序用STC的SPI和SM16312通信驱动VFD屏,不知那位兄弟能提供一汇编的硬件SPI通信范例来学习。C语言的我不懂啊。

网友:
to36楼
我最近刚用过STC的SPI接口做双机通信,我想31楼说的慎用也不是说它不好吧
我用的是STC12C5A16AD,STC的SPI寄存器与普通的SPI寄存器不一样,至少我看过的Philip的和Atmel都是和它不一样的
不过STC官网上的STC12C5620AD系列的说明书中有对SPI的详细说明,并且有汇编的例程
我就是参照那个说明书中的程序实现双机通信的

网友:
SPI的相位如何设置?
主机相位如何设置?
从机相位如何设置?

网友:
相位和电平设置保持一致就没问题

网友(2009-07-19):
清晰明了,谢谢lz!!

网友:
前送后补,轮圈转

网友:
标记,正好要做

网友(2009-11-20):
看帖是一种享受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hao de hen a

网友:
不错,最近在搞SPI时序,

网友:
清晰的解释!!!

网友(2010-01-27):
好教程,我慢慢研究下~

网友(2010-03-11):
不学对不起楼主

网友:
虽然网上这东西不少,但还是谢谢LZ

网友:
mark.怎么最近spi这么多呢

网友(2010-05-02):
习惯用模拟的~~呵呵~~

网友:
很好,很清晰。

网友:
呵呵,上一个我diy的逻辑分析仪抓的spi的截图,看起来更直观了。

网友(2012-07-05):
正在研究SD卡呢,想用51读SD卡,先学习SPI嘛

网友:
多谢楼主啦。这个非常有用。楼主把自己对SPI的理解表达的很到位。让人很容易理解。

网友:
感谢,让我理解的更透彻

网友:
理解  ,很形象

网友(2013-01-06):
看的不太懂。。。

网友:
记号 游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