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一块Renesas开发板的全部资料

楼主(2007-10-25):
上了 ourAVR 比较多的时间了,也学习到很多东西,也贡献一点资源给大家吧。由于手头刚好因为需要接触到Renesas单片机。

Renesas单片机前身是三菱和日立单片机的联盟。因此每年出货量全球第一位。

设计了一块对此单片机的评估板,也可以说是一块开发板。(板子已经在制版,焊接好发图片,下周五之前)

因为不涉及公司机密,将在这个帖子里面发布我的所有资料。只是可惜我24小时后不能修改此帖,记得大家往下看哦!(非常遗憾,不能把所有资料放在一帖中)

开发板原理图: ORCAD Capture 9.2
RenesasDemo_V1.0.pdf    修改时间:2007年10月25日

简易USB调试软件原理图:ORCAD Capture 9.2
USBDebugger_V1.0.pdf    修改时间:2007年10月26日

开发板硬件资源:
CPU: R5F21237
CPU调试仿真接口:UART仿真接口
实时时钟模块 PCF8563 ( I2C通讯模式 )
EEPROM模块 AT24C64( I2C通讯模式 )
温度传感器模块 DS18B20( MicroWire 单总线 )
4颗红色贴片LED ( IO口直接控制 )
2路拨码开关 ( IO口直接控制 )
2路光藕隔离输入 ( SPI通讯输入 )
6个12mm*12mm的开关 ( SPI通讯输入 )
1路异步串行通讯 MAX202E ( UART接口 )
1路485串行通讯 SN75176 ( 485接口 )
1路CAN现场总线通讯 TJA1050 ( CAN接口 )
5个7段数码管 74HC595 ( SPI通讯输出 )
LCD 128 * 64 白底黑字单色屏 ( 对比度可调 )
1个蜂鸣器 ( IO口直接控制 )
两路大容量继电器( 10A ORMON 常开常闭触点继电器)输出 ( IO口直接控制 )
1路 38K 红外发射 ( IO口直接控制,硬件加载波 )
1路 38K 红外接收 ( IO口直接控制,接入外部中断口,硬件一体化接收头 )

开发板PCB: Protel99SE
RenesasDemo_V1.pcb    修改时间:2007年10月25日

开发板设计芯片资料:

Product Overview:  R8C/23群基于R8C CPU内核。最大工作频率为20MHz。备有闪存版。内部闪存可在单一电源下编程。

Key Features:
装有8位预定标器的8位多功能定时器(定时器RA、RB):2通道
输入捕捉/输出比较定时器(定时器RD):16位×2通道
带比较匹配功能的定时器(定时器RE):1通道
时钟异步/同步串行接口:1通道
UART:1通道
I2C-bus接口(IIC)/带片选的时钟同步串行接口:1通道
LIN模块:1通道(使用定时器RA、UART0)
CAN模块(2.0B):1通道、16个槽
10位A/D转换器:12通道
看门狗定时器
时钟产生电路:XIN时钟产生电路、内部振荡器(高速/低速)
振荡停止检测功能
电压检测电路
加电复位电路
输入/输出端口:41个
外部中断管脚:8个
数据闪存:2KB

R8C 22, R8C 23 Group Datasheet.pdf  开发板中使用的主芯片属于R8C 23系列单片机,16位单片机。

编译器资料:
M16C/60、M16C/30、M16C/20、M16C/10、M16C/Tiny、R8C/Tiny 系列 C 编译器套件 V.5.43 - C 编译器用户手册

调试软件资料:
M16C R8C FOUSB/UART软件 用户手册

E8仿真器 用户手册

楼主:
RenesasDemo_V1.pcb 图片

PCB TOPLAYER

PCB BOTTONLAYER

R8C仿真器 E8A ( 1500 RMB )
正面图

背面图

瑞萨单片机的参考书

PCB光板的图片

焊接好的板子

楼主:
RenesasDemo 的应用笔记

Renesas 软件第一讲 IIC
简单描述:此讲主要讲解了使用 IIC 总线来开发 EEPROM 和 RTC 的例子。
点击进入:

Renesas 软件第二讲 CAN总线
简单描述:此讲主要讲解了使用 CAN 总线建立控制局域网的例子。 此例子使用了 25k 的波特率,在使用屏蔽双绞线的情况下可提供可靠通讯 3 公里。
点击进入:

Renesas 软件第三讲 基于485总线的 Modbus 协议
简单描述:此讲主要讲解了基于485总线操作 Modbus 的例子。Modbus 分为 RTU 模式 和 ASCII 模式,广泛应用于工业控制。
点击进入:

Renesas 软件第四讲 基于 SPI 总线采集输入信号
简单描述:此讲主要讲解了使用模拟 SPI 总线读取 74HC166 扩展按键和隔离输入的例子
点击进入:

网友:
没有看到资料 啊?

楼主:
资料这一个月内我会一点点放上,包括所有开发笔记,程序代码.

楼主:
资料已更新

网友:
lvhaian 安哥就做 MCU/PLC版块的版主吧。只有版主,才能一个月后仍能修改帖子。普通会员只能24小时内。

网友:
楼主这个瑞萨的芯片好买吗??我要h8 300h的芯片

楼主:
可以买到的,没有问题,你可以去找代理商.

楼主:
TO:【9楼】 armok 阿莫
好,那我想当一个月拉.

请职1个月的任期吧,嘿嘿!
不用这么累的一天尽可能多的网上面添资料了....

网友:
我要去找找看了

楼主:
晚上发布简易USB仿真器(虚拟串口的)

网友:
??是什么芯片的仿真器?

楼主:
简易调试器已上传

网友:
不用瑞杀,不用NEC的MCU,没啥好感!

楼主:
焊接好了块板子,通电一切正常,已经试过了可以使用仿真器仿真,明天开始调试程序了。

楼主:
这个是调试仿真的图片

楼主:
几天调试下来,下载程序,单线仿真,串口仿真,串口烧录程序都没有问题。

编译器使用的也很舒服,感觉在别的编译器上面的优点都找到了。

调试完了定时器,普通GPIO。

硬件底层方面移植完了 LCD ,5颗七段数码管。今晚移植串口和485。

目前碰到的问题,Renesas 单片机的编译器自带的库函数的 "string" 函数中的 unsigned int strlen(*S)和别的编译器自带函数不太一样,导致移植编译不过。晚上自己修改string里面的函数。

明天上传代码。

网友:
解剖那个E8A!

楼主:
【24楼】 cctnt

是做产品而使用单片机,并不是什么都要破解仿真器的,就算破解了,没有任何保障和技术支持的仿真器你敢用么。

最多只是学习用。

Renesas可以使用UART仿真的,非常方便。只需要一根串口线拉。

昨天碰到"string" 函数中的 unsigned int strlen(const char *S)的问题已经解决。

是由于 signed char 和 char 是不同的两个概念造成的,以前我一直以为是一样的。
今天在同事的指导下统一了参数类型。不同的编译器语法是不一样的。

typedef unsigned char         INT8U;
typedef char                  INT8S;
//typedef signed char           INT8S;
typedef unsigned short int    INT16U;
typedef signed short int      INT16S;
typedef unsigned long         INT32U;
typedef unsigned long long    INT64U;

修改完以后编译器编译通过。

网友:
To 安哥:

为何有signed char这个资料类型? 有什麽用?
为何不乾脆一律用unsigned char?

另外, NEC的彷真较便宜. 我在深圳高交会从NEC那裡拿到一个USB编程/彷真器, 设计十分简单, 我相信价钱十分便宜. NEC的8-bit, 16-bit, 32-bit都是用同样的彷真器, 不像Renesas分M16/R8, H8等多个系列.

广州得技通有卖NEC开发板, 99元再送5片芯片.

楼主:
To: 【26楼】 vr2whf

signed char 在一般的单片机中为有符号的8位整型
unsigned char 表示无符号8位整型

NEC 单片机我简单的评估过了,可能在我司的产品中 Renesas 单片机不管是性能还是价格和厂家的技术支持都更加有优势一点拉。

网友:
东西很漂亮

强烈支持

网友:
我倒是想了解一下瑞萨的MCU系列产品的供货,价格如何?不知道哪里有代理商呢?

楼主:
To: 【29楼】 iamyanh

没有代理的电话,只有原厂的电话,我直接和原厂联系的。

瑞萨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1233号汇亚大厦205室
电话:(86-21)58771818

楼主:
调试快调试完这块开发板子的一半的底层了。

先已开放出两个部分的程序:

1: IIC 部分
     IIC.c   IIC.h    EEROM.c    EEROM.h

2: CAN 部分
     CAN.c   CAN.h

具体程序请见2楼出链接的地址。

程序作大家学习交流之用,请勿用于商业用途。程序可能存在bug,将来可能对程序升级,不另行通知。

楼主:
不知道怎么做帖子之间的链接,请 armok 在 2 楼处指导一下。 谢谢!

楼主:
程序更新:

3: SIO.C  基于模拟SPI读取扩展按键和隔离输入程序。

麻烦 armok 指导一下怎么在帖子中作别的帖子的链接。

更新与 2楼处。

楼主:
麻烦 Armok 帮忙指导一下。见楼上。 谢谢

网友(2007-11-25):
lvhaian 安哥

你好, 我最近在用HD64F3062, 用的是HEW3.01,不知道为什么,写的程序总是编译不通过,说没有Start段之类的话, 能不能给一个简单的类似控制LED显示的例程啊?

网友:
安哥厉害,佩服一下,呵呵

网友:
强贴,见过留名,资料我还用不到(水平有限,收下再慢慢学),但还是要谢谢安哥兄共享这么好的资料!

楼主:
【35楼】 ldqmoon

你好,我不是高手,Renesas单片机我刚刚接触1个月左右,不过你可以把你的工程发给我看一下,我帮你检查一下。

lvhaian1982@163.com

网友:
我已经把程序发过去了,有空的话就帮忙看看吧~

最近在研究hew的用法,觉得和普通编译器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网友:
安哥,建一个群吧,以后大家随时可以讨论.
另外我有一个问题,我也是才开始学瑞萨,对HEW开发环境还不是很熟悉,我遍了一些简单的程序,可是编译的时候虽然没有报错,可是有的语句没有编译,最后在代码前的地址和相同一行的代码也不是对应的,而当我把注释去掉以后,则每一句都编译了.地址和代码也是一一对应了,真的搞不懂是怎么回事.我的QQ:402263504.希望安哥能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谢谢了.

楼主:
这个是由于Renesas是采用复杂指令集,因此两句C语言,翻译成一句汇编。

如调试需要增加 nop ,调试完再删除。

网友:
最近研究了下,使用hew的话要配置好section,还有vector, 目前还在研究中,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2008-02-16):
安哥,你很厉害,我刚接解RENESAS才几天.你能否发几个实际的汇编和C语言的程序在上面.或者能否发一份在我的邮箱linguicheng@sina.com.我想好好学习你的经验。谢谢。

网友:
多谢!刚接触这个东西,抱走慢慢看。

网友(2008-03-19):
楼主很强哦。开发板自己开发的吗?学习ing。
瑞萨没有开设自己的论坛,MCU是挺好的,就是交流的地方少了点。最近发现在http://forum.eepw.com.cn/forum/main有一些讨论,也有瑞萨的一些工程师在里面回答,反应还算快,不妨到那里讨论讨论。

网友:
终于找到组织了,公司正准备用瑞萨的单片机做产品呢!
刚开始接触,希望以后安哥多多指点!
谢谢你的资料!对于我们刚入门的人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安哥有空的话,能不能发一些例程给我,学习学习!
yufeng798@sohu.com
不盛感激!

楼主:
呵呵,我停了一段时间没有搞Renesas 的片子了。

我加起来也就只玩过 1 个多月,下个月我公司里面有项目要上 Renesas 的片子了。

到时候用了的话再和你们交流吧,我现在都忘记了。

网友:
以下蓝色文字由坛主:armok 于:2008-04-12,11:29:53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3007]PLC开源设计活动
即将移去的分区:[2070]其它单片机

网友(2008-07-01):
等以后有机会再来看 但是此贴确实太好了

网友:
To 安哥

对红外部份有些疑问

HS0038 内部框图

你的原理图

------------------------------------------------------------------------------------------------------
问题1:
  管脚是否有错误,还是我的PDF与你的器件不符?
问题2:
  R73的 330ohm是否可以去掉,因为其内部己有30K的上拉.
问题3:
  4.7uF电容是否可以去掉?
问题4:
  R74的10K上拉是否可以去掉

网友(2008-11-26):
其实我一直想玩,就是没有这个High-performance Embedded Workshop 4(HEW4) 和E8

网友:
我一直下了High-performance Embedded Workshop 4(HEW4) 可是装不了啊 大家能交流吗

本贴被 Joyce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28,17:13:25.

网友(2009-09-01):
这IC太贵 一块IC要60多RMB  而且还是16位单片机。。。  还是日本佬 的

网友(2009-12-23):
安哥:2楼没有链接啊?
我们客户也正要制定用Renesas单片机呢。能再发点资料处理吗?

网友(2010-05-22):
留个脚印,哈哈~LZ真够厉害,上手这么快.

网友:
坛子里 总是有一些 很老的东西被挖出来   却给人新的冲击

网友(2010-08-13):
东西是好东西,稳定,抗干扰强。但不大好买,调试器贵,还是日寇的,多少有些抵触。

网友(2010-11-16):
Renesas单片机

网友:
我在智能电表上玩过,在公司把淘汰的电表当实验板玩,呵呵。。。。

网友:
瑞萨单片机的开发环境价格较高,就仿真器都在2K以上;而且没有办法DIY出来; 另外就是他的串口仿真功能,这个我到是没有试验过,不知道效果是否可以。不过他做量产时较好,可以串口下载程序,到是很方便。

  我想要是他的仿真器价格能下来的话我感觉这个芯片还是不错的。

网友(2010-12-19):
能不能把你的那本 瑞萨 的书 借我看看··

网友(2012-01-03):
E8A现在不平易近人!

网友:
很好 很强大

网友(2012-09-10):
做个记号,收藏一下.

网友(2013-03-25):
楼主分享了这么多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