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编写模拟串口的时候示波器用处大么?做红外串口的时候,没有示波器会很麻烦么?

楼主(2007-10-25):
如题,小弟最近想用m8做个红外遥控器,38KHz.因为希望简化硬件,想在单片机内把信号混在一起,发送出去。所以要在单片机内把串口信号与上38K的基波发出信号点亮红外发光管。但是买不起示波器,模拟的串口发送的数据和串口助手收到的数据老是不一样,没法看波形,我也不知道那里出毛病了。有点郁闷。大家作模拟串口的时候用示波器了么?做红外的时候呢?

    另外,我用icc程序向导生成定时器0延时程序时候(比较输出模式,为我的波特率延时用的),向导生成的OCR0为0X68,TCNT0的值为0X98(频率里面添的9600Hz),我一直觉得OCR0应该比TCNT0大呀,怎么向导生成的值会相反呢?

    我具体的设置步骤为--〉点击向导生成工具--〉选择晶振频率1MHz-->进入定时器0——〉点选USE TIMER0-->预分频为1--〉CTC模式--〉频率栏输入9600--〉单位选Hz--〉OC0输出模式选disconnected-->其它全部不动。结果:OCR0为0X68,TCNT0的值为0X98。我不明白为啥OCR0的值小于TCNT0的值。我感觉TCNT0,在CTC模式下初值应该=0呀。

    小弟新手,上周才接触AVR,请各位前辈不要嫌问题简单不回帖亚。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买个虚拟的逻辑分析仪,象老周的1024 ,也就一千多而已

网友:
不用示波器,用软件仿真,非常方便,效果很好!

网友:
有示波器肯定会方便很多

但没有的话也不是就没有办法了……

比如串口的数据,可以用声卡去捕捉啊

或者就直接写

模拟串口是很简单的东西,如果是单纯的发送的话,只需要一个IO口,一个定时器,三个变量,一个发送函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