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C AVR 编译后出现这种提示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10-26):
请问马老师,我编了一个C程序,用ICC AVR 编译后出现以下提示,不知是什么意思。如果不关紧要的话,那编译后生成的HEX代码还能用吗?
......
Device 97% full
Cannot find source file P:\隔离之压缩程序量.c
Done.

其中的第二行“Cannot find source file P:\隔离之压缩程序量.c”我不理解。

网友:
找不到你的这个C文件。
应该也将P:\隔离之压缩程序量.c 添加到项目中。

网友:
另外,文件名最好不要使用中文。

你的硬盘分了多少个区?有P盘?

楼主:
我的程序放在Q盘,是个移动盘,而我的电脑竟找不到P盘(无P盘符),电脑的正常分区一直到O盘,其中J盘是光盘。
为什么找不到这个C文件,编译还能通过呢。 Done.这个字符不就是通过的意思。

网友(2007-12-17):
Done的意思是,编译器已经作了编译,但是有上面的问题。虽然没有编译过去,但是编译器执行了(Done)你的编译操作。

网友:
最好在电脑硬盘上操作。。
还有文件名最好用英文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