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人机界面连接和编码器的1.4版MicroPLC软件发布!

楼主(2007-10-26):
MicroPLC Professional 1.4升级改进项目列表:
1、Modbus协议通讯做大幅修改,兼容施耐德Micro/Neza/Twido系列PLC,可以与市面上的人机界面连接;
2、增加BCD、BIN数据转换指令;
3、增加SFO串行移位输出指令;
4、增加编码器的支持;
5、修订乘除法运算的一个错误;

与人机界面通讯的实物和设计过程照片以及安装文件都无法上传成功,很抱歉!

www.microplc.com.cn

楼主:
实物照片

楼主:
梯形图界面

楼主:
文本显示器的设计

楼主:
设定元件

楼主:
设计元件

楼主:
MicroPLC Professional 1.4安装文件链接
http://www.microplc.com.cn/other/Professional/setup.rar
MicroPLC Lite 1.4安装文件链接
http://www.microplc.com.cn/other/Lite/setup.rar

楼主:
合并自另一个帖子:
wqb202
其实国产的PLC已经很便宜了,如永宏,信捷。如果量大,再用单片机开发,用单片机都是直接用C语言编,这种程序写多了,也不会比梯形图慢,再说资源分配很方便,

MicroPLC 琴剑飘零
在开发MicroPLC的过程中,与C做工控相比我有两点体会:一个是梯形图处理较多的逻辑关系时比较清晰,容易调试,甚至普通的电工也能开发;二是梯形图的逻辑比较符合工业顺序控制的应用,比较科学,国家也有相关的梯形图程序编制标准,这个问题只能意会无法言传,我也走过C+单片机配套工控板的路子,不过出现了一些问题比较麻烦,反过来用梯形图来处理就会让客户容易接受得多。

网友:
如果只是处理一些逻辑运算,梯形图是要方便一些(对于那些不懂C和单片机的电工),但是做一些比较麻烦一点的系统,如我现在想开发的一个项目,一种电工机械,也就是线线机,两只电机用变频器驱动,一只负责牵引,一只负责绞线,两只马达的转速比就可形成不同绞距,系统要求根据人机(和楼主用的一样,只是EVIEW牌子的)输入的绞距和绞速自动调整两台变频器的频率,当然还要两个肪冲信号跟踪两台电机的转速形成闭环,可然还要用到PID。另还有一个计米数功能和几个点的逻辑运算。这个项目如果用梯形图我想是很不好编程的。听客户说以前的供应商用S7-200PLC做了近半个月才做好,而且精度很不理想,

网友:
会MCU,PLC一直接受不了。

楼主:
12楼的朋友所面临的课题个人认为也算是比较专有和综合的了,可不是每一个朋友都能遇到的。
另外你说的绕线机主要是控制两个变频器,最多采用PID闭环控制,计米功能和逻辑运算,就这些按道理用PLC很简单,是不是原来的供应商所聘请的工程师水平问题,才导致半个月的时间?

网友:
呵呵!可能吧!但是这个系统如果用PLC的成本也不低呀,算下供应商的利润至少也要四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