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份资料:从SD卡中读取图片文件在TFT上显示

楼主(2007-10-26):
用的M32L, 从SD卡中读取图片文件,然后在屏上显示,屏用的SSD1289控制的3.2"TFT, 估计现在1289用的人已经很少了.
这两个是显示图

这个是代码,CVAVR的,在FlashFile基础上添加TFT驱动而来

电路图方面很简单,PB4连到sd卡的cs脚, PA口和74HC573做屏的数据口.

网友:
楼主你的是直接读取BMP格式送显吗?
有没有读取JPEG进行解码后再送显示的资料呢?

网友:
JPEG解码不是AVR能够做的……资源需求实在是太大了……

网友:
同问,如何读取BMP图片,我读了显示乱的

楼主:
很简单的,我的屏是240320的,所以我的图片就是240320,然后利用flashfile读取文件数据,从0x36这个位置开始就是图片数据区,每次读取3个字节,直接送到屏上显示就好了。

屏的显示模式是262k色的,输入的数据是666格式的,由于1289本身的限制,只能显示18位色,而BMP图片是24为,所以最低两位数据被丢掉。同样的,普通的BMP文件数据格式是 蓝 绿 红, 而送到1289的数据 红 蓝 绿, 所以在送数据的时候要注意先后。

至于为什么图片数据是开始与0x36地址,这个是由BMP文件格式所决定的,在0x0a(大概是这个地方)决定了图片数据开始的位置,详细的BMP格式可以参考论坛里的一篇关于BMP文件格式的帖子。

至于读了乱显问题,我想可能是图片大小不对。除此,图片的数据格式内容也有一点点区别。
假设,你的图片是 3*2 的,那数据就是
(b g r) (b g r) (b g r)     ----------->此行是图片的最后一行
(b g r) (b g r) (b g r)     ----------->此行是图片的倒数第二行

但如果你的图片是5*2, 那数据就是
(b g r) (b g r) (b g r) (b g r) (b g r) x
(b g r) (b g r) (b g r) (b g r) (b g r) x
其中的x是多出来做补充用的,你分别做个3*2 5*2的图片,用hexview之类的软件看看就知道区别了。

网友:
可否给出详细一些的接线图?

网友(2008-10-10):
【18楼】 lanshuitianxia 黑蚂蚁

期待着

网友:
小弟先学学罗大哥的东西.

网友:
好东东,顶一个

网友:
记号
3K4

网友(2009-04-04):
您好! 非常感谢你的帖子! 很有帮组!

但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

1. SD卡中BMP图片的名字有特别规定吗? 如:1.bmp, 2.bmp,还是其他的名,才可以?

2. SD卡的格式化是那个系统:FAT32/ FAT16 / FAT12 ?

3. SD卡的连线如下,我不知道对不对?

SD卡              atmega16l

1. CS             PB4(/SS)
2. DATA_IN        MOSI
3. GND            GND
4.VDD             VDD
5.CLK             SCK
6.GND             GND
7.DATA_OUT        MISO

4. 我是用atmega16l, hex文件可以得到,lcd也可以正常点亮,但SD卡中的图片不能显示出来,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一定要用ATMEGA32L 吗?

5. 我用SPI口ISP下载程序,这和我用SPI口读SD卡中的数据不矛盾的,是吧?现在SD卡中的BMP图片读不出来,没有了方向。。。

请大侠们帮帮忙,我是个AVR的菜鸟,谢谢了!!!

楼主(2009-06-09):
1. SD卡中的名字是由程序决定的,

2. 文件系统是FAT16的, 兼容FAT12

4. 161的话,可能是内部RAM不够用, 话32以上的吧

5. 下载口和SD的SPI不矛盾

网友(2009-09-17):
mark先   学到的时候用

网友(2009-12-17):
有时间再看

网友(2010-08-06):
有1289的中文资料吗
能给我一份吗
lishengyongsg@126.com
先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GOOD

网友(2012-05-08):
莫老大,下载的问题怎么还没解决啊,期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