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充电器] 镍氢电池的充电方法

楼主(2007-10-27):
6.1快速充电:1CmA(快速充电温度范围:0°C --40°C)
 为对快速充电进行适当的控制,充电电流应在0.5--1.0C之间。充电电流大于1C可能会使电池内压升高而是安全阀启动,造成电池泄漏。当电池充电时温度低于0度或大于45度时,应使用涓流进行充电。

6.2  用大电流对过放电或深度放电的电池进充电不可能会使电池的容量充分恢复
 对过放电或深度放电的电池充电时,首先用涓流充电,等到电压升高后,改用快速充电电流充电。T

6.3 快速充电起始电压:约 0.8伏/只
6.4 充电电压控制上限l: 约 1.8伏/只
 当某些方面出问题电池电压接近1.8伏/只时,充电应转为涓流充电。
6.5 -△V 值: 5 to 10mV/只.
 快速充电中,电压从峰值下降的值为5-10mV时,快速充电应停止,或转为涓流充电。

6.6 dT/dt 值: 约1 to 2度/分钟
 在快速充电中,当热电偶或其他测温元件测到单位时间内电池的温升达到预定值后,应停止快速充电,或转向涓流充电。

6.7 TCO: 55°C
 充电过程中如电池过热会损害电池的循环寿命和其他特性。为防止此类情况发生,当电池温度达到预设值后,快速充电停止并转向涓流充电

6.8 初始延迟时间: 10分钟.
 这样可以在快速充电开始后的指定时间里-△V 监测电路不会启动。不过这段时间里dT/dt 监测电路可正常工作。

6.9 涓流充电电流: 0.033--- 0.05CmA.
 当涓流充电电流过高时,电池温升会增大,会使电池性能恶化。
6.10 快速充电定时器: 72 分钟 ( 1C 充电)

6.11 总定时器: 10至 20 小时
 当电池发生过充时,即使是涓流充电,也会造成电池性能恶化。为防止电池发生过充,建议采用总时间定时器。T
 注意:由于电池包形状不同、电池数目不同、组合方式和其他因素,镍氢电池的温度和电压均会不同.设计充电方法时应向环宇咨询更多信息。
    推荐使用镍秦电池充电系统*

(1) 快速充电电流  最大1C 到 0.5 C毫安
(2)快速充电电压恢复电流  0.2 到 0.3 C毫安
(3)快速充电起始电压  约0.8伏/只
(4)充电截至电压  1.65伏/只
(5)-△V 值      10到20豪伏/只
(6) dT/dt 值    1 到 2 oC/min
(7)电池最高温度 TCO  55oC
(8)初始-△V 监测延迟时间
5 到 10 分钟
(9)涓流充电电流  0.33 到 0.05C毫安
(10)快速充电定时器  72 分钟
(11)总时间定时器  22 到 32 小时
(12)快速充电温度范围  10oC 到 40oC

网友(2008-02-16):
寫得好.先謝謝了!

网友:
发现个镍镉充电器   看用作参考不?

网友(2013-08-24):
谢谢,,学习了,,值得借鉴,,

网友(2014-03-10):
按此参数测试,充电截止电压,最好不要设置成1.65V,太高,电池发热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