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101怎么用串口下载程序?

楼主(2007-10-28):
lm3S101怎么用串口下载程序?

网友:
1、LM3S101上编一个串口收发和FLASH编程程序
2、上位机编个串口收发程序用来发送HEX代码到LM3S101

网友(2008-08-11):
以下蓝色文字由版主:bluelucky 于:2008-08-11,13:33:50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1032]ARM技术论坛
即将移去的分区:[3011]Cortex-M3技术讨论区

网友(2008-09-30):
stm32 ISP也不方便,每次要更改boot位,从新上电或复位,

下载程序后,还要把boot位改回来,再上电或复位。

更喜欢用HTJTAG。

本贴被 STM32F102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09-30,12:25:34.

网友:
STM32的JTAG怎么用哦,听说可以WIGGLER+HJTAG0.7.0,但是我试了下,CPU都识别不了呀,要注意哪些问题呀

网友:
还是stm32比较方便一点点啊 呵呵 st主页上有现成的 试了一下 感觉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