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6+LCD12864示波器同步触发问题

楼主(2007-10-28):
请问:
     自制的m16+LCD12864的示波器怎样才能使波形显示稳定下来,两次采集到的数据不同,就会使波形移动,怎样才能解决触发同步问题????

网友:
触发電平設置

网友:
电平设置低点好是高点?

网友:
以能鎖定波形及你的需要而定.跟模擬示波器触发電平設置差不多.

楼主:
那软件应该怎样实现??是判断采样值高于莫个值后,才开始采集???

网友:
是的.(負触发則反之).

楼主:
哦,这样做的话,正弦波等连续波形可行,但是方波等阶跃波形就不能稳住啊。

楼主:
请高手指点,应该怎样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