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无聊,把TI的2407产生SVPWM的参考资料贴出了

楼主(2007-10-28):
本科时按这个方法实现的。现在只用了七段式。七段式就是文件里说的软件实现方法。五段式就是硬件实现方式。一般在电机控制中一般采用七段式,主要考虑七段式谐波含量比较少啦。

网友(2007-11-29):
兄弟! 能讲讲. T1与T2 分配怎么计算来的吗?

我就在这里卡壳了.很多资料讲得都含糊.  谢谢

网友:
不错,顶一下,虽然看不大懂

网友:
计算基本是就是正弦表吧?以前用stc的单周期51弄过。

网友:
谢谢:【4楼】 woodtower

通过几天的学习.明白了一些原理.但是要自己编程序,验正一下. (这几天,我恶补了一下数学,几何学.三角函数)

我有用:正玄表作为调制波.做出过.三相PMW

TI 的这个是:空间矢量合成PMW.  我想自己合成一下.

另注: 中国写书及写论文的是.目的只有一个.简单东东深奥化.复杂化.

网友(2008-05-22):
有专门的书籍和资料说明了如何计算T1,T2,它是根据坐标图原形推导出来的,在不同的扇区T1,T2的计算式不一样,我记得是要把系数做成表格,最后乘上周期T就行了. 用软件方法估计要计算3个波的脉宽(时间),而硬件法的调制相对要简单,我一般是用硬件法

网友(2011-04-20):
mark  svpwm  源代码

网友:
实际使用七段五段混合调制会有更好的效果。

网友A(2011-10-21):
回复 网友B:
实际使用七段五段混合调制会有更好的效果。

高手讲解下 如何 混合?

网友:
五段式 用软件 怎么产生啊?(不用硬件法)

网友(2014-01-20):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实际使用七段五段混合调制会有更好的效果。
--------------------------------------- ...

同问,如何混合调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