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M8和CC2500无线模块改装有线PS2鼠标为无线PS2鼠标

楼主(2007-10-29):
先上照片,代码还未做好注释,迟点再上啦。图中2301L33E是一只深圳某厂做的DC-DC升压芯,性能不错,才2。5¥。我用一节7号电,升压后是3。3V输出。那个317我是作为充电池的恒压充电用的
发射那部分我是用两只开关管8550控制CC2500与鼠标的电源,达到省电目的。M8的定时器设为如果300来秒无移动就关闭CC2500与鼠标,并进入睡眠,这时负载电流0。2ma。唤醒时需要按鼠标右键唤醒。
有效距离起码20米,我试过把鼠标带到隔壁宿舍操作,叫另一个同学在原宿舍看着屏幕,能响应。
至于反应速度,我用来抽CS,爆头率跟用有线鼠时一样爽!
现在唯一不足是我没有工具制作印刷板,把模块封装在鼠标里~~

网友:
楼主的图片太大了,网络不好的要刷新N次

楼主:
sorry,上存文件那里说图片控制300k以下,我就弄290多的~~谁知出来的效果是如此~~
我想把它改装成USB无线鼠标的本来是,但是学识浅,对USB协议不了解,哪位大侠指点指点,提供相关文档参考,我感激不尽~
传上 :发射端、接收端原代码,CC2500核芯英文技术文档与对应勘误表,CC2500模块针脚布置(PCB的天线,极方便)
代码的注释由于时间关系可能过于简单,见谅。但我建议至少首先要看一遍CC2500的文档,才看我的代码。
设置CC2500的参数我是借助TI开放的FREE软件SmartRF Studio
还有什么问题just feel free to raise。。。

网友:
想问问cc2500哪买的?多少银

楼主:
cc2500我网上邮购的,
“模块照片请见:http://blog.21ic.com/user1/67/archives/2006/32661.html

    另有新推出的超廉价微型CC2500模块(PCB天线,无MCU),2.4G,最大数据传输率500Kbps,最远通讯距离20-30米,适用于廉价消费类电子产品。

    CC2500模块报价:样品价:25元/只,100只:18元/只,500只:15元/只,1K:12元/只。

网友:
LZ,你发送端程序中,最后有两个SLEEP()函数;
在程序中找不到~是在macros.h中的吗?
但我的macros.h中也找不到
是不是不同版本macros.h中定义的宏也不一样?
还是要设置什么东西?

楼主:
噢,那个SLEEP()函数是我自己找到macros.h文件,新增的定义进去的:
#define SLEEP()        asm("sleep")

漏洞百出~

网友:
好像只有发射,没有接收模块的照片

网友:
我google了一下,有简单的:
http://www.dzkf.cn/html/dianziDIY/2006/0815/307.html

你这个成本太高了吧,我又搜索了一下淘X,杂牌的无限鼠标才10块钱。

楼主:
回10楼,后3张图都是接收模块来的。
回11楼,TDA18XX像是超再生原理的,而且你提供参考的方案使用了中间编解码,令传输实时性大打折扣。我对那个方案的可行性留怀疑态度。
我找到一网页对这方案也有所怀疑:http://www.rf-net.net/cgi-bin/post.cgi?action=replyquote&forum=4&topic=208&postno=4
其实在用cc2500前我也尝试过用廉价的超再生模块(我很吝啬的~~),但性能实在不能胜任,失步、干扰、误码。。。。
还有就是我用M8做中间媒介的作用是初始化PS2接口(鼠标端和主机端都需要初始化),和控制电源功耗来着,很重要的。
不如我补充上传一份中英文的PS2协议文档吧,尽管ps2已快被淘汰。我也尽快想弄清USB鼠标的通信协议啊~~

这个玩意的成本的确贵了,但带来的乐趣也不少呢~至于10¥的wireless mouse,我想华罗庚先生也不懂如何算出它成本是多少~(正常工作前提下)
要知道微软、罗技的无线鼠卖290大洋~~而且还未包括电池

网友:
LZ,你的CC2500的模块哪买的?淘宝吗?
还是哪?
麻烦给个地址,我也去买2个玩玩

楼主:
去这里跟买家联系
http://blog.21ic.com/user1/67/archives/2006/32661.html

网友:
好像阿里巴巴只要六元大洋

网友:
深圳哪里有卖cc2500模块的,我要买啊,wzyllgx@163.com

网友:
有几个问题要问一下楼主,
//以上定义cc2500的电源开关
#define enable_idle           MCUCR |=0x80
#define disable_idle          MCUCR &=~0x80

#define wdt_off               WDTCR = (1<<WDCE)|(1<<WDE);WDTCR =0x00     //?????
WDTCR=0x00????????
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
便宜的无线鼠标都是27M的
采用台湾的片子
成本很低的

网友:
我也想用单片机来接收市面上的无线鼠标的信号,就是说,我的单片机充当市面上的接收的部分,另外我还要这个单片机加上其他的功能,以适合做其他的事情,有没有人有这个无线鼠标接收部分的资料呢?

楼主:
回18楼,
#define enable_idle           MCUCR |=0x80
#define disable_idle          MCUCR &=~0x80
是通过置位,复位来开关睡眠功能;

#define wdt_off               WDTCR = (1<<WDCE)|(1<<WDE);WDTCR =0x00  是关看门狗的,抄datasheet的

网友:
谢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电路上有一个RBUTTON(发射端)是接在鼠标的哪个地方?右键吗?

网友:
请问市面上的无线鼠标用的是哪种发射接收芯片?有没有人知道?

楼主:
回wzyllgx
,是接右键,功能是当系统进入掉电模式时,按右键就触发外中断,以此来唤醒m8

网友:
很感兴趣,已向那个卖家购买了几片CC2500模块。

刚看了程序,为啥不用M8的硬件SPI方式通信?

请楼主回答一下

楼主:
回26楼。因为我最初在万用板上是用SPI脚作为ISP下载脚用的,所以唯有用软件模拟其他脚与cc2500的通讯。多谢你的建议,如果你用硬件spi,调试成功的话麻烦也告知一声。我打算以后改用小规模一点的芯片比如attiny系列的,但我未用过,如果你也打算弄一个玩,建议用tiny的,成功后也别忘分享下~~

网友:
大家好~
看了大家有需要CC2500芯片和模块的朋友.我做个自我介绍,我们公司是立奇国际,是TI的代理商,我们专业代理CHIPCON 系列芯片,中国区的CC2500,都是我们代理的。大家如果有需要可以联系我,我自己挂了一个网店.www.bjrdagon.icbuy.com.有我的联系方式,和公司库存供大家参考.

网友:
无线鼠标一般都是27MHz的(例如TRF7900),无线USB可以用CC1111啊

网友:
请问36楼,你那模块多少钱一对买的啊,谁能不能卖两对给我啊

网友:
Cool!

我已经帮楼主将图片缩小了。

网友:
29楼,请问一下,市面上的各种无线鼠标的发射接收电路能不能相互通讯呢?

楼主:
设置看门狗有点更正:我原来的单一语句WDTCR =0x0d并不能使看门狗工作在512K,现改成:
#define wdt_on     WDTCR = (1<<WDCE)|(1<<WDE);WDTCR =0x0d    才能正常使看门狗工作在512K。 我还是菜鸟~~

网友(2007-12-17):
很感兴趣,留脚印。

网友:
热闹一下,这里也有一个用nRF2401的超小USB无线鼠标设计

这个网站有不少无线的资料和论坛 www.freqchina.com

网友:
2.4GHz 无线鼠标原理和制作资料

网友:
08年了.顶一下.呵呵.
CC2500和nrf24L01哪个发射距离更远?
想做一个能发送50m的.两三层墙没有问题的2.4G通讯模块.
有哪位大侠做过?加PA如何?

网友(2008-02-21):
我也买了一对cc2500的模块,但不知道怎么根单片机连接,打算使用单片机上的spi口,但貌似spi只要4根线,这款模块却有8根,犯难了,盼望LZ指点一二,谢谢了

楼主:
楼上的图片也是2500吗?封装跟我的不同。多少钱的?
必须用到的脚:VCC SI S0 SCLK GND CSn 6个

网友:
好东西!可惜俺手头只有5139。

网友:
用硬件SPI 速度更快!

SHOW一下我们的无线USB2401

无线USB1100

专业无线,欢迎交流!
联系方式:
QQ:35625400
MSN:ll88mm88@hotmail.com
PHONE:13704018223 024-24686897
公司网站:www.newmsg.com
http://shop35079098.taobao.com

网友(2008-04-19):
搞了一个星期了,得出一个教训:cc2500与5v系统连接时,至少要在数据端口串320欧的电阻!!!!!

弄了一个星期,老是搞不出来,最好才发现是数据端口串的电阻太小了(才100欧)

网友:
这个要加强学习,呵呵
模块来源问题,有机会去华强淘淘看

网友(2008-06-04):
不会吧!!~~CC2500最多只能做30M??

网友:
最想学的是PCB天线的问题额

网友:
很实用,记个号。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留个记号慢慢欣赏

网友:
多谢分享!俺是新手,请教一些笨问题。按照CC2500手册上给出的外围器件(电阻、电容、电感、晶体等)做了一些实验板,但是试了很长时间没有搞通。因为代码用的也是现成能在其他板子可用的的,所以判断硬件有问题,尤其与晶体有关。第一次搞,请问外围电路的走线,器件的参数有无特别的要求?能否给一组晶体26M,速率10K的设置CC2500寄存器的参数,好像SmartRf Studio算的值不太能用,谢谢!

网友(2008-08-11):
上图M8模拟SPI的SI 接高频模块的SI ?M8模拟SPI的SO接高频模块的SO吗?谢谢

楼主(2008-09-10):
回54,rfstudio 是以它自己的评估板作为默认硬件的,所以某些参数也是专为评估板而设。我们自己玩确实要更改某些东西。
回56,miso意思是master in slave out,m8做主人,他的in脚接奴隶模块的out脚,反之则然。
另外我参考rabbitx2006的usb手柄和用他的板子把ps2口改为usb口,能在手提上用了: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924929&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fox

网友:
LZ的文件里有个 startloop: 我怎么没发现gotoloop啊 找了好久都没找到
这个函数的作用是什么啊

网友:
我手上有2个CC2500 有空玩下

网友:
楼主的那个CC2500是软封装的,2.4G的传输距离是比较有限,当然PCB天线的影响很大。

网友(2008-10-24):
楼主的这种软封装的,在推荐的网站上看不到啊,要直接跟他联系吗
想问下,这个模块是否带载波探测脚,也就是说,发射之前先检测下是否有同频的发射信号,防止碰撞
http://blog.21ic.com/user1/67/archives/2006/32661.html  本贴被 whimsy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24,00:01:28.

网友:
【28楼】 bjrdragon  你小量出CC2430多少钱一片?比如说10片  另外CC2480大量供货了吗?  mail:justforit # qq.com

【61楼】 whimsy  貌似TI的2.4G芯片都带信道评估的,TI做的你放心

网友(2008-12-28):
有创意啊,不过CC2500好贵啊,现在的无线鼠标都做的好便宜,模块化了

网友(2009-02-25):
无线鼠标记号

网友:
顶!借鉴借鉴

楼主(2009-04-08):
近来不少大学生做项目(包括毕设)都拿本项目作为参考,为此本人感到很大鼓励。为了进一步公开资源,我把我的毕设论文也共享,希望对参考者有帮助。论文是2008年6月左右完成,里面也有一些COPY成分(都是些皮毛,为了凑字数):-),不含源码。论文只供参考,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一切后果由参考者自负:-)

网友(2009-05-10):
收藏,以后有用.

网友:
很敬佩你啊!
我以前也搞了无线鼠标传输,5V供电,用超再生搞的,我是同一个编码发射5次,接收取最后两次,在一个小办公室能正确接收,大楷6米到10米就乱码了,10米以上没有信号了。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恼火。希望交流交流。

网友(2009-06-13):
很厉害!顶一把先!

网友(2009-08-31):
谢谢,参考了。。。有罪有罪,,呵呵

网友(2009-11-25):
CC2500  中文 Datasheet 以及CC2500模块采购 ,请联系我们。
淘宝网店:http://shop57775361.taobao.com          EMAIL:bianjianrong3@sohu.com

网友(2010-04-11):
好文章,最近想把PS/2键盘改成无线的

网友:
请问这个例子直接适用于PS/2键盘吗?是否接上键盘即可?

网友:
好贴!楼主强人!我正在仿照楼主的设计做一个,但是我手头只有24L01, 准备用这个做无线收发了。

网友:
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吃

网友:
最近刚好有兴趣 mark

网友:
非常感谢,下了!!

网友:
打个记号

网友(2010-07-24):
哇,太爽了,我也要做一个

网友(2011-05-22):
老帖 很好 一样要mark~

网友:
mark!!好想弄一弄这东西...

网友(2011-07-06):
不错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2011-11-02):
无线鼠发展真是快。其实主要靠山寨。

网友:
很好的东西,谢谢诶

网友:
很好的东西MARK

网友(2012-07-23):
我也要着手试一试,到时希望能问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