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参考资料搜集 - 安哥

楼主(2007-10-29):
我也来收集一些充电器方面的参考

2007 年 10 月 29 日:
一款别人成熟的智能充电器,可以作为我们的设计指标作为参考

关于一个电池方面书籍专卖的网站,这里搜集了很多电池方面的参考书
http://www.ni-mh.cn/batterybooks.htm

陈永辉  魏进平  高峰  杨化滨  周伟  张允什  周作祥

摘 要:以D型镍氢电池或电池组在一定的工作电流范围内,测出不同放电电流下的一组放电曲线,结合Peuken公式的适当变化,利用计算机程序实现了电池(或电池组)在任一工作电流下的放电曲线的模拟.模拟得到的曲线与实际测量的曲线极其相近,达到了对电池或电池组荷电状态及尚能继续工作时间的估算.
关键词:镍氢电池;拟合;容量
分类号:O646.21

楼主:
阀控铅酸蓄电池基础理论

     一、基本概念:
1、电池电压:
a、开路电压:电池在开路状态下的端电压。
b、工作电压:电池接通负荷后在放电过程中显示的电压。工作电压与放电条件有关,放电电流越大,工作电压越低;温度越低,工作电压越低。
2、电池的容量:
a、电池的理论容量:活性物质按法拉第定律计算而得的最高理论值。
b、电池的实际容量:电池在一定条件下所能输出的电量。它等于放电电流与放电时间的乘积。单位AH。
c、电池的额定容量:按国家或有关部门颁布的标准,保证电池在一定条件下的最低限度的容量。
  正常情况下,三者的关系是:理论容量〉实际容量〉额定容量
3、电池的内阻:
  电流通过电池的内部时受到阻力,使电池的电压降低。电池的阻不是常数,因为活性物质的组成、电解液温度和浓度都在不断的变化。内阻可分为欧姆内阻和极化阻,欧姆内阻符合欧姆定律;极化电阻随着放电流的增大而增大,但不是直线关系而是对数关系。
4、正极活性物质:
  正极活性物质有α-PbO2和β-PbO2两种晶型。β-PbO2具有较高的活性及利用率。α-PbO2具有较好的机械强度和较大的尺寸。当α-PbO2/β-PbO2为0.8时,电池具有最好的深放电能力。
二、阀控电池中应用的基础理论
1、铅钙锡铝合金
1)特点:
a、内阻小,其电阻率约为22×10-6·cm,接近纯铅;
b、析氢超电势高,水的分解电压高于铅锑合金组成的蓄电池,约200mV~250mV,所以失水少,具有较好的维护性;
c、钙为负电势,正极中的钙不会转移至负极,因此不会加速自放电。
2)加入锡的作用:
a、改善板栅与活性物质界面,提高电极的充电接受能力:
b、增加合金的力学性能;
c、降低极化和腐蚀,提高电池深放电能力
; d、改善合金的流动性能。
3)加入铝的作用:
形成氧化薄膜,防止熔融态钙合金中钙的损失。当有铝存成时,钙含量可在36小时无变化。
2、铅粉:
a、种类:从制造方法上有两种,由球磨法生产的铅粉为岛津粉;由气相氧化制的铅粉为巴顿粉。我公司目前使用的是巴顿粉。
b、制造过程:气相氧化法制造铅粉,是将熔融态的铅与空气混合进行气相氧化,利用叶轮的高速旋转,使铅液与空气充分接触,生产氧化度高达70%的铅粉,再利用稳定的气流把铅粉吹至铅粉收集器中。在制铅粉过程中,应严格控制反应温度,α-PbO2在于488℃以以生成,稳定产物;β-PbO2在488℃以上生成,极板固化、干燥后优先转化为4BS,极板具有较长的使用寿命,但初容量低
3、和膏:
  我公司采用砂型铅膏,加水过程一定要快,防止金属铅大量氧化。铅粉中的铅应在固化过程中完成氧化,以保证极板良好的性能和机械强度。快速加酸是不允许的,否则会导致铅膏温度急剧上升,影响相组成。
4、极板固化:
  在控制相对湿度、温度和时间的条件下,使极板失去水份和形成可塑性物质,进而凝结成微孔均匀的固态物质。作用:
a、铅膏中的铅进一步氧化,在正负极中残余的铅分别减少到2%和5%左右,化成后可望获得坚固的活性物质和良好的外观。
b、在固化过程度中,铅膏物质继续进行碱式硫酸铅的结晶过程度,在较低温度下生产3BS,温度高于80℃时有利于4BS的生成,通过固化使板栅表面生成氧化铅的腐蚀膜,增强板栅与活性物质的结合。
固化不良的危害:脱粉、掉块、产生表面裂纹。
5、电池化成
a、化成目的:在极板上形成活性物质的过程,对于涂膏式极板和管式极板,是用电化学方法在正极上形成二氧化铅,在负极上生成海绵状铅。
b、化成方式:极板化成和电池化成。极板化成是将极板放在专门的化成槽内,多片正负极板相间地连接起来与直流电源相间,灌入电解液通电。电池化成是指,不需要专门化成槽,而是生极板装配成电池,灌入电解液通直流电。目前我公司是电池化成。
三、杂质的危害
  杂质能够使电池的氧析出,增大自放电,危害比较大的是铁、锰、砷、氯、铜等。如一价铁离子在电池参加的副反应如下:
正极:PbO2+3H++HSO4-+2Fe2+=PbSO4+2H2O+2Fe3+
负极:Pb+HSO4-+2Fe3+=H++2Fe2+
  机理:一些可变价态的盐类,它们的低价态可以在正极被氧化,同时二氧化铅还原;被氧化的高价态可通过对流、扩散达到负极,在负极进行还原过程;同进负极活性质被还原,还原态的离子又藉助于扩散、对流达到正极重新被氧化,如此反复循环。

楼主:
电池容量测试电路

测试各种电池容量的测试方法是将电池通过固定电阻放电,在放电的同时监测电池的端电压,当端电压下降到一定值时停止放电,并记录下放电时间,根据放电时间的长短来判断电池容量的大小。因放电时间较长(一般需10~24小时),*人工监则与计时既繁琐又不便,且易出现失误。为此,本人设计了此自动计时电路。

  自动计时的原理是:LCD显示时钟(或电子表)通电后正常计时,计时过程中如使其时基晶振的一端为低电平,则电路停振,LCD显示屏上的计时时间会保持不变。撤去外加低电平后LCD时钟又恢复正常走时。

  利用上述原理设计的电池容量测试电路如图所示。四运放接成电压比较器用于监测电池端电压,本电路一次可同时测试四个电池,利用四个LCD台钟自动记录放电时间。在测试之前,先调节R2设定电池放电的终止电压VA。RL1~RL4是电池放电电阻,其阻值随电池的型号、规格而异。当电池放电到端电压低于设定值VA时,运放输出高电平,LED点亮,晶体管导通,LCD台钟时基电路停振,显示屏上保留了电池的放电时间,从而省去了人工值守的麻烦。

楼主:
放电容量的一种新的计量方法

前   言
随着环保意识的逐渐加强,世界各国竞相开展环保汽车的研制,我国也正在投入资金开发以电池为动力的电动汽车。而电动车必不可少的仪器就是电池容量计,就象普通汽车的油量表一样,告诉使用者电池还剩余多少容量,能够行驶多少公里。实际上,不仅电动车需要电池容量计,许多使用电池的场合都对此有迫切的要求。传统的对电池监视的手段仅仅是一块电压表,而电压却不能准确反映电池的容量,经常出现电压正常,却无容量的现象。作为使用者常常感到困惑的就是不知电池还能使用多久,因此影响到许多关键场合的使用,还易出现误判引起事故。因此研制一台反映电池容量的仪器就显得十分必要了。目前国外已有同类产品问世,但可能由于技术保密的原因,未见介绍其实现的方法。

  本文以电动车为使用对象,提出了一种采用电量计量方法实现的电池容量计,可在一定条件下计量电池容量。它基于这样一种原理,即对电池充进能量和放出能量进行计算并乘以相应的损失系数从而指示电池的容量(该系数应考虑到充电效率及电池放电电流大小以及其它因素对电池容量的影响)。

2基本原理

  电池的容量除了一些电池本身的因素外,主要取决于充电量和放电量,显然如果始终能记录下电池的充放电情况就可以测出容量。我们设想在传统的单一电池上装备这种称之为电池容量计的仪器以达到显示容量的目的。该容量计动态监视电池充进电量的总和及放出总电量并运算后直观显示。影响电池容量的其它因素综合为一个损失系数,该系数乘以充放电量的算数和即为电池剩余容量。由于电池的种类、大小、性能不尽相同,损失系数是不相同的,主要*试验获得,故这里不讨论系数问题,只研究完成计量电量功能的电路。

  电池充放电有多种方式,恒流、限压、脉冲、负脉冲等等,所以简单地用电流乘以时间计量容量的方式无法适应除恒流外的其他方式,而积分方式又不能适应负脉冲充电的需要,同时它需要时间参数,亦不太适合。显然电池容量计的设计应满足多数的充放电方式。无论何种充电方式,其影响电池容量的关键参数即为电流和时间,负脉冲充电情况下只是同时有负电流。为此我们设计了如下工作方式的电池容量计电路,原理方框图见图1。

  首先监测电池的充放电电流,将其转换为电压信号后放大,送入电压频率转换器使其变为频率信号,最后送入计数器记录脉冲的个数,通过一定方式将计数值显示出来,这就构成了一台电池容量计。实际上,频率的高低代表了电流的大小,电流大则频率高,在同一时间内记录的脉冲个数就多,反之亦然。而充放时间亦反映在对脉冲的计数上,时间长则计数个数多。如此,就利用计数方式完成了对电池充放电量的计算。

图1电池容量计原理框图

  绝对值放大器和可逆计数器二者的结合,实现了对充电中放电间隙(即负脉冲充电)的计量,同时用一套电路完成了充放电两个方向的计算。充电时正向计数,放电时反向计数(减数),用电流的流向控制可逆计数器的计数方向。

3方案论证及技术关键的解决

3.1电流取样

  电流取样的目的是将电流信号变为电压信号,一般有三种方式:

  (1)取样电阻;

  (2)分流器;

  (3)霍尔器件(包括互感器类)。

  从电动车电池使用来看,电流较大,显然使用取样电阻并不合适,而分流器又太重且体积也较大,不太适用,故霍尔器件较为适用。其优点是线性程度优于0.1%,适于范围较大的跟踪,动态性能好,响应时间小于1μs,这样可即时跟踪汽车起动的瞬时电流。另外,其尺寸小,重量轻适于在汽车上安装。它的缺点是价格稍贵,但对于汽车上使用的电池价格来讲完全可以忽略。由于选用可以购买到的成熟产品,电路较简单不再列出。

3.2绝对值放大器

  由于充放电电流方向不同,采用绝对值放大器,它将霍尔器件输出的正负信号统一放大为正信号,然后送往压频转换器。

  绝对值放大器的设计方法较多,从电源上来看,有单电源、双电源两种方式,采用的运放个数有一个和多个。本机由于采用霍尔器件且为双向电流,故单电源没有优点,而单运放的放大器,电阻取值太多,精度要求高,并且对负载亦应考虑,不太适用。

  本机采用由二运放构成的绝对值放大器,选用低失调、低漂移的运算放大器0P-07,精度高且性能不受负载影响,这里苛求绝对值放大器的精度,不是为系统精度作贡献,而是从另外一点考虑的。这就是前面提到的,就电池容量计而言,对电池监测的最好办法应是同电池一体,始终监视电池状况。而这就要求电池没有充放电流时,放大器的输出为零,否则经过长期搁置后,容量计由于放大器误差的关系指示充满或放光,产生误判。以高精度、低失调、低漂移设计完成后的样机,满度误差为1mv,零度误差小于1mv。参见图2。

图2绝对值放大器原理图

3.3压频转换器

  压频转换器是电池容量计的核心部分,负责将放大的信号转换为频率信号,它的线性度和精度直接影响到整机。实现压频转换的方法也有很多种。从形式上看,有分立元件和专用集成芯片两种形式,一般的分立元件精度、体积、调整复杂程度均高于集成芯片,但其价格较低,而专用芯片在线性度、电压稳定度、精度等指标相对可接受的价格而言有所降低。我们考虑到体积和充放电全程跟踪及性能价格比的问题,选择了VFC32为电压频率转换器件,该器件较好的线性度为全程跟踪精度提供了保证,并以较少的元件使体积缩小,电路原理见图3。

图3压频转换器原理图

3.4可逆计数器

计数器部分全部采用CMOS电路,一是功耗低,这对依*电池本身供电显得极为重要;二是其电平与运放电平匹配,并使显示范围增大。见图4。

图4可逆计数器原理图

  采用了14级脉冲进位二进制计数器4020一片,4位可逆二进制计数器4516二片,构成21级计数器。其中高7位计数器数值有效作为计数值并输出,而低14位则仅用来计数并不用作输出,且4020是单向计数,无减法功能。

  此种设计有两大优点:

  (1)4020是高集成度的计数器,可代替3片半4516来使用,这样大大缩小了体积。

  (2)当作加法时,4020可精确到最低位;作减法时,误差为低十四位,但这个十四位也是一次性的最大误差,无累加性,因为电路上采用了异步、同步计数混用的方法。当减去14个数(虽然4020是加),4020输出异步脉冲4516减"1",如同作真正减法一样,而4020的数值是不能输出的,这使得结果十分精确。

3.5控制电路

  该部分包含有预置电路、防溢出电路、计数方向控制电路。

  本样机为适用范围宽,在计数器的预置和控制电路上均增加了拨动开关,这样可以通过拨动开关设置计数部分初值和终值,可达到检测使用已知电池电容的目的,比较方便。

  同时为防计数器双向溢出,分别设置防溢出电路,使计数器计到零和满值时均不再计数,以防错误。

  通过对电流流向的比对,输出脉冲控制可逆计数器的计数,构成方向控制电路。

3.6显示

  显示有数字式、指针式两种方式。为保证直观的显示,同时尽可能沿用普通汽车的仪表,仍采用汽车上原有指示电池电压的电压表。而在电压表上设置一个开关,通过它来切换电压、容量的指示,这样较为方便。

  这需要将计数器的二进制数转化为电压。显然用D/A转换是可以的,但电路复杂程度上升,成本也有所提高。故为了简化电路我们仅借用D/A转换网络的思想,利用权电阻T形网络将4516的7位数值变换成模拟量输出,推动电压表指示,见图5。

图5 显示电路原理图

3.7工作电源部分

  电池容量计不同于其它仪器的是它只能使用电池作为电源,而由于电池电压的变化及波动,直接使用显然是不合适的,为此必须由电池引出产生二次电源。

  首先霍尔器件需电源±12V,电路控制计数等部分也亦借用±12V,另外我们考虑到为了使容量指示更直观清晰,其最大电压范围应大些,同时也能充分利用其电压表有效指示。其电压表范围为40V,而电池电压最高为30V,故设定容量指示最大指示为28V,这就需要电源电压为30V。

  由于电池起动时有大电流放电,使电压波动十分厉害,约15~30V,为适应其变化,同时减小容量计自身功耗,提高效率,设计全部采用开关电源。

  首先+12V的获得是采用LM2575降压调整器,该芯片输入电压可达40V,固定振荡频率52kHz,电压、电流调整率较好,适应容量计的要求。

  -12V是利用+12V为输入,通过34063DC/DC变换器加以变换而成。这样损失了部分功率。我们原设计用M2575HV(输入电压60V)由电池电压直接引入,但由于60V的LM2575HV未能买到,只得作罢。将来如有批量,可定货。好在-12V功率有限,损失较小。  30V一组电源,其电压高,电流小,如采用普通DC变换器如2575或其他器件,体积过大,且磁心元件等都大为浪费,得不偿失。故我们在设计中一直在寻找简洁的方法,最后经试验决定利用555振荡器升压并采用倍压整流的方法将12V提升至30V,效果极好,见图6。

4产品的设计与计算

4.1电压/频率关系的设定

  电压0~10V对应频率0~10kHz

图6 30V电源原理图

  电流0~1000A对应电压0~10V

  这几个值的选取,综合考虑了霍尔元件、放大器、F/V转换设计的最佳值及试验样机的需要。

4.2计数位数

  4020-14位4516两片共8位,加起来为22位,仅采用21位,其计数个数为:

  221=2.097152×106。

  对10kHz的计数时间

T=(221×1/104)秒=3.49分。

  当10kHz对应1000A时,对45Ah电池来讲

T=C/I=45/1000=0.045h=2.7分<3.49分 ,

可见计时已够,满度计时安时数为

(221×1/104)×1000/3600=58.25Ah。

4.3误差的计算

  前14级计数时间为△T=214,总计时为T=221,相对误差△T/T=214/221=0.78%。

  可见前14级误差极小,尚不足1%,且其仅在做减法时一次性出现,可以忽略。故采用一片4020代替三片4516是合理的。

5性能测试结果

  整机测试,条件为充放电流15A,电压(代表容量)指示满容量为28.002V,电池容量放尽后,电压(代表容量)指示为0V,指示容量与实际容量误差为3%,符合设计要求。

6结论

  在输出容量等于输入容量乘以损失系数的模式下,本文以电动车为使用对象,对输入取样、绝对值放大、压频转换、显示及工作电源各部分作了深入细致的阐述,进行了非常有益的探索,是目前计量电池容量的有效方法之一,适用于无记忆效应、性能相对稳定的电池。

楼主:
2007 年 10 月 29 日 ,晚上

GB4706.18-1999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电池充电器的特殊要求

楼主:
实现蓄电池快速充电的技术途径

1.改进电池设计降低欧姆内阻

  按照ALABC规定的快速充电目标,若要求100Ah起动用铅蓄电池在5min内将电池容量由20%充至50%,即充入电量为100×(0.5-0.2)=30Ah,则充电电流应不小于30÷(5÷60)=360A,即3.6 (A),此时电池欧姆降为360×6× =0.216V,电池电压达到1.97+0.216+0.030+0.006=2.23V,未到析气电压,电池可以安全充电。水平式密封铅蓄电池欧姆内阻更小,112Ah单格电池0.3mΩ ,则电池容量在5min内由20%充至50%需要充电电流为112×(0.5-0.2)÷(5÷60)=403A,用此电流充电时的电池欧姆降为403×3× =0.121V,它比起动用电池要低。显然,水平密封铅蓄电池在充至析气电压时可以充入更多的电量,即它的快速充电性能更好。

  我们以前的工作已经得到,铅蓄电池若采用铜拉网负板栅,则会显著地降低板册电阻;这不仅有利于提高活性物质利用率和电池比功率,而且还改善了电池快速充电性能。看来采用铜拉网负板栅的铅蓄电池会给电动车带来很大好处。

2.提高反应离子扩散速度

  这是为了提高铅蓄电池的扩散电流密度,也就是推迟电池在充电过程中极限扩散电流出现的时间,即延迟电池电压达到析气电压的时间,从而允许加大充电电流,快速充电。

  减薄极板厚度、增加活性物质孔率、增加板栅跟活性物质的接触面积,这些措施均有利于反应物和生成物的扩散过程,减小浓差极化,提高了允许的充电电流值,实现快速充电。但从电池寿命考虑,极板也不能做得太薄。

3.改革蓄电池的充电方法

  脉冲快速充电方法的理论基础就是通过在充电电流中叠加一定频率、宽度、高度的负脉冲或短时间的中停充电,使参加反应的 离子来得及生成并提高其浓度,又使生成的 和 离子来得及从电极表面附近移开,其综合效果是降低了浓差极化,允许加大充电电流缩短充电时间。

  应当指出,铅蓄电池在充电过程中端电压是不断升高的,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充电阶段蓄电池的极化分布情况是不同的,因而在设计脉冲充电装置时,应当根据电池充电时允许达到的电压值来自动调节充电电流和时间;同时还必须按照负脉冲放电过程中电池电压下降值来自动调节负脉冲的宽度和高度。这样虽然充电电流很大,但由于适时地有效地采取了降低浓差极化的措施,蓄电池电压上升就慢,使蓄电池充入更多的电量。目前开发的智能化充电装置就是考虑到这些情况后进行设计的。

4.快速充电对电池寿命的影响

  大电流快速充电对电池寿命的影响是好还是坏众论纷纭;出现这种不同的看法不足为怪。这首先是由于电池寿命不是一致的,在我们的试验中观察到,即使是从生产线上同时制取的一批电池,其循环寿命甚至可相差1倍;再者,长时期的寿命试验过程中,很难保证各批电池的试验条件完全一致。虽然一般认为大电流充电会缩短电池寿命,但在文献中却报道了在有适当冷却的情况下,阀控式密封铅蓄电池的循环寿命却因大电流充电而有改善。

  我们的试验表明,在保持电池充电电压低于析气电压的条件下,大电流快速充电并没有给电池寿命带来不利影响。电动车电池在使用过程中,可以不必每次充电都充至额定容量的100%,但每隔一星期(最好不超过半个月)应将电池充足电。尤其在不使用电动车时,更应当将电池充足电后保存。这样会有利于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

结论

  (1)铅蓄电池价格便宜,使用可*,且寿命长,电池本身又在不断更新和发展,因而近期内它仍然是电动车的切实可行的动力源。

  (2)电池欧姆内阻是大电流充电时引起电池电压升高的主要因素;必须改进电池结构降低内阻方可满足电动车对电池快速充电的要求。

  (3)采用脉冲充电和智能化充电装置,有利于降低浓差极化,提高充电效率。

楼主:
中国国家电池标准与行业电池标准目录

资料来源:电池协会

中国国家电池标准与行业电池标准目录
序号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备注
1 GB/T 2829-1987 周期检查计数抽样程序及抽样表
2 GB/T 2828.1-2003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3 GB/T 3929-1983 标准电池
4 GB/T 8897-1996 原电池总则 已作废
  GB/T 8897.1-2003 原电池 第1部分:总则
  GB 8897.2-2005 原电池 第2部分:外形尺寸和技术要求
5 QB/T 1495-1992 原电池(规格与电性能)
  GB/T 20155-2006 电池中汞、镉、铅含量的测定
6 GB/T 467-1997 (高纯阴极铜)
7 GB/T 470-1997 锌锭
8 GB/T 1919-1994 工业氢氧化钾
9 GB/T 1978-1988 电池锌板 转行标
10 GB/T 2945-1992 氯化铵
11 GB/T 3519-1995 微晶石墨
12 GB/T 3610-1997 电池锌饼
13 GB/T 3781-1993 乙炔碳黑技术条件
14 GB/T 3781.8-1993 乙炔碳黑盐酸吸液量的测定
15 GB/T 3781.9-1993 乙炔碳黑电阻率的测定
16 GB/T 7112-1998 R03、R1、R6、R14、R20型锌锰干电池 LR03、LR1、LR6、LR14、LR20型碱性锌锰干电池 2005年8月1日作废
17 GB 10758-1989 碱锰扣式电池(改为QB/T 3747-1999)
18 GB/T 11100-1989 冲压电池壳用硬质合金毛坯
19 GB/T 12689-1990 锌及锌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20 GB/T 13011-1991 锌锰干电池生产防尘毒技术规程
21 GB/T 14949-1994 锰矿石化学分析方法
22 QB/T 1185-1991 LR20、LR14、LR6型碱性锌锰干电池 已作废
23 QB/T 1186-1991 6F22型锌锰干电池 2005年8月1日作废
24 QB/T 1246-1991 电池铁壳成型机
25 QB/T 1694-1993 电池机械产品型号编制方法
26 QB/T 1732-1993 R40型锌锰干电池 2005年8月1日作废
27 QB/T 1758-2000 电池贴标机
28 QB/T 1819-1993 R6纸板电池生产线
29 QB/T 1820-1993 调粉机
30 QB/T 1971.1-1994 干电池正极帽 普通铜帽
31 QB/T 1972-1994 LR03、LR1型碱性锌锰干电池 已作废
32 QB/T 1973-1994 电池用碳棒
33 QB/T 2106-1995 电池用电解二氧化锰
34 QB/T 2303-1997 浆层纸
35 QB/T 2459.1-1999 LR6、LR03碱性锌锰电池 正极钢壳
36 QB/T 2459.2-1999 LR6、LR03碱性锌锰电池 负极底
37 QB/T 2459.3-1999 LR6、LR03碱性锌锰电池 密封圈
38 QB/T 2459.4-1999 LR6、LR03碱性锌锰电池 集流体
39 QB/T 2459.5-1999 LR6、LR03碱性锌锰电池 紧固帽和支撑片
40 QB/T 3747-1999 碱锰扣式电池(原为GB/T 10758-1989)
41 QB/T 2576-2002 无汞碱性锌-二氧化锰电池用锌粉
42 QB/T 2629-2004 无汞碱性锌-二氧化锰电池用电解二氧化锰
43 SH/T 0419-1994 绝缘沥青
44 SJ/T 9550.6-1993 碱锰扣式电池质量分等标准 不适用,待修订
45 SJ/T 9550.7-1993 R20S、R20C、R20P型锌锰干电池质量分等标准 不适用,待修订
46 SJ/T 9550.8-1993 R14S、R14C、R14P型锌锰干电池质量分等标准 不适用,待修订
47 SJ/T 9550.9-1993 R6S、R6C、R6P型锌锰干电池质量分等标准 不适用,待修订
48 SJ/T 9550.10-1993 R40型锌锰干电池质量分等标准 不适用,待修订
49 SJ/T 9550.11-1993 S4型锌锰干电池质量分等标准 不适用,待修订
50 SJ/T 9550.12-1993 9F120-2型锌锰干电池质量分等标准

--------------------------------------------------------------------------------

51 SJ/T 9550.13-1993 10F60-2型锌锰干电池质量分等标准
52 SJ/T 9550.14-1993 6F22型锌锰干电池质量分等标准 不适用,待修订
53 SJ/T 9550.15-1993 R1、R03型锌锰干电池质量分等标准 不适用,待修订
54 SJ/T 9550.12-1993 9F120-2型锌锰干电池质量分等标准 不适用,待修订
55 SJ/T 9550.12-1993 9F120-2型锌锰干电池质量分等标准 不适用,待修订
56 SJ/T 9550.12-1993 9F120-2型锌锰干电池质量分等标准 不适用,待修订
57 YB/T 103-1997 天然放电锰粉
58 GJB 449A-1998 碱性锌锰电池通用规范
59 GB/T 7168-1987 锌银扣式电池 已作废
60 GB/T 7168-1996 锌银扣式电池
61 QB/T 1759-1993 扣式电池组装线
62 GB/T 8897.4-2002 原电池 第四部分:锂电池的安全要求
63 GB/T 10076-1988 锂电池型号命名方法
64 GB/T 10077-1988 锂电池最大外形尺寸和容量系列
65 GB/T 10078-1988 心脏起博器用锂碘电池
66 QB/T 2389-1998 锂-二氧化锰扣式电池
67 SJ/T 9550.16-1993 锂-二氧化锰扣式电池质量分等标准 不适用,待修订
68 SJ/T 9550.17-1993 锂-二氧化锰圆柱形电池质量分等标准
69 SJ/T 9550.18-1993 锂-二氧化硫圆柱形电池质量分等标准
70 SJ/T 9550.19-1993 锂-亚硫酰氯圆柱形电池质量分等标准
71 SJ/T 9550.24-1993 锂碘电池质量分等标准
72 GB/T 7169-1987 碱性蓄电池型号命名方法
73 GB 4706.16-1986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电池驱动的电动剃须刀、电推剪及其充电器和电池组的特殊要求
74 GB 4706.18-1999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电池充电器的特殊要求
75 SJ/T 10001-1991 碱性蓄电池术语
76 SJ/T 10323-1992 电池产品设计文件的分类编号
77 SJ/T 11170-1998 家用及商用电池标准
78 GB/T 649-1983 铅
79 GB 2899-1982 硫酸钡
80 GB/T 2900.11-1988 蓄电池名词术语
81 GB/T 5008.1-2005 起动用铅酸蓄电池 技术条件
82 GB/T 5008.2-2005 起动用铅酸蓄电池 产品品种和规格
83 GB/T 5008.3-2005 起动用铅酸蓄电池 端子的尺寸和标记
84 GB/T 7403.1-1996 牵引用铅酸蓄电池
85 GB/T 7403.2-1987 牵引用铅酸蓄电池 产品品种和规格
86 GB/T 7404.1-2000 内燃机车用排气式铅酸蓄电池
87 GB/T 7404.2-2000 内燃机车用阀控密封式铅酸蓄电池
88 GB 10978.1-1989 煤矿防爆特殊型电源装置用铅酸蓄电池技术条件
89 GB 10978.2-1989 煤矿防爆特殊型电源装置用铅酸蓄电池产品品种与规格
90 GB/T 12169-1990 船舶起动用铅酸蓄电池
91 GB/T 12170-1990 船舶通讯、照明用铅酸蓄电池
92 GB/T 13281-1991 铁路客车用铅酸蓄电池
93 GB/T 13337.1-1991   固定型防酸式铅酸蓄电池  技术条件
94 GB/T 13337.2-1991   固定型防酸式铅酸蓄电池  规格及尺寸
95 GB 13339.1-1991 固定型蓄电池
96 GB/T 13603-1992 船舶蓄电池装置
97 GB/T 18332.1-2001 电动道路车辆用铅酸蓄电池
98 GB 17761-1999 电动自行车
99 GB/T 19638.2-2005  固定型阀控密封铅酸蓄电池
100 GB/T 19639-2005  小型密封铅酸蓄电池

--------------------------------------------------------------------------------

101 JB/T 1866-1999 航标用铅酸蓄电池
102 JB/T 2599-1993 铅酸蓄电池 产品型号编制方法
103 JB/T 3076-1999 铅酸蓄电池槽(硬橡胶电池槽)
104 JB 3385-91 隔板
105 JB/T 3941-1999 铅酸蓄电池包装
106 JB/T 4282-1992 摩托车用铅酸蓄电池
107 JB/T 4288-1992 摩托车用蓄电池规格
108 JB/T 5821-1991 铅酸蓄电池用普通螺纹公差与配合
109 JB/T 6457.1-1992 小型阀控密封铅酸蓄电池 产品分类
110 JB/T 6457.2-1992 小型阀控密封铅酸蓄电池 技术条件
111 JB/T 6766-1993 铅酸蓄电池用橡胶、塑料零件尺寸公差
112 JB/DQ 7110-1984 起动用铅酸蓄电池补充技术条件
113 JB/DQ 7208-1986 牵引用铅酸蓄电池补充技术条件
114 JB/DQ 7316.1-1988 起动用铅酸蓄电池产品质量分等
115 JB/DQ 7316.2-1988 固定型防酸式铅酸蓄电池产品质量分等
116 JB/DQ 7316.3-1988 牵引用铅酸蓄电池产品质量分等
117 JB/T 7630.1-1998 铅酸蓄电池超细玻璃纤维隔板
118 JB/T 7630.2-1998 铅酸蓄电池微孔橡胶隔板
119 JB/T 7630.3-1998 铅酸蓄电池烧结聚氯乙烯隔板
120 JB/T 7630.4-1998 铅酸蓄电池熔喷聚丙烯隔板
121 JB/T 7630.5-1998 铅酸蓄电池微孔聚乙烯隔板
122 JB/T 8200-1999 煤矿防爆特殊型电源装置用铅酸蓄电池
123 JB/T 8451-1996 固定型阀控密封式铅酸蓄电池
124 JB/T 9653-1999 储能用铅酸蓄电池
125 JB/T 9654-1999 铅酸蓄电池用固化管
126 JB/T 10052-1999 铅酸蓄电池用电解液
127 JB/T 10053-1999 铅酸蓄电池用水
128 JB/T 10054-1999 铅酸蓄电池用排管
129 JB/T 10262-2001 电动助力车用密封铅酸蓄电池
130 JB/T 56029-1992 起动用铅酸蓄电池产品质量分等
131 JB/T 56030-1992 固定型防酸式铅酸蓄电池产品质量分等
132 JB/T 56031-1992 铅酸蓄电池隔板产品质量分等
133 QB/T 1258-1991 铅酸蓄电池聚氯乙烯微孔隔板
134 SJ/T 9550.25-1993 起动用铅酸蓄电池质量分等标准
135 SJ/T 9550.26-1993 固定型铅酸蓄电池质量分等标准
136 SJ/T 9550.27-1993 牵引用铅酸蓄电池质量分等标准
137 SJ/T 9550.28-1993 内燃机车用铅酸蓄电池质量分等标准
138 SJ/T 10417-1993 6V、12V小型密封铅酸蓄电池
139 SJ/T 10712-1996 固定型阀控式密封(免维护)铅酸蓄电池
140 YD/T 799-1996 通信用阀控式密封铅酸蓄电池 技术要求和检验方法
141 MT 28-91 矿灯用铅蓄电池
142 DB 31/202-1997 电力助力车专用蓄电池(上海市地方标准)
143 LY 216-79 活性炭
144 GJB 516-1995 军用汽车用铅酸蓄电池技术条件
145 GJB 4406-2002 军用铅酸蓄电池产品型号命名方法
146 CB/T 728-2000 船舶起动用铅酸蓄电池
147 CB/T 3821-2000 船舶通信、照明用铅酸蓄电池
148 HG/T 2692-95 蓄电池用硫酸
149 SN/T 0361-95 出口铅酸蓄电池检验规程
150 DL/T 637-1997 阀控式密封铅酸蓄电池订货技术条件

--------------------------------------------------------------------------------

151 1996年9月 通信用阀控式密封铅酸蓄电池进网质量认证检验实施细则
152 GB/T 9368 1988 镉镍碱性蓄电池 已废止
153 GB/T 9369 1988 镉镍碱性蓄电池组 已废止
154 GB/T 15142-2002 方形开口镉镍单体蓄电池总规范
155 GB/T 15142-1994 镉镍碱性蓄电池总规范
156 GB/T 18270-2000 镉镍开口蓄电池用电解液
157 GB/T 11013-1996 碱性二次电池和电池组--圆柱密封镉镍可充单体电池 已废止
158 GB/T 17571-1998 碱性二次电池和电池组样  扣式密封镉镍可充整体电池组 已废止
159 GB/T 18289-2000 蜂窝电话用镉镍电池总规范
160 SJ/T 9550.1-1993 镉镍圆柱密封碱性蓄电池质量分等标准
161 SJ/T 9550.2-1993 镉镍扣式密封碱性蓄电池质量分等标准
162 SJ/T 9550.3-1993 镉镍方形开口碱性蓄电池质量分等标准
163 SJ/T 9550.4-1993 镉镍方形密封碱性蓄电池质量分等标准
164 SJ/T 10169-1991 镉镍方形密封碱性蓄电池总规范
165 SJ/T 10228-1991 GN300-(3)碱性蓄电池
166 SJ/T 10286-1991 镉镍扁形密封碱性蓄电池总规范
167 SJ/T 10286-1997 扣式密封镉镍可充电单体电池
168 SJ/T 10287-1991 镉镍高倍率碱性蓄电池
169 SJ/T 10288.1-1991 镉镍圆柱密封碱性蓄电池  GNYG0.45 碱性蓄电池
170 SJ/T 10288.2-1991 镉镍圆柱密封碱性蓄电池  GNYG0.5 碱性蓄电池
171 SJ/T 10288.3-1991 镉镍圆柱密封碱性蓄电池  GNYG0.6 碱性蓄电池
172 SJ/T 10288.4-1991 镉镍圆柱密封碱性蓄电池  GNYG0.8 碱性蓄电池
173 SJ/T 10288.5-1991 镉镍圆柱密封碱性蓄电池  GNYG1.2 碱性蓄电池
174 SJ/T 10288.6-1991 镉镍圆柱密封碱性蓄电池  GNYG1.8 碱性蓄电池
175 SJ/T 10288.7-1991 镉镍圆柱密封碱性蓄电池  GNYG4 碱性蓄电池
176 SJ/T 10288.8-1991 镉镍圆柱密封碱性蓄电池  GNYG7 碱性蓄电池
177 SJ/T 10288.9-1991 镉镍圆柱密封碱性蓄电池  GNYG10 碱性蓄电池
178 SJ/T 10288.10-1991 镉镍圆柱密封碱性蓄电池  GNYG0.18 碱性蓄电池
179 SJ/T 10288.11-1991 镉镍圆柱密封碱性蓄电池  GNYG1.5 碱性蓄电池
180 SJ/T 10288.12-1991 镉镍圆柱密封碱性蓄电池  GNYG3 碱性蓄电池
181 SJ/T 10288.13-1991 镉镍圆柱密封碱性蓄电池  GNYG5 碱性蓄电池
182 SJ/T 10289-1991 镉镍密封碱性蓄电池充电器总规范
183 SJ/T 10484-1994 铁路客车用碱性蓄电池(组)规范
184 SJ/T 10621-1995 方形密封镉镍可充电单体蓄电池
185 SJ/T 10621-1995 方形开口镉镍可充电单体蓄电池
186 SJ/T 11195-1998 移动通信手持机电池(镉镍电池)规范
187 YS/T 74.1-1994 镉化学分析方法 钼蓝分光光度法测定砷量
188 YS/T 74.2-1994 镉化学分析方法 5-Br-PADAP分光光度法测定锑量
189 YS/T 74.3-1994 镉化学分析方法 丁二酮肟分光光度法测定镍量
190 YS/T 74.4-1994 镉化学分析方法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铅量
191 YS/T 74.5-1994 镉化学分析方法 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铅分光光度法测定铜量
192 YS/T 74.6-1994 镉化学分析方法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锌量
193 YS/T 74.7-1994 镉化学分析方法 1,10-二氮杂菲分光光度法测定铁量
194 YS/T 74.8-1994 镉化学分析方法 结晶紫分光光度法测定鉈量
195 YS/T 74.9-1994 镉化学分析方法 苯芴酮-溴代十六烷基三甲胺分光光度法测定锡量
196 YS/T 74.10-1994 镉化学分析方法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银量
197 GB/T 15100-2003 碱性或其他非酸性电解液的二次电池和电池组,密封金属氢化物镍可充单体电池 已废止
198 GB/T 18288-2000 蜂窝电话用金属氢化物镍电池总规范
199 GB/T 18332.2-2001 电动道路车辆用金属氢化物蓄电池
200 SJ/T 11194-1998 移动通信手持机电池(金属氢化物镍电池)规范

--------------------------------------------------------------------------------

201 GJB 3251-1998 金属氢化物-镍蓄电池组通用规范
202 GJB 2831-1997 氢镍全密封蓄电池通用规范
203 GB/T 18287-2000 蜂窝电话用锂离子电池总规范
204 GB/Z 18333.1-2001 电动道路车辆用锂离子蓄电池
205 QB/T 2502-2000 锂离子蓄电池总规范
206 SJ/T 11169-1998 锂电池标准
207 YD/T 856-1996 移动通信手持机电源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208 YD/T 998.1-1999     移动通信手持机用锂离子电源及充电器 锂离子电源
209 YD/T 998.2-1999     移动通信手持机用锂离子电源及充电器 充电器
210 GJB 4477-2002 锂离子蓄电池组通用规范
211 GB/T 2296-2001 太阳电池型号命名方法
212 GB/T 2297-1989 太阳光伏能源系统术语
213 GB/T 6492-1986 航天用标准太阳电池
214 GB/T 6494-1986 航天用太阳电池电性能测试方法
215 GB/T 6495.1-1996 光伏器件 第1部分:光伏电流-电压特性的测量
216 GB/T 6495.2-1996 光伏器件 第2部分:标准太阳电池的要求
217 GB/T 6495.3-1996 光伏器件 第3部分:地面用电光伏器件的测量原理及标准光谱辐照度数据
218 GB/T 6495.4-1996 晶体硅光伏器件的I-V实测特性的温度和辐照度修正方法
219 GB/T 6495.5-1997 光伏器件 第5部分:用开路电压法确定光伏(PV)器件的等效电池温度(ECT)
220 GB/T 6496-1986 航天用太阳电池标定的一般规定 转行标
221 GB/T 6497-1986 地面用太阳电池标定的一般规定
222 GB/T 9535-1998 地面用晶体硅光伏组件鉴定和定型
223 GB/T 11009-1989 太阳电池光谱响应测试方法
224 GB/T 11010-1989 光谱标准太阳电池
225 GB/T 11011-1989 非晶硅太阳电池电性能测试的一般规定
226 GB/T 11012-1989 太阳电池电性能测试设备检验方法
227 GB/T 12632-1990 单晶硅太阳电池总规范
228 GB/T 12637-1990 太阳模拟器通用规范
229 GB/T 14008-1992 海上用太阳电池组件总规范 已废止
230 GB/T 18210-2000 晶体硅光伏(PV)方阵I-V特性的现场测试
231 GB/T 18479-2001 地面用光伏(PV)发电系统 概述和导则
232 SJ/T 2196-1982 地面用硅太阳电池电性能测试方法
233 SJ/T 2197-1982 地面用标准硅太阳电池的标定
234 SJ/T 2428-1983 空间用标准单晶硅太阳电池的标定
235 SJ/T 2429-1983 空间用单晶硅太阳电池电性能测试方法
236 SJ/T 2572-1985 太阳电池用硅单体棒、片
237 SJ/T 9550.29-1993 地面用晶体硅太阳电池单体质量分等标准
238 SJ/T 9550.30-1993 地面用晶体硅太阳电池组件质量分等标准
239 SJ/T 9550.31-1993 航天用硅太阳电池方阵单体质量分等标准
240 SJ/T 9550.32-1993 航天用硅太阳电池方阵组件质量分等标准
241 SJ/T 10173-1991 TDA75单晶硅太阳电池
242 SJ/T 10174-1991 AM1.5稳态太阳模拟器
243 SJ/T 10459-1993 太阳电池温度系数测试方法
244 SJ/T 10460-1993 太阳光伏能源系统图用图形符号
245 SJ/T 10698-1996 非晶硅标准太阳电池
246 SJ/T 11127-1997 光伏(PV)发电系统过电压保护----导则
247 SJ/T 11209-1999 光伏器件 第6部分:标准太阳电池组件的要求
248 GJB/Z 53.4-1994 军用电池系列型谱 太阳电池
249 GJB 1431-1992 空间用单晶硅太阳电池总规范
250 GJB 2602-1996 空间用太阳电池阵通用规范

--------------------------------------------------------------------------------

251 GJB 2832-1997 太阳敏感器电池通用规范
252 GB/T 12724-1991 锌银碱性蓄电池总规范
253 SJ/T 986-1975 15XYG45碱性蓄电池组
254 SJ/Z 1526-1979 锌银碱性蓄电池系列型谱
255 SJ/T 9550.22-1993 锌银方形蓄电池质量分等标准
256 SJ/T 9550.23-1993 航天用锌银蓄电池质量分等标准
257 GB/T 12725-1991 铁镍碱性蓄电池总规范
258 SJ/T 755-1973 碱性铁镍单体蓄电池
259 SJ/T 756-1973 2TN10碱性蓄电池组
260 SJ/T 9550.5-1993 铁镍方形碱性蓄电池质量分等标准
261 SJ/T 10002-1991 TN350碱性蓄电池
262 GB/Z 18333.2-2001 电动道路车辆用锌空气蓄电池
263 SJ/T 9550.20-1993 PS型锌空气电池质量分等标准
264 SJ/T 10138-1991 PS型锌空气电池
265 SJ/T 10170-1991 锌空气(氧)碱性电池总规范
266 SJ/T 10172-1991 PR20型锌空气(氧)碱性电池
267 SJ/T 10437-1993 锌空气碱性电池(内氧式)
268 SJ/T 10483-1994 锌空气(氧)碱性电池型号命名方法
269 SJ/T 9550.21-1993 热电池质量分等标准
270 SJ/T 10171.1-1991 隔膜厚度的测定
271 SJ/T 10171.2-1991 隔膜定量的测定
272 SJ/T 10171.3-1991 隔膜紧度的测定
273 SJ/T 10171.4-1991 隔膜抗张强度的测定
274 SJ/T 10171.5-1991 隔膜面电阻的测定
275 SJ/T 10171.6-1991 隔膜耐碱损失的测定
276 SJ/T 10171.7-1991 隔膜吸碱率的测定
277 SJ/T 10171.8-1991 隔膜胀缩率的测定
278 SJ/T 10171.9-1991 隔膜透气度的测定(中等范围)--肖伯尔法
279 SJ/T 10171.10-1991 隔膜最大孔直径的测定  气泡试验法
280 SJ/T 10171.11-1991 隔膜铜、铁含量的测定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281 SJ/T 10171.12-1991 水化纤维素膜醋酸根结合量的测定

说明:当上述标准被修订时,应使用其最新版本标准。
最近新标准:
GB/T 20155-2006《电池中汞、镉、铅含量的测定》

楼主:
锂电池IEC标准

IEC锂电池标准
1. 介绍
在日本生产的二次锂电池早已有了定型模式.但是,近年来又开始着手于圆柱形和菱柱型电池的工作.国际电气工艺组织开始准备一系列新的电池标准,包括安全标准.另一方面对于因容量变大而引起事故的一些第二代锂电池安全性的确保工作越来越重要.不要将过去出现的问题在将来重现.
对于二次锂电池的安全问题,需要学习电池充电方面的安全技术以及已充电电池的放电安全技术.

2. 概述
这个方针介绍了电池制造商将要完成的最小安全标准.该方针适用于螺旋电极和分层结构的圆柱形和菱柱形电池,并且这些电池是作为小型手提式工具的电源,容量范围在100到5000mAh.该方针对于一些一直在生产的电池的电池厂家同样适用,在今后也会开始运用.
这个方针通过对假设的各种不安全模式进行评估测试,从而判断,提高安全水平和质量.

二,第二代锂电池评估指导

1. 目的电池
在这本指导手册中作取样电池的是用于小型手提式工具的二次锂电池.
(*1):在这些例子中,电力能源指的是工具的移动电力能源,因此不包括一些备份内存.
以往在市场上广泛使用的锂电池没有列入该手册中,因为那些电池的型号更小,他们通过的限制电流的电容也较小,因此,从安全性能方面考虑的危险系数是可以忽略的.

在该手册中,要求的二次锂电池属于以下几种分类:

(1) 作为轻便的电动工具的电力能源
(2) 螺旋电极和分层结构的圆柱形和菱柱形电池
(3) 圆柱形电池的尺寸在D和N之间
(4) 菱柱形电池的容量在100至5000mAh
(5) 只能是电池,包括集合电池
(*2)集合电池被包括在其中是因为在现阶段,集合电池更难规定或表示其外形,结构,尺寸.集合电池的介绍手册将今后适当的阶段准备.

2.手册要领
安全评估的过程是安排在电池正常使用中,或者是在可以预见的操作方法不当中,或者是在特殊情况的操作中,如充电器发生故障,电池使用工具发生故障.该程序还介绍了一些正常使用中可以避免的不当行为的情况.

安全评估被分为以下三类,每一类都有详细的步骤:

(1)电性能测试
(2)机械性能测试
(3)环境性能测试
测试结果的标准根据危害人类身体的危险情况不会发生来决定.在这些步骤中,每项测试选择5个电池作样品,这是考虑到这个数字足够来判断电池安全程度.

4.评估测试项目

4.1(1)电性测试
测试项目 充电状态 电池条件 温度 评估测试方法 标准
1.外部短路 完全充电 刚生产完的电池 室温60℃ 通过电阻小于50mΩ的电线在两极短路6小时以上 没有爆炸,没有着火的现象
2.强行放电 完全充电 刚生产完的电池 正常室温 按厂家推荐的电流强行深度放电计算容量的250%.*如果在测试过程中达到安全或保护功能,可以终止测试 没有爆炸,没有着火的现象
3.连续充电 完全放电 刚生产完的电池 正常室温 按厂家推荐的方法充电,并在指定的电压持续28天 没有爆炸,没有着火,没有裂开的现象的现象
4.过量充电 完全放电 刚生产完的电池 正常室温 按厂家推荐的电流充到计算容量的250%.*如果在测试过程中达到安全或保护功能,可以终止测试 没有爆炸,没有着火的现象
5.大电流充电 完全放电 刚生产完的电池 正常室温 按厂家推荐的充电电流的3倍电流给电池充电至计算容量100%以上 没有爆炸,没有着火的现象

4.1(2)Ⅰ机械性能测试

测试项目 充电状态 电池条件 温度 评估测试方法 标准
1.振动 完全充电或完全放电 刚生产完的电池 正常室温 将电池在XYZ三个方向振动90至100分钟,振幅为0.8mm,频率为10HZ,频率的变化率为1HZ/min.测试后,完全放电电池将被充电到由厂家推荐的完全容量. 没有爆炸,没有着火,没有变形的现象
2.加速度 完全充电或完全放电 刚生产完的电池 正常室温 以时间为单位加速在初始3毫秒里,平均加速度为75g(g为重力加速度单位),到达顶峰时为125-175g.在每一个XYZ互相垂直的方向振动.测试后,完全放电电池将被充电到厂家推荐的容量. 没有爆炸,没有着火,没有变形的现象

3.掉落 完全充电或完全放电 刚生产完的电池 正常室温 从1.9m高的地方自由掉落10次到水泥地面上.测试后,完全放电电池将被充电到厂家推荐的容量. 没有爆炸,没有着火的现象
4.1(2)Ⅱ

测试项目 充电状态 电池条件 温度 评估测试方法 标准

4.钉子穿过电池 完全充电 刚生产完的电池 正常室温 用直径2.5至5mm的钉子穿过电池的纵心轴*将钉子放入电池内6h. 没有爆炸,没有着火的现象

5.挤压 完全充电 刚生产完的电池 正常室温 将电池放在两块扁铁板间以使电池的纵轴心与扁铁板平行,再给电池施加13kN的压力 没有爆炸,没有着火的现象

6.撞击 完全充电 刚生产完的电池 正常室温 将一个圆柱形木棒(直径为7.9mm)越过电池顶部,与电池纵心轴垂直.9.1kg相当重量从61cm高度掉落下来. 没有爆炸,没有着火的现象

7.10m掉落 完全充电 刚生产完的电池 正常室温 从10m高的地方任意将电池掉落到水泥地面上. 没有爆炸,没有着火的现象

4.1(3)Ⅰ环境性能测试
测试项目 充电状态 电池条件 温度 评估测试方法 标准

1.高温储存 完全充电 刚生产完的电池 (a)在温度100℃的烤箱中储存5小时后将电池放在温度为20℃的地方放置24h(b)在60℃的烤箱中储存30天后将电池放置在温度20℃的地方24小时 没有爆炸,没有着火的现象

2.热量冲突 完全充电 刚生产完的电池 在2小时内经过10个连续循环分别在-20℃和40℃将电池从-20℃移到60℃的地方,并且替换时间在5分钟之内 没有爆炸,没有着火,没有损坏,没有变形的现象

3.低压 完全充电 刚生产完的电池 室温 将电池放置在绝对压力等于或小于11.6kpa,时间为6小时 没有爆炸,没有着火的现象

4.1(3)Ⅱ环境性能测试(不正当行为)
测试项目 充电状态 电池条件 温度 评估测试方法 标准
4.热量升温 完全充电 刚生产完的电池 将电池放入烤箱以5±2℃/分钟的速率加热直到130℃.再将电池放置烤箱60分钟左右. 没有爆炸,没有着火的现象
5.掉落至水中 完全充电 刚生产完的电池 室温 将电池浸入水中(室温)24小时 没有爆炸,没有着火的现象

定义
完全充电:为达到厂家指定的计算容量,在厂家推荐的充电条件(包括电流,电压,温度,时间等)下,对电池充电.而且,电池的时间要求是在充电后的一个星期内.
完全放电:在由厂家推荐的放电条件下(包括电流,温度等),按指定的放电电压对对电池放电.而且电池的时间要求是在放电后的一个星期内.
刚生产完的电池:电池的要求是在生产后不到一个月,并且是接受少于XX充放循环.
电池周期:按厂家推荐条件对电池连续充电,放电,并且电池的放电容量已经在厂家指定计算容量下降了40%至60%.
室内温度:在测试中,室温是指20±5℃,这是平常房间里的温度,这个设定值是要基于要在一个简单的测试环境中.
爆炸:爆炸是指电池内部内质散射或是电池外壳部分被裂开而引起爆炸或损坏.
起火:起火是因电池内部自燃或灼烧引起的着火.
安全阀操作:安全阀操作的意思就是指在电池正常使用过程中排气(将电池内压释放到外界).
变形:变形是指电池因外压或内压引起形状明显,可视的变形.
4.2测试数量
在测试中的标准是评估安全的水准,以下的数量是按目的所要求的.
每项测试项目要求数量:n=5

4.3解释
4.3.1电性能测试
1.外部短路
当正极,负极两端被短路(用一根铁丝或金属作电阻)时,可以预见的危险有电池将突然发热,因有很大的电流流动,电池温度升高.如果温度超过电池的承受能力,电池会爆炸或起火.
这项测试是假设电池在处理或使用时方法不正确引起电池外部短路,这所以要将测试温度设置在60℃,是因为要确保在调温下电池因外部短路而发热将仍处于安全状态.这个温度的要求是按照UL`S外部短路而定(UL1642).最大的电阻(50mΩ)是由日本IEC国家委员会(TC35/WG8)而指定的估计值.
2.强行放电(可逆过程)
电池由于外部强行放电或因错误地强行逆向充电,而引起的可以预见的危险有:电池发生正常的化学反应,导致内压,温度升高.如果操作过度,电池将爆炸或起火.
这个测试是假设这样一种情况:电池因被错误地反向联接到充电器上,或者是在一个组合电池里有一个电池低容,那么在对该组合电池放电时,那支低容电池将会强行放电(当新旧电池或不同容量的电池放在一个电池盒中,也将出现这种情况)
厂家依照UL`S的强行放电测试条件而推荐的电流,将电池放电计算容量的250%以上.
当电池具有这些安全,保护性能,电流没有因这些功能发生变动,可以在电池上注明标识,并且可以不要继续测试.
3.连续充电
当超过电池所能承受的限制连续给电池充电时,可以预见的危险有电池充电过量,内压升高导致电解质分解.如果内压超过一定限度,电池会爆炸.
这项测试假设电池被连接到充电器正常充电操作.
连续充电的时间定为一个月是因为电池在完全充完电之后,正常动作的充电器会按设计值提供较少的电流,所以将时间定为一个月,从而让电池充分的连续充电.
4.充电过量
当电压升高超过电池所能承受的限制,而引起充电过量,可预见的危险有:电池内压在充电时升高导致正常化学反应或温度升高发热,结果,电池将爆炸或起火.
这项测试假设这样一种情况:充电器没有正常发挥作用,特别是它的电压控制电路失去控制.
因为充电器电流控制被假定为正常操作,因而由厂家推荐值作电流,而且将充电容量定为计算容量的250%是考虑在超过电池承受限制,过量充电时确保安全.
如果电池具有这些安全,保护功能,电流不发生变动,给其注明标识,测试也不需再进行.
5.大电流充电
当电池因很大电流充电时,可以预见的危险有因焦耳热使温度升高,如果温度升高超过权限,电池会爆炸,起火.
这项测试假设这样一种情况:充电器没有正常动作,特别是充电器控制设置失去控制,在这项测试中,将电流设为厂家所提供电流的三倍值(这个值已经达到限制),因为即使电流控制器失效因为充电器的内阻和输出容量的原因,也不会让再大的电流通过.
并且,充电容量被指定为100%,是因为这项测试要检查很大电流流动的影响.
如果电池具有这些安全,保护功能,电流不发生变动,给其注明标识,测试也不需再进行.
4.3.2Ⅰ机械性能测试
1.振动
当电池发生振动,可预见的危险是:电池内部的连接片从连接点断落或者活性物质脱落,导致电极直接接触(内短路),这种反应会加速进行,并且超过一定限度,电池由于内压升高将爆炸或起火.
这项测试假设这样一种情况:电池在运输中或用户使用时方法不当而受到振动.
这个测试方法参照了其它标准,比如:UL,DOT,LATA等.
这项测试要定于完全放电状态是因为电极处于完全放电状态更容易移动,因而电池更容易在振动时受到损坏,而且,在测试完之后再将电池充电,这种损坏更明显.
2.加速度
当电池受撞击时,可以预见的危险与振动示例中的相同.
这项测试是要假设在运输过程中,电池受颠簸的危险或因用户失误将电池不断摔落.
这项测试是参照DOT,LATA标准
如果电池具有这些安全,保护功能,电流不发生变动,给其注明标识,测试也不需再进行.
3.摔落
当电池摔落可以预见的危险与电池振动示例中的相同.
这项测试是假设因为某个人的失误造成电池摔落,电池摔落的高度被指为1.9m,这个高正好是一般人把手抬起来的高度.
如果电池具有这些安全,保护功能,电流不发生变动,给其注明标识,测试也不需再进行.
4.3.2i不正行为测试
4.钉子穿透电池
因失误把一根钉子错误的穿过电池,将会把正,负极直接相连,导致外部短路,电池会因突然反应产生发热而爆炸,起火.
这项测试假设一种情况:把电池放在箱内,误使钉子穿透电池,或假设内部短路情况来达到安全评估.
在本手册中,这些测试都是假设不正行为或内短路.
5.挤压
当电池受强大压力而挤压时可预见的危险有正,负极的空间变窄,并且,正,负极可能直接接触而引起的内短路.电池可能爆炸或起火.
这项测试假设电池受强压而被挤压,比如汽车.在这项测试中,将挤压条件定为13kN的汽车载重量是可行的,并且是参照UL1642.
6.冲击
由于重力,电池受到突然的冲击或掉落相当重量物质到电池时,可以预见的危险有:发生电池内部短路.
这项测试假设一个相当重量的物体掉落在电池上,物体将给出强大的冲击在电池的某个部位.
这项测试参照UL.
7.10M掉落
当电池从很高的地方掉落下来,可以预见的危险有:由于掉落的冲击,电池被挤压,结果电池会爆炸或起火.
在这项测试假设电池从很高的地方比如楼顶或房间窗户.
在这项测试中,电池掉落的高度定为10M,这个高度比一般房子的窗户掉落下来更严重.
4.3.3Ⅰ环境性能测试
1.高温贮存
当电池被错误的放入高温地方,可以预见的危险有:电池因温度变热,正负极间的高分子隔离物融合,不能在两极间分开,结果,因两极接触而内短路.那么,电池内部突然发生反应,如果过热,电池会爆炸或起火.
这项测试假设这样一种情况:当电池因外界高温受热或是电池在被置在汽车仪表,直接在夏日受阳光照射而受热,或者是温度控制设置发生故障,而使室内温度升高.
2.热量升高
当电池经过一段很厉害且迅速的温度变化,可以预见的危险有:因温度变化而冲击高分子组成,因膨胀系数的不同使高分子和金属组成成分变形或损坏.
这项测试假设这样一种情况:电池在很短的时间里经过迅速的温度变化,例如电池突然从外界搬到室内,特别是接近室内火源旁,或是在严冬从室内搬到室外.
根据MIL和JIS标准,在这项测试中,交换时间要求少于15分钟.
3.低压
当电池在很高海拔的地方,处于很低的环境压力中,比如空运,可以预见的危险有:因密封部被破坏电池内部物质发生爆破或摩擦,以致引起爆炸或起火.
这项测试假设了电池在飞机上运输,没有被加压,处于50,000feet相当的高度的低压环境中.
这项测试参照了以下标准:DOT,ICAO和LATA.
4.3.3Ⅱ不正当方法的测试
当电池被过度加热,可以预见的危险有:正,负极间的高分子隔离物融合,两极不能被分开,互相接触,结果发生反应,电池会爆炸或起火.
在这项测试中,假设电池被放置接近热源的地方,或者,因不正行为,如把电池放在车的仪表板,直接受阳光照射或测试控制设置发生故障因而室内温度升高.
这项测试中将温度设为130度是考虑到在反常情况下,如温度控制设置发生故障时最大温度低于120度.
5.掉落水中
当电池浸没水中,可以预见的危险有:高压电池的正极接线端发生溶解反应,然后,电池密封性被破坏,水也进入电池和电池内物质发生反应,电池因产生的热量会爆炸或起火.
这项测试就是假设因为失误电池掉入水中.
将测试时间定为24小时,是因为在这个时间段内,电池的容量会因水中的电解过程而完全消耗.那么,电池被完全放电,结果没什么留在水中.

楼主:
中国电池行业研究简报

近两年来,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我们国家的电力建设盒用电水平正在不断上升。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进一步落实,进入电池行业的外商独资、合资企业正在逐步增多,但由于进入这一行业的企业越来越多,竞争也更趋激烈,销售利润率正在呈现下降的趋势。
1 现状

1.1 电池系列、品种、用途 我国电池由两大部份组成,即原电池和蓄电池

1.1.1 原电池 原电池也叫一次电池,不可充电池。因其电解质贮存于凝胶状态的物质中,所以也叫干电池。

1.1.1.1 原电池系列 由于正、负极活性物质由不同的材料组成,因此形成了很多电池系列。主要有锌锰电池、碱性锌锰电池、锌银电池、锂锰电池、锂二氧化硫电池、锂亚硫酰氯电池……其中锌锰电池90%以上,碱性锌锰电池不足10%。

1.1.1.2 原电池品种 根据不同的用电器的需要,电池形状有圆柱形、纽扣形、叠层方形。由于尺寸规格的不同,形成了许多系列品种。

锌锰电池以圆柱形为主,次为叠层方形;碱性锌锰电池以圆柱形为主,次为纽扣形;锌银电池以纽扣形为主,各种锂电池以纽扣形为主,次为圆柱形。

1.1.1.3 原电池用途 圆柱形锌锰电池主要用于电筒、收音机、收录机、刮胡刀、玩具、遥控器;叠层方形主要用于万用表、打火机。圆柱形碱性锌锰电池主要用于传呼机及上述用电器。纽扣形碱性锌锰电池、锌银电池、锂电池主要用于手表、计算器,圆柱形锂电池主要用于相机和军用。

1.1.2 蓄电池 蓄电池也叫二次电池,可充电电池,因其电解质由强酸或强碱组成,因此又分成酸性蓄电池和碱性蓄电池。

1.1.2.1 酸性蓄电池 主要的酸性蓄电池正、负极活性物质是二氧化铅、铅,电解质是硫酸,这就是铅酸蓄电池。该蓄电池以方型为主,圆柱形的不多。主要用于汽车、摩托车、电动车、通讯、电力……

1.1.2.2碱性蓄电池 碱性蓄电池电解质是氢氧化钾,主要有镉镍蓄电池、氢镍蓄电池,简称镉镍电池、氢镍电池,其中镉镍蓄电池占74%,氢镍蓄电池不足10%。上述两种蓄电池有方形和圆柱形两种。方形镉镍蓄电池主要用于工业和军队,圆柱形多用于电器。氢镍蓄电池主要用于手机、计算机、摄录一体机、电动工具。

1.1.2.3 锂离子蓄电池 锂离子蓄电池简称为锂离子电池,因其电解质不是强酸、强碱,一般略带酸性,而自成一类。有三种形状:圆柱形、方形、薄形(口香糖型)。其用途同氢镍蓄电池。

1.2 产量、产值

1.2.1 产量

1.2.1.1 原电池 全国原电池产量近四年年平均增长率10%,1997年产量131亿支,1998年估计达到144亿支。

1.2.1.2 蓄电池 全国蓄电池的产量近四年平均增长18%,1997年产量1875万kVAh,其中:酸性蓄电池1846万kVAh,碱性蓄电池29万kVAh。1998年达到2212万kVAh,其中酸性蓄电池2178万kVAh,碱性蓄电池34万kVAh。

1.2.2 产值 全国电池产值(不变价以下同)1994年95亿元,1995年105亿元,1996年130亿元,1997年139亿元,年平均增长率14%,1998年产值为150亿元。

1.2.2.1 原电池 全国原电池产值1994年48亿元,1995年51亿元,1996年63亿元,1997年63亿元,年平均增长率10%,1998年产值为69亿元。

1.2.2.2 蓄电池全国产值 1994年47亿元,1995年54亿元,1996年67亿元,1997年76亿元,年平均增长率18%,1998年产值为90亿元。

1.3 销售收入

全国销售收入1994年75亿元,1995年97亿元,1996年117亿元,1997年126亿元,年平均增长率19%,1998年销售收入为150亿元。

1.3.1 原电池 我国原电池销售收入1994年39亿元,1995年49亿元,1996年58亿元,1997年61亿元,年平均增长率16%,1998年为71亿元。

1.3.2 蓄电池 全国蓄电池销售收入1994年36亿元,1995年49亿元,1996年59亿元,1997年65亿元,年平均增长率21%,1998年为79亿元。

1.4 质量

1.4.1 原电池 锌锰电池属劳动密集型

1.4.1.1 产品锌锰电池,生产设备落后,原材料质量差,零配件公差大,组装产品后,质量不稳定,逊于发达国家产品,而优于发展中国家。555、白象、双狮、三圈、777、金钟、大公等都是全国知名的老品牌电池。

1.4.1.2 碱性锌锰电池 碱性锌锰电池质量与金霸王、劲量、超霸不分伯仲,诸如南孚、双鹿、双狮王、豹王、火车头等都是中国电池工业协会向消费者推荐的品牌。

1.4.2 蓄电池

1.4.2.1 铅酸蓄电池

1.4.2.1.1 起动型免维护铅酸蓄电池 起动型免维护铅酸蓄电池也出现一批被中国电器工业协会铅酸蓄电池分会推荐的品牌,它们是凯普、风帆、万里、天鹅、骆驼、灯塔等20多个品牌。

1.4.2.1.2 UPS电源 UPS电源中的陶都、HUADA、有利、佳力、双登、POWERSON、FAYUAN质量经全国统检都合格。

1.4.2.2 氢镍蓄电池

1.4.2.2.1 圆柱密封电池 圆柱密封型电池中的和平、三普、太一、森莱都是中国电池工业协会的推存品牌。

1.4.2.2.2 氢镍手机电池 氢镍手机电池也出现了一批被中国电池工业协会推荐的品牌,它们是双狮王、太一、飞毛腿、巨无霸、太行、JJJ、森莱等10个品牌,而世界通、佳力、知已电、三扬、GP(超霸)都是知名度较高的品牌。

明略市场策划公司的研究人员认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进一步落实,外商独资、合资企业增多,乡镇企业、个体企业在铅酸蓄电池行业发展,使产品供大于求的局面进一步加剧。产品销售市场的竞争进一步白热化,在市场竞争中国有企业面临严峻的考验。1997年共有17家企业亏损,绝大部分为国有企业。铅蓄电池行业经济效益不断下滑,虽然产值、产量有所提高,但产品销售利润率在降低。而我国电力装机容量将提高,程控交换机、移动电话增长更快,给密封/阀控式铅蓄电池市场带来机遇,但由于进入这一行业的企业越来越多,竞争会更趋激烈,销售利润率将略有下降。

2 未来

2.1 电池发展趋势

2.1.1 小型化轻量化 锌锰电池中的大电池(R20)八十年代中期其产量占80%以上,现在已下降到60%多;相反小电池(R6、R03)却从10%以上升到30%以上。碱锰电池几乎没有大电池(LR20),而小电池中的LR03电池产量增长率比LR6还大。锂离子电池的出现,使体积进一步缩小,锂离子电池电压3.6V,相当于3支1.2V的氢镍电池;现在还研制出5V锂离子,相当于4支氢镍电池。

2.1.2 高功率、长寿命 碱性锌锰电池输出功率比锌锰电池大,同型号的电池,碱性锌锰电池的寿命比锌锰电池的寿命长4-6倍。在蓄电池中,重量比能量镉镍电池是40Ah/kg,氢镍蓄电池是80Ah/kg,锂离子电池是120Ah/kg。在世界这三种蓄电池的占有比例为:1997年镉镍蓄电池61%,氢镍蓄电池21%,锂离子蓄电池18%;到2000年镉镍蓄电池将下降到22%,氢镍蓄电池将上升到45%,锂离子蓄电池将上升到33%。

2.1.3 安全、无污染 日、美、西欧实现了锌锰电池、碱性锌锰电池无汞化,我国2005年也将实现电池无汞化。氢镍蓄电池、锂离子蓄电池逐渐取代镉镍蓄电池。锂离子蓄电池比锂金属蓄电池安全性更好,固体电解质锂离子蓄电池比液体电解质锂离子蓄电池安全性能更好,更能防止蓄电池过充、过热,短路引起的爆炸。

2.1.4 智能化 利用现代电子技术,自动测试、显示电池状态的各个参数:工作电压、输出电流、剩余电量、控制过充、过放、短路、过热,提高电池使用寿命,让使用更安全、更方便。

2.2 前景

2.2.1 朝阳工业

2.2.1.1 技术愈进步,使用电池的领域愈广。

我国七十年代前电池主要用于电筒,七十年代中期扩展至半导体收音机、刮胡刀、电动玩具、电子钟表;九十年代发展到通讯、电脑;直到现在人民生活、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军队都离不开电池。

2.2.1.2 经济越发达,电池使用频率越高,年平均消耗量也越多。

我国人年平均消耗原电池,六十年代1.5只,七十年代2只,八十年代3.5只,九十年代5只。日本现在20只,美国25只,大大高于我国平均水平。

2.2.2 二十一世纪电池时代

2.2.2.1 随着二十一世纪的到来,人口增长,经济发展,造成能源的大量消耗及环境的污染,而电池能够补充能源和改善环境污染问题。

2.2.2.2 电池是二十一世纪世界十大高科技之一。

二十一世纪的电池具有大容量、高功率、长寿命、无污染、安全可*轻便的特点,是高科技、高产出、高利润、高创汇产品,被国外专家称为二十一世纪十大高科技之一,或十大赚钱产业之一。

2.2.2.3 我国Z.F.高度重视发展电池产业,****总书_记、前总理李_鹏都曾作出过发展电池产业的指示。

国家计委将氢镍蓄电池、锂离子蓄电池、电动车蓄电池列入“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

国家经贸委1997年12月公布的《九五国家重点技术开发指南》中144项关键技术中有三项是电池技术,《锂离子电池》、《新型绿色电池及应用技术》、《无汞碱锰电池技术与装备及民用二次电池》;今年组织编制实施的“双高一优”改造计划中29项中就有《高容量电池升级改造》。

原国家科委“863”计划中将氢镍蓄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列为重中之重的项目。国家技术部将新型高能蓄电池列为高科技产业,公布的1999年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833项中,电池有23项,占27%; 最近公布的“九五”重中之重的51个项目中电池也在其中。

预计“九五”至2010年,电池消费结构将呈以下变化趋势:

一.是以家庭消费为主体的趋向日益明显

随着家庭电器的小型化,对小型、微型和高功率电池的需求将会明显增加。

二.是消费行为呈现多样化和多层次

目前,人们对电池质量要求不断提高,对高档、名牌产品的消费意识日益增强。

三.是农村消费出现城市化倾向

逐步由自给型向商品型消费结构转化,对电池的需求增加较快。今后15至20年,以新型的家用电器和家用电子产品为主的耐用消费品将成为一个很大的消费领域。因此,与之相配套的电池产品也将会有较大的发展。

楼主:
电池的种类/电池的分类
依外形区分

  一般圆柱形 例:1号/2号/5号/7号等,适用于一般电子商品。
  钮扣形   例:水银电池,适用于电子表、助听器等。
  方形    例:9V电池,适用于无线麦克风、玩具等。
  薄片形   例:太阳能电池板,适用于计算机、户外建物。

  依使用次数区分

  一次电池:用完即丢,无法重复使用者,如:碳锌电池、碱性电池、水银电池、锂电池。
  二次电池:可充电重复使用者,如:镍镉充电电池、镍氢充电电池、锂充电电池、铅酸电池、太阳能电池。

  依用途区分

  工业用   例:工厂使用于产品内建者,属特定外型或多粒组成,如:电动工具、通讯用电池等。
  消费性使用 例:一般消费者使用,可于市面购置更换者,使用量最多的为圆柱形凸头电池。

  服务寿命

  电池是一种化学物质,因而也是有一定服务寿命的,诸如干电池(包括普通的碱性电池)等一次电池是不能充电的,服务寿命当然只有一次。对于充电电池,一般我们以充电次数来衡量其服务寿命的长短。镍镉电池的循环使用寿命在 300~700 次左右,镍氢电池的可充电次数 一般为 400~1000 次,锂离子电池为 500~800 次。充电电池的服务寿命不仅受制作电池采用 的原料、 制 作工艺等因素的影响,还与电池的充放电方法及实际使用情况有密切关系。例如,某人于 1985 年开始使用的 6 节 HITACHI (日立)镍镉电池,一直到现在还在继续使用,只是电池容量有些降低了。看来,只要使用方法合理,充电电池是完全可以达到甚至大大超过标称的服务寿命的。

  干电池carbon-zincdry batteries

  碱锰电池alkaline

  一次性电池manganese batteries) primary batteries

  锂电池lithium batteries

  铅酸电池lead batteries

  化学电池

  二次电池

  镍镉电池(Ni-Cd ) chemical batteries (secondary batteries

  镍氢电池Ni-MH
锂离子电池Li-ion

  其它other

  燃料电池fuel cell

  物理电池physical energy

  太阳电池solar cellbatteries

  微生物电池

常用设备

常用电池

一次/二次电池

酸性/碱性/有机类

常见尺寸

汽车用启动电源

铅酸电池

二次电池

酸性

方型

普通摄像机电池

铅酸电池

二次电池

酸性

方型

火车启动电源、电动车

镍镉/镍氢电池

二次电池

碱性

方性、圆柱型

手机电池

镍氢/锂电池

二次电池

碱性/有机介质

方型

手电筒

锌锰电池

一次电池

酸性/中性/碱性

1号/2号/5号

传呼机

锌锰电池

一次电池

碱性

5号/7号

高档模拟相机

锂电池

一次电池

有机介质

圆柱型

具体解释参考:

  电池有多少种类?

  化学电池按工作性质可分为:一次电池(原电池);二次电池(可充电电池)铅酸蓄电池。其中:一次电池可分为:糊式锌锰电池、纸板锌锰电池、碱性锌锰电池、扣式锌银电池、扣式锂锰电池、扣式锌锰电池、锌空气电池、一次锂锰电池等。二次电池可分为:镉镍电池、氢镍电池、锂离子电池、二次碱性锌锰电池等。铅酸蓄电池可分为:开口式铅酸蓄电池、全密闭铅酸蓄电池。

  什么是锌-锰干电池?

  锌-锰电池又称勒兰社(Leclanche)电池,是法国科学家勒兰社(Leclanche)于1868年发明的由锌(Zn)作负极,二氧化锰(MnO 2 )为正极,电解质溶液采用中性氯化铵(NH 4 C1)、氧化锌(ZnC1 2 )的水溶液,面淀粉或浆层纸作隔离层制成的电池称锌锰电池,由于其电解质溶液通常制成凝胶状或被吸附在其它载体上而呈现不流动状态,故又称锌锰干电池。按使用隔离层区分为糊式和板式电池两种,板式又按电解质液不同分铵型和锌型电池纸板电池两种。

  什么是碱性锌锰电池?

  指20世纪中期在锌锰电池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锌锰电池的改进型。电池使用氢氧化钾(KOH)或氢氧化钠(NaOH)的水溶液做电解质液,采用了与锌锰电池相反的负极结构,负极在内为膏状胶体,用铜钉做集流体,正极在外,活性物质和导电材料压成环状与电池外壳连接,正、负极用专用隔膜隔开制成的电池。

  电池由哪几部分构成?

  任何一种电池由四个基本部件组成,四个主要部件是两个不同材料的电极、电解质、隔膜和外壳。

  什么是绿色环保电池?

  指近年来已投入使用和正在研制的一类高性能、无污染电池,包括目前已投入使用的金属氢化物镍蓄电池、锂离子蓄电池,正在推广使用的无汞碱性锌锰原电池,及燃料电池、太阳能电池(光伏电池)等。

  什么是铅酸蓄电池?

  1859年法国普兰特(Plante)发现,由正极板、负极板、电解液、隔板、容器(电池槽)等5个基本部分组成。用二氧化铅作正极活性物质,铅作负极活性物质,硫酸作电解液,微孔橡胶、烧结式聚氯乙烯、玻璃纤维、聚丙烯等作隔板制成的电池。

  什么是镉镍电池和金属氢化物电池?

  二者均采用氧化镍或氢氧化镍作正极,以氢氧化钾或氢氧化钠的水溶液作电解质溶液,金属镉或金属氢化物作负极。金属氢化物电池为20世纪80年代末,利用吸氢合金和释放氢反应的电化学可逆性发明制成,是小型二次电池主导产品。

  什么是锂电池?

  指以金属锂或锂的化合物作活性物质的电池通称锂电池,分为一次锂电池和二次锂电池。

  什么是锂离子电池?

  指能使锂离子嵌入和脱嵌的碳材料代替纯锂作负极,锂的化合物作正极,混合电解液作电解质液制成的电池。

  什么是燃料电池?

  指一种利用燃料(如氢气或含氢燃料)和氧化剂(如纯氧或空气中的氧)直接连接发电的装置。它具有效率高、电化学反应转换效率可达40%以上,且无污染气体排出的特点。

  化学电池中的主要成分:

  什么是锌?

  锌是一种灰白色金属,微带蓝色。符号Zn,原子序数30,比重7.14g/cm 3 ,熔点419.5摄氏度,沸点907摄氏度,锌广泛用于电镀工业及制造黄铜等,锌粉是有机合成工业重用的还原剂。锌在自然界以闪锌矿、菱锌矿的形式存在,锌矿常与铅、银、镉等共存成为多金属矿。

  什么是锰?

  锰是自然界分布较广的一种元素,约占地壳重量的0.085%,它主要以氧化物形式存在。锰是银灰色金属,符号Mn,原子序数25,原子量54.94,比重7.4g/cm 3 ,熔点1250摄氏度,是一种难熔的重金属。锰是炼钢工业不可缺少的原料,在自然界中主要以软锰矿形式存在。

  什么是汞?

  汞俗称"水银",符号Hg,原子量200.6,为银白色液态金属,易流动,密度13.546g/cm 3 ,熔点38.89摄氏度沸点356.95摄氏度,汞蒸气吸入人体会产生慢性中毒,汞用于制水银灯等,广泛用于科学测量仪器中。

  什么是镍?

  镍为银白色金属,符号Ni,原子量58.69,密度8.902g/cm 3 。镍能与许多金属组成合金,主要与铁作合金,以制造特种钢,在现代各项工业中都得到广泛利用。

  什么是镉?

  镉是银白色软金属,符号Cd,原子序数48,原子量112.41,密度8.64g/cm 3 ,熔点320.9摄氏度,沸点767.3摄氏度。镉主要存在于锌的各类矿石中,镉抗腐蚀性强,熔点低,具有优良的导电性能,在工业上用途极广。

  什么是锂?

  锂是银白色金属,符号Li,原子序数3,原子量6.94,锂质软,易受空气氧化而变暗,通常储存在液体石蜡中,是比重最轻而比热最大的金属。可制合金,锂在原子能工业中有重要用途。

摘自:中国电池网

楼主:
电池串联和并联正确方法(图)
把电池串联和并联起来使用,这听起来好象很简单,但是,遵循一些简单的规则,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问题。

  在电池组中是把多个电池串联起来,得到所需要的工作电压。 如果所需要的是更高的容量和更大的电流,那就应该把电池并联起来。另外还有一些电池组,把串联和并联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一个膝上型电脑的电池有可能是把四节3.6V锂离子电池串联起来,总电压达到14.4V;然后,再把两组串联在一起的电池并联起来,这样,电池组的总电量就可以从2000毫安时提高到4000毫安时。这种接法称作“四串两并”,它的意思是:把两组由四节电池串联在一起的电池组并联起来。

  在手表、备份用的存储器和蜂窝电话里一般使用一节电池。一节镍基电池的标称电压是1.2V,碱性电池是1.5V,氧化银电池是1.6V,铅酸性电池是2V,锂电池是3V,而锂离子电池的标称电压则是3.6V。使用锂离子聚合物和其他类型的锂电池,它的额定电压一般为3.7V。如果要想得到像11.1V这种不常见的电压,就得把三节这种电池串联在一起。随着现代微电子技术的发展,我们已经可以用一节3.6V的锂离子电池,为蜂窝电话和低功耗的便携通讯产品供电。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在照度计中广泛使用的汞电池,出于环境保护方面的考虑,如今已经完全退出市场。

  镍基电池的标称电压为1.2V或1.25V。它们之间,除了市场偏好之外,没有任何差别。大部分的商用电池,每节电池的电压为1.2V;工业电池、航空电池和军用电池,每节电池的电压仍是1.25V。

  串联

  需要高电量的便携设备,一般是由两节或更多节电池串联起来的电池组供电。如果使用高电压的电池,导体和开关的尺寸可以做得很小。中等价位的工业电动工具一般使用电压为12V至19.2V的电池供电;而高级电动工具使用电压为24V至36V的电池,以获得更大的电力。汽车工业最终把启动器的点火电池电压从12V(实际上是14V)提高到36V,甚至是42V。这些电池组是由18节串联起来铅酸性电池组成。在早期的混合型汽车中,用来供电的电池组,电压为148V。比较新的车型所使用的电池组,电压高达450V至500V,大部分是镍基化学电池。一个电压为480V的镍金属氢电池组是由400节镍金属氢电池串联而成。有一些混合型汽车也用铅酸性电池做过试验。

  42 V的汽车用电池价格昂贵,而且,比起12V电池,它在开关上会产生更多的电弧。使用高电压电池组所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有可能遇到电池组里的某一节电池失效的情况。这就像一个链条,串联在一起的电池越多,出现这种情况的几率就越高。只要一节电池有问题,它的电压就会降低。到最后,一节“断开”的电池可能会中断电流的输送。而要更换“坏”电池也绝非易事,因为新老电池是互不匹配的。一般说来,新电池的容量要比老电池的高得多。

  我们来看一个电池组的实例,第三节电池仅产生0.6V的电压,而不是正常的1.2V(图1)。随着工作电压的下降,它比正常电池组更快地达到放电结束的临界点,同时,它的使用时间也急剧缩短。一旦设备因电压过低而切断电源,其余三节仍然完好的电池就不能把所存储的电量送出来了。这时,第三节电池还呈现很大的内阻,如果此时还带有负载,那么,将会导致整个电池链的输出电压将大幅度下降。在一组串行电池中,一节性能差的电池,就像是一个堵住水管的塞子,会产生巨大的阻力,阻止电流流过去。第三节电池也会短路,这将使终端的电压降低至3.6V,或者,使电池组链路断开并切断电流。一个电池组的性能是取决于电池组里最差的那块电池的性能。

并联

  为了得到更多的电量,可以把两个或者更多个电池并联起来。除了把电池并联起来,另一个办法是使用尺寸更大的电池。由于受到可以选用的电池的限制,这个办法并不适用于所有情况。此外,大尺寸的电池也不适合做成专用电池所需要的外形规格。大部分的化学电池都可以并联使用,而锂离子电池最适合并联使用。由四节电池并联而成的电池组,电压保持为1.2V,而电流和运行时间则增大到四倍。

  与电池串联相比,在电池并联电路中,高阻抗或“开路”电池的影响较小,但是,并联电池组会减少负载能力,并缩短运行时间。这就好比一个发动机只启动了三个汽缸。电路短路所造成的破坏会更大,这是因为,在短路时,出现故障的电池会迅速地耗尽其他电池里的电量,并引起火灾(图2)。

串并联

  使用串并联这种连接方法时,在设计上很灵活,可以用标准的电池尺寸达到所需要的额定电压和电流(图3)。应当注意:总功率不会因为电池的不同连接方法而改变。功率等于电压乘电流。

对锂离子电池而言,串并联的连接方法很常见。最常用的一种电池组是18650(直径为18mm,长度为650mm)。它带有保护电路,能够监视串联在一起的每一节电池,因此,它的最大实际电压为14.4 V。这个保护电路也可以用于监视并联在一起的每一节电池的状态。

家用电池

  前面所谈到的电池串联和并联的连接方法,针对的是可充电电池组,这些电池组里的电池都是永久性地焊接在一起的。除了把几个电池装进安装电池的电池室、串联起来之外,上面讲的那些规则也适用于家用电池。在把几个电池串联起来使用时,必须遵照下面的基本要求:

● 保持电池的连接点的洁净。把四节电池串联起来使用时,共有八个连接点(电池到电池室的连接点,电池室到下一节电池的连接点)。每个连接点都存在一定的电阻,如果增加连接点,有可能会影响整个电池组的性能。

● 不要混用电池。当电池的电量不足时,更换所有的电池。在串联使用时,要用同一种类型的电池。

● 不要对不可充电型电池进行充电。对不可充电池进行充电时,会产生氢,有可能会引起爆炸。

● 要注意电池的极性。如果有一节电池的极性装反了,就会减少整串电池的电压,而不是增加电压。

● 把已经完全放完电的电池从暂停使用的设备中取出。旧电池比较容易出现泄漏和腐蚀的情况。碱性电池相对于碳锌电池而言,问题不那么严重。

● 不要把电池都放在一个盒子里,这样可能会出现短路。电池短路会导致发热,并引发火灾。请把废弃的电池放在小塑料袋里,与外界绝缘。

● 类似于碱性电池的原电池组可以扔进普通的垃圾桶内。但是最好是把用过了的电池送去再生循环处理。

作者:Isidor Buchmann 摘自:便携产品设计

楼主:
充电电池的主要性能指标
1.安全性能

  安全性能指标不合格的电池是不可接受的。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爆炸和漏液。爆炸和漏液的发生主要与电池的内压、结构和工艺设计(比如安全阀失效、锂离子电池没有保护电路等)及应当禁止的不正确操作(比如将电池投入火中)有关。

  2.容量

  指在一定放电条件下,电池所能释放出的总电量。按照IEC标准和国标,镍镉和镍氢电池在20±5°C条件下,以0.1C充电16小时后以0.2C放电至1.0V时所放出的电量为电池的额定容量,以C表示;锂离子电池在常温、恒流(1C)、恒压(4.2V)条件下充电3小时后再以0.2C放电至2.75V时所放出的电量为电池的额定容量。电池容量的单位为mAh和Ah(1Ah=1000mAh)。

  以AA 2300mAh镍氢充电电池为例,表示该电池以230mA(0.1C)充电16小时后以460mA(0.2C)放电至1.0V时,总放电时间为5小时,所放出的电量为2300mAh。相应地,若以230mA的电流放电,其放电时间约为10小时。

   3.内阻

  电池的内阻是指电流流过电池内部时所受到的阻力。充电电池的内阻很小,需要用专门的仪器才可以测量到比较准确的结果。一般所知的电池内阻是充电态内阻,即指电池充满电时的内阻(与之对应的是放电态内阻,指电池充分放电后的内阻。一般说来,放电态内阻比充电态内阻大,并且不太稳定)。电池内阻越大,电池自身消耗掉的能量越多,电池的使用效率越低。内阻很大的电池在充电时发热很厉害,使电池的温度急剧上升。对电池和充电器的影响都很大。随着电池使用次数的增多,由于电解液的消耗及电池内部化学物质活性的降低,电池的内阻会有不同程度的升高。质量越差的电池上升越快。

  4.循环寿命

  循环寿命即电池可经历的重复充放电的次数。电池寿命和容量成反向关系,一般镍氢电池的循环寿命可达500次以上。高容量电池的寿命则较短,不过也可达200次以上。循环寿命还与充放条件密切相关,一般充电电流越大(充电速度越快),循环寿命越短。

  5.荷电保持能力

  荷电保持能力即通常讲的自放电,是指在开路状态下,电池储存的电量在一定环境条件下的保持能力。自放电主要是由电池材料、制造工艺、储存条件等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通常温度越高,自放电率越大。充电电池一定程度的自放电属于正常现象。以镍氢电池为例,IEC标准规定电池充满电后,在温度为20±5°C、湿度为65±20%条件下,开路搁置28天,0.2C放电时间不得小于3小时(即剩余电量大于60%)。锂离子电池和干电池的自放电要小得多。

  6.高率放电性能

  即大电流放电能力。数码相机、电动工具、电动玩具等用电器具尤其需要大电流放电性能优秀得电池。大电流放电性能主要和电池的材料及制作工艺有关。

楼主:
德国电池标准目录

德国电池标准目录
序号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1     DIN EN 60086-4-2001   原电池 第4部分:锂电池的安全要求.
2     DIN EN 60086-1-2001   原电池 第1部分:总则
3     DIN EN 60086-2-2001   原电池 第2部分: 外形尺寸与电性能要求
4     DIN EN 60086-3-1996   原电池 第3部分:手表电池
5     DIN EN 60086-5-2001   原电池 第5部分: 水溶液电解液电池的安全要求
6     DIN 4000-15-1993      原电池(规格与电性能)
7     DIN 50450-2-1991      半导体工艺材料的检验.载运气体和混合气体中杂质的测定.用原电池测定氮.氩.氦.氖.氢中的氧杂质

注:德国采用欧洲电池标准。

楼主:
欧洲电池标准目录

资料来源:电池协会

欧洲电池标准目录

序号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1 HD 211.1 S6-1988   原电池.第1部分:总则
2 prHD 211.2 S9-1992   原电池.第2部分: 外形尺寸与电性能要求
3 HD 211.2 S8-1989   原电池.第2部分:规格说明书
4 EN 60086-1/A1-1999   原电池.第1部分:概述.修改件A1
5 EN 60086-1/A2-1999   原电池.第1部分:总则.补充件2
6 EN 60086-1-1997   原电池.第1部分: 总则
EN 60086-1-2001 原电池 第1部分: 总则 Primary batteries-Part1: General(IEC 60086-1:2000)
7 EN 60086-2-1997   原电池组.第2部分: 外形尺寸与电性能要求
8 EN 60086-2-2001+A1-2001 原电池 第2部分: 外形尺寸与电性能要求Primary batteries-Part2: physical and electrical specifications(IEC 60086-2:2001)
9 EN 60086-3-1996   原电池.第3部分:手表电池 Primary batteries-Part1:Watch batteries(ISO/IEC 86-3:1995)
10 EN 60086-4-1997   原电池.第4部分:锂电池的安全要求.
11 EN 60086-4-2000 原电池 第4部分:锂电池的安全要求 Primary batteries part4:safety standard for lithium batteries(IEC 60086-4:2000)
12 EN 60086-5-2000 原电池 第5部分:水溶液电解液电池的安全要求Primary batteries part5:safety of batteries with aqueous electrolyte (IEC 60086-5:2000)
13 EN 61982-3-2001 电动道路车辆驱动用蓄电池 第3部分:性能和寿命试验(交通兼容、城市用车辆)Secondary batteries for the propulsion of electric road vehicles - Part 3: Performance and life testing (traffic compatible, urban use vehicles)(IEC 61982-3:2001)
14 EN 60095-2-1993+A11-1994 启动型铅酸蓄电池 第2部分,蓄电池尺寸与端子尺寸及标识 Lead-acid batteries-Part 2:Dimensions of batteries and dimensions and marking of terminals (IEC 60095-2:1984,modified)
15 EN 60095-4-1993+A11-1994 启动型铅酸蓄电池 第4部分,重型卡车用蓄电池组尺寸 Lead-acid batteries-Part 4:Dimensions of batteries for heavy commercial vehicles (IEC 60095-4:1989,modified)
16 EN 60254-1-1997 牵引用铅酸蓄电池组 第1部分:一般要求和试验方法 Lead-acid batteries-Part 1:General requirements and methods of test(IEC 60254-1:1997)
17 EN 60254-2-1997+A1-2000 牵引用铅酸蓄电池组 第2部分:蓄电池与端子尺寸, 电池端子标识 Lead-acid batteries-Part 2:Dimensions of cells and terminals and marking of polarity on cells(IEC 60254-2:1997)
18 EN 60896-2-1996 固定型铅酸蓄电池-一般要求和试验方法 第2部分:阀控式铅酸蓄电池 Stationary lead-acid batteries - General requirements and methods of Part 2: Valve regulated types (IEC 60896-2:1995)
19 EN 61044-1992 牵引用铅酸蓄电池组的随机充电Opportunity-charging of lead-acid traction batteries (IEC 61044:1990)
20 EN 61056-1-2003 普通用途铅酸蓄电池组(阀控式)第1部分:一般要求、功能特性、试验方法 General purpose lead-acid batteries (Valve-regulated types)-part 1:General requirements, functional characteristics, methods of test (IEC 61056-1:2002)
21 EN 61056-2:2003 普通用途铅酸蓄电池组(阀控式)第2部分:尺寸、端子和标记 General purpose lead-acid batteries (Valve-regulated types)-part 2: Dimensions, terminals and marking (IEC 61056-2:2002)
22 EN 60622-2002 含碱性或其他非酸性电解液的蓄电池和蓄电池组 方形可充密封镉镍电池单体 Secondary cells and batteries containing alkaline or other non-acid electrolytes - Sealed nickel-cadmium prismatic rechargeable single cells (IEC 60622:20020)
23 EN 60623-2001 含碱性或其他非酸性电解液的蓄电池和蓄电池组 方形可充开口式镉镍电池单体 Secondary cells and batteries containing alkaline or other non-acid electrolytes - Vented nickel-cadmium prismatic rechargeable single cells (IEC 60623:2001)
24 EN 61150-1993 碱性蓄电池及其电池组 采用微型(扣式)电池设计的可充电的整体密封式镉镍蓄电池组 Alkaline secondary cells and batteries - Sealed nickel-cadmium rechargeable monobloc batteries in button cell design (IEC 61150:1992+corrigendum 1992)
25 EN 61434-1996 含碱性或其他非酸性电解质的蓄电池和蓄电池组 碱性可充电池和电池组标识电流方法指南 Secondary cells and batteries containing alkaline or other non-acid electrolytes - Guide to the designation of current in alkaline secondary cell and battery standards(IEC 61434-1996)
26 EN 61951-1-2003 含碱性或其他非酸性电解质的蓄电池和蓄电池组-便携式密封可充单体电池- 第1部分:镉镍蓄电池Secondary cells and batteries containing alkaline or other non-acid electrolytes - Portable sealed rechargeable single cells - Part 1: Nickel-cadmium(IEC 61951-1:2003)
27 EN 60993-1989 开口镉镍电池用电解液 Electrolyte for vented nickel-cadmium cells (IEC 60993:1989)
28 EN 61951-2-2003 含碱性或其他非酸性电解质的蓄电池和蓄电池组-便携式密封可再充电单体电池-第2部分:金属氢化物-镍蓄电池 Secondary cells and batteries containing alkaline or other non-acid electrolytes - Portable sealed rechargeable single cells - Part 2: Nickel-metal hydride(IEC 61951-2:2003)
29 EN 61960-1-2001 便携式电子产品用锂蓄电池和蓄电池组 第1部分:二次锂电池 Secondary lithium cells and batteries for portable applications - Part 1: Secondary lithium cells (IEC 61960-1:2000)
30 EN 61960-2-2001 便携式电子产品用锂蓄电池和蓄电池组 第2部分:二次锂电池组 Secondary lithium cells and batteries for portable applications - Part 2: Secondary lithium batteries (IEC 61960-2:2001)
31 EN 61427-2001 太阳光伏能源系统用蓄电池单体与电池组 一般要求试验方法 Secondary cells and batteries for solar photovoltaic energy systems - General requirements and methods of test (IEC 61427:1999)

注: 欧洲采用IEC国际标准。

楼主:
Y5充电器

一、充电器技术规格

  01、独立充电控制:

    4个充电通道高精度独立控制充电过程,不同容量、不同种类的电池可以混合充电。

  02、100V-240V全球电对应:

    内置式开关电源:折叠电源插头,体积小巧。

  03、快速充电设计:(快充槽位外壳上已标注)

    1-2只AA电池时,快速充电可选:1100mA(1和4号槽位)或550mA(2和3号槽位) 。
    3-4只AA电池时,标准充电:    550mA
    AAA电池均为标准充电:        275mA

  04、带放电功能:放电电流450mA(MAX)

    充电前可以将电池的剩余电量完全放掉,使电池处于完全放电的状态,消除电池的“记忆效应”。

    配合PC软件,更可提供电池容量测试功能,方便对电池进行分选搭配。

    也可通过PC软件,对不良电池进行修复。

  05、4个(三色)电池状态指示灯:

    4个充、放电指示灯分别指示每个充电通道的状态,充、放电状态一目了然。

    对应于每个电池的电池状态指示灯:

      未装电池:LED不显示。
      电池正在充电:红色LED显示。
      电池正在放电:橙色LED显示
      电池放电完成:红色LED显示。
      电池故障:红色LED闪烁显示。
      电池充满:绿色LED显示。

  06、提供(三色)的充电器工作状态指示灯,充电器工作状态指示一目了然:

      充电时:绿色
      放电时:橙色
      充电时温度保护:红色
      满电保持及未装电池:绿色
      充电器故障:红色闪烁

  07、电池最大充电时间限制:最大充电时间8小时。

  08、电池最大充电容量限制:4400maH(AA)和2200maH(AAA)。

  09、电池最高电压限制:1.7V。

  10、电池最高充电电压限制:2.4V。

  11、过放电和电池内部有微短路的电池可修复。

    充电器可修复因长期存放则引起内部短路的电池。视电池内部状态的不同,修复时间可能需要10分钟及以上。

    当短路电池在修复时,充电器会暂时停止对其它通道电池进行充电。

    电池修复时,充电器状态指示灯,可能会有闪烁。

  12、电池激活:

    长期存放,电压极低的电池(小于0.8V)先小电流充电,待电池激活,电压正常后转入快速充电。

  13、电池内阻检测。

  14、电池温度控制:内置两路温度测试。

    当充电过程中,若充电器和电池超过设定值时,充电器指示灯会变为红色,充电器会停止对电池进行充电。并延时15分钟,待充电器和电池温度恢复正常后,恢复充电。

  15、极高精度0dV检测:<0.3mV,比市售-dV类充电器判断更准确,绝无过充。

  16、满电保持功能:

    以前的充电器,如果在充电结束后不取出电池,会自然放电,导致需要时无法使用。

    本充电器搭载了“满充电保持功能”,在充电结束后,会自行补充充电,以保持满充电状态。

    并且,充电显示灯保持充满状态。

  17、RS232接口、接口线及配套测试PC软件为标准配置:

    可以通过PC控制充电器工作状态。

    可以记录电池充电曲线和放电曲线。

    可以记录充电器温度曲线和电池内阻曲线。

    注,PC软件在不断升级中,拟提供更多的功能:如提供自动循环测试功能和电池修复功能。

  18、全新设计的外形和五金模具,选用高品质要求元件。

  19、双面玻纤电路板,先进的回流焊生产工艺,确保生产品质。

三、充电时电池电压、温度和内阻曲线图:

四、同一组电池反复多次放电曲线及放电容量图。

楼主:
品威公司生产的:PW-C-616智能充电器报到。

一、充电器技术规格
01、单电检测、单电控制、单电显示。
02、内置开关电源:折叠电源插头,体积小巧。
03、快速充电设计:
    1-2只AA电池时,快速充电可选:1100mA * 2(1和4号槽位)或550mA * 2(2和3号槽位) 。
    3-4只AA电池时,标准充电:    550mA * 4
    2只AAA电池时,标准充电:    275mA * 2
    单只AAA电池时,快速充电可选:550mA * 1(1号AAA槽位),275mA * 1(2号AAA槽位)
04、双色LED显示,准确指示电池状态:
    未装电池:所有LED均不显示。
    电池充电:红色LED显示。
    电池故障:红色LED闪烁显示。
    电池充满:绿色LED显示。
05、电池最大充电时间限制:允许最大充电时间6小时(可调)。
06、电池最大充电容量限制:3300maH(AA)和1650maH(AAA)。
07、电池最高电压限制:1.6V。
08、电池最高充电电压限制:2.0V。
09、过放电和电池内部有微短路的电池可修复。
10、电池激活:
    长期存放,电压极低的电池(小于0.5V)先小电流充电,待电池激活,电压正常后转入快速充电。
11、电池内阻检测。
12、电池温度控制。

楼主:
充电电池和单机快速充电器设计

虽然很多人更偏爱锂离子电池,镍氢电池的使用依然很流行。因为镍氢电池比锂离子电池便宜很多,所以在MP3播放器、闪光灯配件、车灯等设备中经常能看到标准的AA和AAA镍氢电池。

一块可充电镍氢电池的温度和端电压随着电池的充电逐步上升,在电池完全充满后开始下降(图2)。所以,镍氢电池充电器的主要任务是检测到这个突变点并中断充电,或者从快速充电切换到涓流充电。另外,在充电过程中对温度和电压进行连续监控可以提供系统的安全性。

DS2711/DS2712充电器具备上述功能。另外,它们可以单机工作,不需要微控制器或微处理器监控。该系列产品是专门为单节AA或AAA可充电电池设计的,同时也适用于串联或并联的两节电池。DS2711采用线性控制结构,DS2712采用开关控制结构。为了最大限度地延长工作时间、节约电池能量,这些充电器有4种充电模式:预充电、快速充电、浮充和涓流充电。在浮充模式下,电池充满后充电速率被切换到一个比较低的速率(对于DS2711而言是25%)。

除监控功能外,DS2711/DS2712充电器还带有内部计时器,通过连接到TMR引脚的外部电阻设定最大充电时间,可将快速充电时间设置在0.5到10小时。浮充时间已经设定为最大充电时间的一半(0.25到5小时)。根据所要求的充电时间(TAPPROX),由下式计算电阻值:

快速充电模式下,如果超过最大充电时间,充电器会从快速充电模式切换到浮充模式,同时复位计时器。计时器开始为浮充过程计时,如果达到预定的浮充时间,充电器将从浮充模式切换到涓流模式(图3)。

VP1、VP2用于监视电压,THM1、THM2配合热敏电阻用来监测电池的温度。TMR(计时器)和RSNS(检流电阻)用于设定充电时间和充电电流。DS2711/DS2712的另外一个特性是可以检测电池充电故障和碱性原电池。如果发生这些情况,充电器会自行关机。

如何检测碱性电池

全新的镍氢AA电池的典型内阻在30mΩ到100mΩ,碱性电池的内阻一般在200mΩ到300mΩ(根据充电状态,最高可到700mΩ),出现故障的充电电池会有很高的内阻。DS2711/DS2712通过检测到的电池电压(VP1和VP2)和已设定的充电电流可以计算出待充电电池的内阻。

CTST引脚(用于电池测试、设置门限)控制电池内阻的测量。VCTST是充电过程中的电池电压减去无充电电流时的开路电池电压(OCV)后的差值。这个值等于充电电流乘以电池内阻的乘积。如果检测引脚(VP1、VP2和VN1)与电池没有采用Kelvin连接,引线电阻也将计入测量值,影响VCTST。计算外部电阻RCTST的公式为:

例如,当以C/2速率(1.1A)为2200mAh NiMH电池充电时,选择RCELL=150mΩ为电池内阻门限时,VCTST将为:

或者,

(最近的标准1%阻值为48.7kΩ)。

如果超过VCTST门限(本例中>0.165V),表明电池内阻高于150mΩ,芯片会提供逻辑指示或出错信息指示(LED1、LED2),同时停止充电过程(图4)。

单机锂离子电池快速充电器

因为不需要检测电压变化率(dV/dt),锂离子电池充电器比镍氢电池简单。同时,由于锂离子电池对过充非常敏感,充电器需要一个精确的4.2V±50mV电源保证恒功率充电。至于镍氢电池,充电器不仅需要电压监测,还需要其它监控功能(温度、计时等)。

单机锂离子电池充电器MAX8601内置所谓的Vbatt可控电压源,它可以在+25℃提供4.2V±0.021V,或在40℃

MAX8601充电器的主要优点是可以通过外部适配器或USB端口给电池充电(图6)。USB端口根据USEL引脚的设置可以提供100mA、500mA电流(典型USB输出电流)。该芯片会自动选择外部电源(主适配器或USB)。如果两个电源同时存在,它会选择主适配器进行充电。任何一个电源都必须能够提供最小4.5V的电压。

MAX8601具有低电池电压预充、限压/限流快速充电和浮充模式等控制算法,优化了锂离子电池充电。器件还有上电复位以及电池过压、高温/低温检测和充电时间的连续监测功能

楼主:
电池发展史
电池的发展史由1836年丹尼尔电池的诞生到1859年铅酸电池的发明,至1883年发明了氧化银电池,1888年实现了电池的商品化,1899年发明了镍-镉电池,1901年发明了镍-铁电池,进入20世纪后,电池理论和技术处于一度停滞时期。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电池技术又进入快速发展时期。首先是为了适应重负荷用途的需要,发展了碱性锌锰电池,1951年实现了镍-镉电池的密封化。1958年Harris提出了采用有机电解液作为锂一次电池的电解质,20世纪70年代初期便实现了军用和民用。随后基于环保考虑,研究重点转向蓄电池。镍-镉电池在20世纪初实现商品化以后,在20世纪80年代得到迅速发展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日益增加,铅、镉等有毒金属的使用日益受到限制,因此需要寻找新的可代替传统铅酸电池和镍-镉电池的可充电电池。锂离子电池自然成为有力的候选者之一。

      1990年前后发明了锂离子电池。1991年锂离子电池实现商品化。1995年发明了聚合物锂离子电池,(采用凝胶聚合物电解质为隔膜和电解质)1999年开始商 品化 。现代社会电池的使用范围已经由40年代的手电筒、收音机、汽车、和摩托车的启动电源发展到现在的40-50种用途。小到从电子表手表、CD唱机、移动电话、MP3、MP4、照相机、摄影机、各种遥控器、剔须刀、手枪钻、儿童玩具等。大到从医院、宾馆、超市、电话交换机等场合的应急电源,电动工具、拖船、拖车、铲车、轮椅车、高尔夫球运动车、电动自行车、电动汽车、风力发电站用电池、导弹、潜艇和鱼雷等军用电池。还有可以满足各种特殊要求的专用电池等。电池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便捷能源。

网友:
一个字:强
又长见识了。。。。

网友:
晕了,这么多内容,呵呵,看的眼睛都花了,不过楼主辛苦了!

网友:
好专业啊。

网友(2010-06-11):
8错 找个地方 藏起来慢慢学习

网友:
看到~~~~ 吃完晚饭在看到 21;46终于看完~~~~~

网友(2010-09-08):
留着以后再用

网友(2010-10-13):
mark..非常有用。。

网友:
专业啊,留爪~~~

网友:
好多资料。。。。。。先Mark下。。。。。。。。。

网友:
好多资料,留名啊!

网友(2010-12-10):
好多资料,学习了

网友:
很详细,打个标记。

网友:
回复 网友A:

辛苦啦!

网友:
太专业了,mark

网友(2011-03-24):
安哥,你很厉害啊,能否留个QQ交流下,谢谢!有些技术问题想请教下您!

网友(2011-06-24):
关于充电电池的教课书,MARK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安哥:你的开源套件还有卖吗?淘宝好象没有了。

网友(2011-09-08):
哎呀,顶安哥。

网友:
很详细!正需要!!!mark

网友(2012-02-22):
什么叫专业?信安哥,得永生

网友:
呵呵,专业设计电源的啊!!!

网友(2012-03-28):
蓄电池资料大全啊!

网友(2014-07-20):
严重关注,专业一下。

网友(2015-07-21):
还好,用的到,谢谢~

网友(2015-11-06):
我靠!这个我真的要佩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