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AVRCDC<<超简单Mega8->USB软件模似串口应用范例>&

楼主(2007-10-29):
USB TO RS-232 program

Program:  Mega8   2434 bytes (29.7% Full)
Data:              184 bytes (18.0% Full)

USBASP硬件电路

超简单AVRUSB软件模似串口(COMx)数据发送、接收。
下载应用范例<<AVRprog V1.4 超简单的应用范例>>

AVRprog V1.4 超简单的应用范例
AVRUSB模似串口一定要在CM1-CM4内

int main(void)
{
    uint8_t ch;

    wdt_enable(WDTO_1S);
    usbcdc_init();

          PORTC= (1<<PC1)|(1<<PC0);
          DDRC = (1<<PC1)|(1<<PC0);
        RED_ON();

    sei();

    for(;;)
        {
                wdt_reset();
                poll();
                GREEN_TOG();

                ch=getc();//由USB接收到模似串口数据
                ..........//数据处理程序
                putc(ch); //模似串口数据发送到USB
        }
    return 0;
}

网友:
AVRUSB模似串口一定要在COM1-COM4内  ????

难怪我以前测试的时候,有的电脑上OK,有的电脑上发不了数据,难道就是这个原因???

楼主:
AVR Studio AVRprog V1.4 PC上位软件一定要在CM1-CM4之内,所以这个应用范例<AVRUSB模似串口一定要在CM1-CM4内> ,才能连接上AVRprog V1.4。

AVRUSB模似串口是可选CM1-CM255都可以。

网友:
红日大哥好像好长时间没来了吧。
谢谢,下了看看。
阿莫赏条裤子吧!

网友:
请教:如何保证“串口一定要在COM1-COM4内”?
我的COM3/COM4“空闲”着,但是新的COM,安排在COM5或者COM6——当然我的是PL2303的。

网友:
硬件部分有原理图吗?谢谢!

网友:
main.c 里有电路图,呵呵

网友:
对了,请问红日大哥,驱动还是以前哪个吗?没变吧?

网友:
hao    记号一下

驱动在那里  知道的请发地址

网友:
是的那个AVRPROG只能在COM4以下才工作,害得我前几天做AVR910,用USB转的232,老是死机,还以为是电路板做错了,晕啊,里边又找不到设置项,摸瞎子。

网友:
chengjia535  发下驱动吧

网友:
好的,应楼上要求。

网友:
再顶起来!  好帖子不要沉下去

网友:
做个记号先!

网友:
哈哈,欢迎红日, long time no see !

网友:
笔记本没有串口,好贴

网友:
记录一下

网友:
有没有ICC版本的,很急着要学学

网友:
自己移植吧,这里都是GCC的。

网友:
无法调试,是什么原因,在AVR STUDIO

网友:
可以调试,  看图

网友(2007-12-09):
怎么才知道现在有数据要被接收啊..

网友(2008-03-01):
有人试过这个模拟串口能用串口调试软件进行串口通信吗??

网友(2008-09-09):
搜索了一下红日的帖子,发现很多都是虎头蛇尾,资料都不全。

网友(2009-02-24):
的發生快遞積分

网友(2011-01-14):
请问一下,为什么我改成接PD3和PD2就无法识别USB了么?在PB0和PB1就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