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avr的adc太烂了,不适合做较高级的充电器,显示用12232,淘宝上才卖15块

楼主(2007-10-30):
rt

网友:
我个人的认为: 充电器的测量要求不是很高的。我们是在杀鸡,为什么一定要用牛刀。有些成本是没有必要增加的。

譬如说:有一个三极管的电路,最高的电压是50V(包括反电动势),用200V耐压的管子应该能胜任了。但是如果说,200V的管子太烂,2000V的比较好,5000V的更好。

这种选择大概谁都明白的吧。如果5000V 和 200V 的成本是一样的话,当然选择前者。如果贵一倍或者数倍的话,不知您如何选?

网友:
用AD7710吧 24位ADC  内代高精度参考电压员  一定很满足楼主的 要求

网友:
你的vref可用外部的TL431a來作,不用內部的,再注意第一次的讀數不能用.再加上合適的算法.一定沒什麼問題.再有就是你自已要檢討了.
不要不會用也怪ic.

网友:
10BIT的ADC实在是有点鸡肋的感觉,如果AVR能把10BIT升级到12BIT就爽多了,呵呵

网友:
我非常支持更换ADC
已经做过一个AVR的充电器,ADC确实不让人放心,精度影响还是挺大的。

网友:
自己XX烂,还怪ADC。你以为你是做嫦娥一号的太阳能电池充电啊。

网友:
【6楼】 lcd128x64   劳驾,说话有点口德。

首先,10bit的ADC确实不能算精确,但也是够用得了。
其次,要看检测的范围和精度的要求,来看10bit够不够,不要一股脑的打死。

如果只是充电,10bit肯定够了。如果要检测电池内阻、测算电池总电量,这个精度就构呛了。
(技术参数以之前的2A电流为最大值,10bit也就能测最小分辨2mA)
再加上芯片本身的飘逸,测量的误差等需要考虑的问题,能够正真精确到5mA相信已经不错了。以这个精度去测量电池内阻、总电量,就显得不是那么准确了。

网友:
1.通常在8位单片机内集成的ADC为8、10bit,面对的是一般的应用。与专用的ADC芯片比较,假如是相同的10bit,集成在单片机中的ADC还要难些,因为数字干扰比较大。AVR已经做了专门的处理,如专门使用AVcc供电。如果统一供电,基本上是8bit了。如果再提高ADC的精度,芯片的价格就上去了。到市场上了解一下,12bit专用ADC的价格要比一片M8贵。

2。ADC本身的精度本不意味你的系统就能达到这个精度。ADC的供电、参考电源、输入阻抗的匹配都会影响ADC的结果。记得在一个论文答辩会上,答辩人使用了24bit的ADC,说他的精度达到了24bit。我说24bit的精度相当与6E-8,你的电源是5V的,那么电源的精度为5*6E-8 = 3E-7,也就是0.0003mv,你的电源是如何设计的?你的参考电压的精度有6E-8吗?输入阻抗匹配吗?被测输入信号本身的噪声有多少?如果都不考虑,那么怎样保证ADC的结果是24位的?

3。如果不考虑电源、参考电压等外部条件的影响,认为他们都是理想和标准的,那么10位的ADC通过测量方法和软件的处理,可以达到11、12、13、14位的精度,只是时间长点。对于充电我想没有问题的。具体的算法和参考程序在ATMEL网站上有实例的(AVR应用笔记121)。

网友:
今天看到STM32集成的ADC是12BIT的,基本型是一个ADC 10个通道,增强型2个ADC 16个通道,还是很强悍滴,价格基本型报价才1.8美元,增强型也才3.6美元,增强型几乎可以达到90MIPS的速度,真是照ARM这样搞下去传统的8位机的市场迟早要萎缩啊
    如果要检测电池内阻、测算电池总电量这些的话倒是用ICL7135很不错哦,双积分的ADC精度极高,并且最要命是价格超级便宜和容易买到。可以用10BITADC控制 7135来做其他的检测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做什么电池的充电器,如果是AA 电池的话M8就足够了,没记错的话当年比较出名的三洋充电器(好像360元)就是用的M8,据说充电算法很难仿制。
如果是专业设备的充电器的话,那就不单单是DA精度了,我打开过专业摄像机的电池充电器(5000多元),模拟电路部分相当复杂,很难研究透。

网友:
不要动不动说某某太烂!

24位的ADC我也一直再用,实际的有效稳定位也就是在18-20位之间,而且是双向测量的,所以真正的稳定位还要低1位。而对于马老师关于那个24位ADC的精度问题中的电源问题,在我们使用的电路中,只要传感器和参考电源使用同一个电源就可以很大程度上降低电源的精度甚至是噪声影响。

AVR的10位ADC作为电池的检测来说不是不够,而是绰绰有余了!问题的关键是你如何用,怎么用,就象10楼介绍的那个三洋M70就是用的M8,难道不行的话,三洋敢冒这个险吗?

不要说AVR的ADC,就是这里很多人嗤之以鼻的STC的10位ADC,我也曾经用过,非常稳定,用来测试6V/4AH的蓄电池电压,极其稳定,ADC检测结果跳动就是1个字,也就是在相邻的两个数字间缓慢地来回摆动而已,这个应该是正常的,本身ADC的量化误差。

补充说明:

一般的高精度ADC,多数是使用西格码-德尔塔方式的,速度较慢,用在使用脉冲电流的充电电路里,准确度会大受影响,而高速度的ADC,用SAR的,其价格根本不适合做充电检测。MCU自带的ADC是可以速度和精度兼顾。

所以,如果做充电器,我会选择AVR或者STC的12C54XXAD系列。

网友:
用国产STC的单片机行吗?

网友:
wo kao  trinove 【6楼】 lcd128x64   劳驾,说话有点口德。
老子有没有口德关你屁事。老子没和你说。

网友:
楼上请勿灌水 :D

建议各位请勿打口水战,把技术贴变成水贴。

网友:
建议用TLC7135,因为它是双积分型AD,抗干扰比较好。充电器输出的PWM电流波纹是很大的。

网友:
7135都是老古董了,检测速度太慢,根本不适合在电池电压检测中用的,如果是脉冲充电,更是不行了。

而且外围电路复杂,积分电容的引入会有比较严重抗射频干扰问题。

网友(2007-12-07):
坐个小板凳,听课.

网友(2008-02-20):
能不能加个 da 改参考电压

可以达到很高的精度   慢点没所谓把

网友:
呵呵,慢了就有问题了,因为充电是脉冲进行的,而且实行的是无电流电压检测,慢了会大大降低效率,而且测量结果会很不稳定。不信你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上次拆的一个HP的数码相机的充电器是用的Tiny26的。
单节1200mA的锂电。

网友:
我看楼主是模拟电路的基础不行吧?

网友(2008-04-18):
AVR 的ADC是有点不爽,毫伏的精度都做不到,基准电压还超级的不准

网友:
AVR的adc如果在aref使用外部基准电压,avcc和模拟放大部分使用同一电源,同时注意adc输入的阻抗匹配,可以保证+-1的精度,没有问题,我检测过,在测量电池低阻抗的电压时非常稳定。误差绝对不超过手册的技术指标。M16测试的,而且没有使用adc降噪模式。

网友:
建议avcc和aref接在一起,模拟放大部分也使用avcc电压,这样可以把电压的漂移抵消。

网友:
Vref= tl431 2.5V

3310LCD显示 1.992V很稳定啊   做充电器足够了吧

网友:
看了avr的ADC评价,正好我要请教个问题。M8的ADC精度可以满足一般场合,我的太阳能充电器设计时很好,但量产时发现ADC误差大,同一块PCB板,更换M8,有的采样最高相差0.4V,不知道什么问题。程序是同一个。我用内部2.56V基准,M8也是同一批号。量产10-30%M8有误差现象。

网友:
12232液晶,现在10元了

网友:
还有程序思想也很重要,如果是脉冲式的充电,还需关掉充电信号一段时间,也就是说测量电池静态的电压,如果是边充边测的话,就测不到正确的值了。

如是充电,M8的ADC足矣。

网友(2008-11-21):
m8的ADC是主次逼近式的,你如果直接用,易受干扰,影响精度,如果再设计程序时采取合理的数字滤波还是可以满足的,就像28楼说的那样,程序设计思想很重要。

网友(2009-01-07):
哈哈!坐一个位置!!

网友:
用好ADC的前提是要有好的模拟电路的基础.同样性能的AD,模拟前端使用不好,得出的转换值就会有很大的偏差.

所以,根据实际的情况来选择合适的ADC,是和设计者本身的模拟部分的设计水准有关系的.

而且,有些部分,如果仅仅是作为比较的,要求高速的,也未必要用ADC来解决.

我以为,一般10位的ADC,如果能够用好的话,在充电器里面是完全够用的.

网友:
to 26楼

那不是m8的问题,是你设计的问题

为了降低成本,atmel对vref的校正并不高,avr的VREF的值是与2.56有偏差的,但是稳定性是保证的。

如果你认定m8的vref是2.56,那么你的产品的精度当然会有离散性的误差。

AVR adc用内部vref的话,一定要做测量校正(电位器或者软件校正系数)的,或者你采用外部ref

很多人因为AVR的vref不是2.56(有时还偏的比较大),说AVR的adc垃圾。

其实avr的adc还是很稳定的,他的vref值有点偏差,但是很稳定。

有人说atmel为啥出厂时把vref的值调的准一些?

其实很好理解

1、如果每片芯片出厂都要校正(光刻),那么成本就很高了。而m8仅仅是低价产品,成本高了就划不来了。

2、即使每片芯片出厂时都校正到2.56,由于一般的应用往往有外部放大电路。放大电路的增益往往是离散的,需要用户校正的。这样一来,atmel对vref的校正就有点多余了。反正用户要校正的。。。。。

网友:
12232 好像没有20几块下不来吧

10块?能持续供货吗?

不要告诉我是清仓大处理。。。。

网友:
31楼老黄牛说得很有道理

10位ADC是很容易使用的,我们行业一般要用到20位以上的ADC,如果10位ADC都用不好,那20位死定了。

用好ADC,模拟电路一定要设计好,PCB布板一定要考虑周全,某些人热衷的自动布线绝对不能用,要不等着瞧好了,无路是抗辐射RS干扰,还是脉冲群,静电,估计没一个挺得过。

M8的10位ADC ,又有外部和内部可调节的基准可用,用于电池充电控制绝对富裕了,何况这个ADC的稳定性还是相当地不错。

网友:
没想到ADC还有这么多学问

网友:
一般充电器10BIT ADC足够,电池要求没那么高的。

网友(2010-05-17):
在用avr的ad

网友(2011-06-05):
也不知楼主要做的充电器有多高级。。。

网友(2012-04-05):
用脉冲充电,然后停一小段时间,放电一小段时间,再停一下,然后ADC采样才准确,不会让充电电压影响到。

网友(2013-04-12):
学了,需要深入研究

网友(2013-11-29):
学习了,用过M8的ADC 基准差很多。

网友:
用AVR过采样+平滑滤波,AVR ADC输出12位非常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