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ATMEGA的硬件乘法器

楼主(2007-10-30):
我是数据手册的前面看到有硬件乘法器,可是怎么也找不到啊~~~有没有人知道啊~~~

网友A:
集成到ALU里面,没有在框图里面单独拿出来,所以看不到。后面的指令集里面只要包含乘法指令就可以用,呵呵。

楼主:
谢谢啊,我今天看了一下乘法的反汇编,指令很少~~~~

网友(2013-05-31):
引用 网友A:
集成到ALU里面,没有在框图里面单独拿出来,所以看不到。后面的指令集里面只要包含乘法指令就可以用,呵呵 ...

请问要是使用ICC编译的话应该如何去配置ICC来使用硬件乘法器 还是说直接写乘法运算就行然后ICC编译器自动给转成相应的汇编指令?

网友:
一般都会自动调用乘法指令的。
如果你有一些算法对时间要求较高,可以单独写汇编文件。

网友:
乘法指令就是直接调用乘法器的。不用你你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