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AVR可执行文件hex,反编译成汇编或C 啊?

楼主(2007-10-30):
怎样将AVR可执行文件hex,反编译成汇编或C 啊?

网友:
成汇编是有可能的,但是成C好比是猪变成火腿,再变成猪一样,是没有可能的!

网友:
我来教教他,万一人家不是用C写的呢?!就算是C写的也不能回到C源码,那得是多么先进的反编器啊!目前没有!回到ASM是可行的(如果没有陷阱或反编译器智能识别部分已知陷阱)。

网友:
你们没有回答别人问题啊!我声明我不知道
我也想学习,知道的指导下哈

网友:
唉,又一个想吃天鹅肉的人啊,人家的东西可不能随便让你这种人反编译!

网友:
嘻嘻
借别人的话说,先学会机器语言吧。什么都不怕了
开个玩笑,呵呵

网友:
反汇编是很容易的事,但反编译成C到目前为止技术还很不成熟,n 年前用过一个exetoc,是把dos下的可执行文件编译成c的,反编译的结果是每个c函数都是由内嵌汇编构成的,汗。

楼主:
用什么软件,反汇编啊?

网友:
这个可以:

网友:
楼主是在搞破解,BS

网友:
如果LZ能看完汇编代码还能看懂后修改破解,这种精神还是值得称赞的,

网友:
同意楼上,楼主至少比那些破解了AVR芯片,直接就使用的盗匪们要厚道多了,起码也算想改进所盗的程序呀.

楼主:
上次花钱,让别人开发了一个程序,最后,他只给执行程序,不给源程序,没,只能反编译这个办法了

网友(2008-01-30):
1:不管是Pascal还是C,编译器都会将其转换成汇编代码的;
2:汇编指令与二进制的机器码一一对应
3:汇编的伪指令等,反汇编一般不可以得出来,需要自己分析
4:存在将二进制机器码/汇编代码转换成高级语言的程序,但结果并不能让人满意
5:要反汇编AVR的二进制程序(.bin,.hex),可以使用Win-AVR中的工具:
avr-objdump -j .text -d main.bin

网友(2010-08-03):
10楼的软件不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