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用无线遥控做电锁系统(重点:安全性)

楼主(2007-10-30):
看到这里的无线遥控产品(http://www.mailshop.cn/product_list.jsp?kind=normal&class_id=3366&super_id=1647&view_kind=picture_list)有种冲动想做一套无线遥控电锁。即无线遥器+无线接收+MCU控制+电锁。可以用编码方式控制如按1234开锁,按1235开灯等,但如果停电,线路故障,MCU死机,等问题出现时候怎么办,可能要拆门了。欢迎讨论。

网友:
人家汽车怎么用的?

楼主:
不知道,你介绍一下好吗?

网友:
一键开锁就可以了,没必要搞什么1234,1235开锁,遥控器都的ID的,与接收配对使用就可以了,接收端要有电池,电子锁应该掉电时自动开门,否则就要有相应的机械开门装置,

楼主:
楼上的,这样做,丢了遥控器不好办

网友:
像门这样的东西还是用RFID吧,无线的把信号发射出去安全就不好保障了。
一般的是掉电开门,但对居家来说这不很安全,出门了,家里突然停电,门开了,贼进去了,自己给贼方便多冤枉!现在的电池不贵可以考虑使用电池做备用电源,市电停电也不会太长时间,这应该是可取的方法,就是拖动磁控锁可能要升压,其他没问题。

网友:
你丢了钥匙好办?

楼主:
丢了钥匙要换锁,加了密码就不用换了。

网友:
那你用密码锁,做个小键盘放在门旁边,开门时输入密码即可,永远不会丢。

楼主:
9楼,我不想做密码锁,我要做摇控的,因为我还要控制电灯。

网友:
用无源RF射频卡不好吗?
不过,要用两套系统备份,这是基本要求,否则只能动用电焊机之类的大工具了!

楼主:
电子磁力锁,电控锁,电插锁。那种好?请推荐一种型号。最好给个产品连接。

网友:
门上的接收这边要做一个学习的功能,丢了遥控器就重新学习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东西我已经搞一阵子了,最近没有时间,所以没有完成呢。

与之配套的东西。
一个逆变器配电瓶,滚动码控制开电控锁的电路板。支持通用的12V电控锁,可以更换成其他的电所。

一个999路遥控器,目前制作的是固定码的,下一步结合滚动码编码协议,制作999路滚动码遥控器,原先打算控制电灯的,比如一个厂房有几十盏灯,101开是开1好灯,依次类推,也可一次开一排灯,或者全开,如果加入程序控制就变成霓虹灯了。

目前,滚动码开锁板完成,已经使用多年了,但是没有用在住家的门上,而是楼宇对讲门,比rfid要方便些,第一距离,第二不用把卡拿出来,第三可以和车库门联动,好处一堆,如果考虑空中截码,射频id卡同样可以被空中截取,然后复制。

999路固定码遥控器试验样品完成,接收板制版完成,原计划可以加入很多功能,比如设置状态,来电状态等等。

只做到此步,同时打算全部改为滚动码的。

网友:
我们这里三十块开一次门,已经开过一次了,钥匙忘在了房里。
开锁也很简单,把猫眼卸下来,穿过一根铁丝,用铁丝勾住门里面的那个开锁的勾。
也想做一个用密码开门的。

网友:
有意思,我现在也在想弄这块,滚动码都好做,这个保密性也高,不担心这个安全,RF也简单,我也做过汽车门自动开锁的,用125k唤醒,RF自动开门都没问题,^_^,主要是供电和开门的机构麻烦,门上面用电池估计用不了多久,我的想法是用市电带电池,平时电池充电,停电时使用电池开门,但是门这块不熟悉,有没有哪位老兄推荐下,是不是要特殊的门才行?还是用什么样的锁?

还有问下ndust老兄,如何控制灯?继电器,晶闸管?控制电路部分的电源是怎么供电的?

网友:
LS   请教滚动码解码的思路是什么?你是软解码??

网友:
期待中,这个比较有意思。。。综合上面的,能算智能家居了。。。
把家里的空调,电视,等需要遥控的全部都给解了

网友:
回16楼:可以采用继电器,可控硅等。但是需要2线的,就是零线和火线。

网友:
什么样的门配什么样的锁,锁有很多种的~

网友:
本来就是打智能家居的注意,呵呵,加个125k的唤醒,自动开门,自动开灯,多爽,麻烦的是机构.门锁要配合门的厂家才行,自己搞不定啊,电源也不好接进去
滚动码肯定用软解码啊,不然成本不划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