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电池的充电方法

楼主(2007-10-30):
铅酸电池充电方法

1. Lead-acid电池的充电方法与Li-ion电池的方法一样,只要有:预充电,恒流充电,恒压充电,温度监控,浮充充电(维持充电)
2.预充电:如果单节电池电压低于设定的电压值,充电周期首先进入预充电时间,一般单节电池设定小于1.65V,只要低于此电压即进入预充电时间.
3.恒流充电:只要单节电池电压高于设定电压值,充电周期进入恒流充电,以最大的电流给电池充电.一般单节电池设定的此电压为1.65-2.47V
4.恒压充电:当电池在充电过程中,电池电压达到设定值时,充电周期进入恒压充电.在恒压充电中,电压不变,电流由最大值慢慢减少,当电流减少到设定值时,电池即充满.一般设定的电流为200mA-400mA之间.
5.温度监控:在整个充电过程中,通过外接热敏电阻,准确地判断电池的温度,对电池实现实时,避免电池的温度过高或者过低,造成对电池的损坏或发生危险.
6.浮充充电(维持充电):Lead-acid电池充满电后,电池转入浮充电周期,浮充充电周期只要是保持电池不自放电,维持电池在充满状态.在浮充充电状态下,电池不怕长时间充电,以保证没有切断电源后充坏电池.
7.市场上的三段式充电方式为:预充电,恒流充电,恒压充电.
8.Lead-acid电池一般标称的电压为:6V,12V,24V,36V,48V,单体每格电池标称电压为2.0V.
9.Lead-acid电池对应的充电电压为:7.4V, 14.8V, 29.6V, 44.4V, 59.2V.
10.Lead-acid电池对应的浮充电压为:6.9V, 13.8V, 27.6V, 41.1V, 55.2V.

锂电池充电方法

1.Li-ion的只要充电方法有:预充电,恒流充电,恒压充电,温度监控.
2.预充电:如果单节电池电压低于设定的电压值,充电周期首先进入预充电时间,一般单节电池设定小于3.0V,只要低于此电压即进入预充电时间.
3.恒流充电:只要单节电池电压高于设定电压值,充电周期进入恒流充电,以最大的电流给电池充电.一般单节电池设定的此电压为3.0-4.2V.
4.恒压充电:当电池在充电过程中,电池电压达到设定值时,充电周期进入恒压充电.在恒压充电中,电压不变,电流由最大值慢慢减少,当电流减少到设定值时,电池即充满.一般设定的电流为50mA.
5.温度监控:在整个充电过程中,通过外接热敏电阻,准确地判断电池的温度,对电池实现实时监控,避免电池的温度过高或者过低,造成对电池的损坏或发生危害.
6.li-ion电池的单体标称电压一般为:3.6V,3.7V
7.li-ion电池的单体充电电压一般为:4.23V-4.26V

NI-CD、NI-MH充电过程与充电方法:

1.充电过程:预充电,快速充电,补足充电,涓流充电.
2.预充电:刚开始充电时以小流充电,使其满足一定的充电条件,然后转入快速充电.
3.快速充电:分为恒流充电与脉冲充电:
A.恒流充电就是以恒定电流对电池充电;
B.脉冲充电则是首先用脉冲电流对电池充电,然后让电池放电,如此循环.
4.补足充电:采用快速充电终止法时,快速充电终止后,电池并未充足电,为了保证电池充入100%的电量,还应加入补足充电,补足充电速率一般不超过0.3C,在补足充电过程中,温度会继续上升,当温度超过规定极限时,充电器转入涓流状态.
5.涓流充电:也称为维护充电 ,根据电池的自放电特性,涓流充电速率一般很低.只要电池接在充电器上,并且充电器接通电源,在维护充电状态下,充电器将以某一充电速率给电池补充电,这样可使电池总处于充足电状态.充电电流小于0.1C时,我们称为涓流充电

网友(2009-09-23):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网友(2009-10-26):
第五条不限制时间的话估计没多久电池就挂了!

网友(2009-12-14):
我说很热闹!

网友:
好东西,问题是充电器能自动识别,是什么类型的电池吗? 笔记本电池里面有管理芯片可以保存电池参数,普通电池要是也有个SPD就好了.

网友:
极好,记号

网友(2010-01-15):
很好的总结,学习

网友:
各种电池充电方法!

网友(2010-06-29):
刚入行  那我可是 看 新鲜了的啊

收藏  撑硬盘

网友:
mark 各种电池充电方法

网友(2011-05-13):
回复 网友A:
第五条不限制时间的话估计没多久电池就挂了!

指的是“涓流充电”?

网友(2011-10-14):
这贴要多讨论啊!mark!

网友(2011-12-01):
预充电电流是多少呢?

网友:
前段刚好有朋友要做这个,这项有参考了,
哈哈
ps:为什么我还没过审核?回复超过5个了。。。

网友:
很好啊啊

网友:
记个号 方便找

网友:
就来mark一下,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用到了呢

网友(2012-01-01):
谢谢楼主。其实电池的充电问题很复杂,可充的方式很多,而不能充电方式也不少,有点说不清啊。

网友:
收下了 谢谢LZ

网友(2012-07-02):
  MARK以供参考

网友:
收下  极好,记号

网友:
资料挺好的

网友(2012-08-28):
标记一下

网友:
高手啊,学习一下

网友:
标记一下,以后再看

网友:
我说很热闹

网友(2012-10-04):
好的东西记下了。

网友:
貌似有点道理,但讲得太笼统了!不过还是感谢!

网友:
有没有充电线路和代码参考一下

网友:
咨询楼主个问题
”当电流减少到设定值时,电池即充满.一般设定的电流为200mA-400mA之间.“
对于大容量的电池,比如12V 100AH的电池,也用这个判断条件吗?那应该是低于多少电流时算充满

网友(2012-12-13):
不是很懂!

网友(2013-06-14):
mark 各种电池的充电方法

网友:
GOOD,相当详细,刚好要用到。

网友:
楼主威武,,太有用了,,

网友(2014-01-03):
07年的帖子,09年火了

网友(2014-03-06):
总结的的很全面,留名!

网友:
各种电池的充电方法    记号!

网友:
好帖子啊,谢谢楼主!有没有比较过哪种充电方式或者充电流程对电池损伤最小啊?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了,资料很丰富。

网友:
很好的资料,学习下来了

网友(2014-04-23):
mark电池充电方法

网友(2014-07-31):
了解一下,现在都以锂电为主,还有聚合物电池。

网友(2014-10-20):
电瓶车的电池 是铅酸电池吗 我现在的电瓶充电到最后的时候 发烫怎么回事 ,以前不会的 ,只有微热

网友:
标记,这个在应急架构会用的上

网友:
好文章,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标记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
做成流程图就清晰明了了。

网友:
mark,各种电池的充电方法

网友:
要判断NI-CD/NI-MH是否充满了电,单节电池还比较容易,通过检测电池电压的dV 变化,
但是如果是电池组,多个电池串联时, 就很难判断是否充满了。。

网友:
感觉还是不够细

网友:
似乎锂电的充电方法也可以用到铅酸电池上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真是各种电池

网友(2014-11-24):
谢谢,收藏了!方便查阅

网友:
很好的资料。

网友:
刚换了汽车电瓶,旧的丢了可惜,考虑自己弄个充电器,正好参考参考。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
最近正好用到,收藏了。

网友:
单体蓄电池析氧电压2.35V,析氢电压2.42V,不同蓄电池厂商可能略有不同吧,我的12v蓄电池厂家说15v充电电压都没问题,具体还待检测中

网友:
没说重点,就是各类二次电池的快速充电方法

网友:
这个不错哦!~~~电池充电方法

网友:
还真有道道

网友:
收藏了!应急有需要

网友(2015-01-05):
太感谢了 正需要这些好东西!

网友:
长知识了!以前根本没注意这些,谢楼主分享

网友:
好早的帖子。。早发现就好了。。收藏之~~

网友(2015-05-07):
这个不错,但是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比较准确的数据。

网友:
mark 谢谢 电池充电知识很实用

网友(2016-04-03):
这个知识点很受益 谢谢老板

网友(2019-01-03):
机体的电路呢~~

网友:
电池充电 Mark

网友(2020-09-04):
电池充电基础知识。

网友(2020-10-27):
学习一下,目前正在做这方面的硬件开发

网友(2021-10-21):
学习一下,刚好想做个充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