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论坛还有些朋友问反汇编hex的文件,现把虫子在21cn的文章复制过来,希望对大家有用

楼主(2007-10-30):
思路:原谅虫子买个关子,当看了就知道了
1.软材料
IDA5.0。下载地址:http://bbs.pediy.com/showthread.php?s=&threadid=29335
jtag最新固件,见附件
hexbin,见附件,(语法:hexbin filename.hex [filename.bin] )
stk500_M8源程序。(附件中有我移植好的减少代码的m16源程序)
2.硬材料,见附件电路图
好了,准备好了,开始做菜了:)
1)用ida打开固件,如下图:

到这步时用hexbin把hex转为bin文件,出现如下提示(不转也可以)

到这里,出现了死胡同。经过简单研究,发现。。。

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ida目录中的cfg文件下avr.cfg文件关于atmega16的有关器件容量配置信息没写,结果默认为8kB,添加所选部分就ok了

保存好文件,最后重新打开

以上是虫子加的一些注释,明显的为iar编译的文件

楼主:
到这里,说下自动jtag 和ISP自动切换的原理。。。

avr的jtag和IsP接口有明显的区别,虫子就是利用这点自动切换的。结果用了两个接口,如果要实现单接口自动切换恐怕要用外接电源和CPLD作逻辑切换(估计模拟spi也可以)。当接到Jtag口时和isp口时PD2口的电平会发生变化,具体来讲就是jtag为高电平,Isp时为低电平,为减少工作量,虫子在主循环中利用查询法来作。当处于ISP时当PIND2时为高电平,切换到jtag模式,反之,当处于jtag模式时查询到PIND2为低电平时切换到ISP模式

以下为关键部分,为了简单起见,虫子直接在定时器0。。。

溢出中(jtag的)加上检测代码,如下图所示:

这就完成了jtag部分,到这里应该看出isp的

起始代码应该为0x1700(word).好以下讲述isp的移植部分

空间优化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为了简单,原ISP里利用的定时中断虫子直接用延时代替了)
1。状态机用字节
2。用if替换switch
3。其它杂项就不说了。
还有一点,当用到enum和结构时,对工程作如下配置(勾上)也能显著优化空间

最后一步就是连接选项....

在link里加上:-Wl,--section-start=.text=0x2e00

做完修改后,f7,build.然后打开。。。

生成的hex文件,把其内容剪切到刚生成的jtag hex固件中就可以了。
忘了说一点了,jtag hex的生成先在ida中修改好,然后用二进制编辑文件修改原jtag固件。
这一步对各位dada来说应该不会成为难点,最后附上我修改好的固件。

网友(2009-07-28):
我试了一下怎么画面跟楼主的对不上呢?

网友:
非常感谢。。。非常有技术含量

网友:
一直在找,谢谢

网友(2010-01-08):
强大
楼上的猪宝宝头像也强大

网友:
虽然不懂 顶下

网友:
留个脚印,方便日后查找。

网友:
请问LZ,IDA可以支持51的反汇编吗?

楼主:
TO 【22楼】 z7001
可以。。。

网友:
现在才知道IDA还可以反汇编AVR指令的HEX文件,牛呀。。。

网友:
上传一个HEX文件,挑战一下这个反汇编程序,看看我的花指令怎么样?

我试了一下,没有分析耐心,只怕就会晕死,花指令成功地把代码段伪装成数据段了

网友:
这种帖子要顶。

网友(2010-06-24):
反汇编,感谢

网友:
厉害,,破解与开发并齐,谁与争锋!!!!!

网友:
mark 用时再看了

网友(2010-10-15):
标记下  以后自己慢慢看

网友(2010-11-29):
占座慢慢看

网友:
IDA反汇编工具

网友(2011-02-11):
IDA确实很强大。

网友:
反汇编

什么叫花指令?

网友: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