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UCOS?本人想学,但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如何入门?需要一块什么样的开发板才能运

楼主(2007-10-30):
什么是UCOS?本人想学,但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如何入门?需要一块什么样的开发板才能运行UCOS操作系统?谢谢!

以下蓝色文字由站长:armok 于:2008-03-22,06:51:02 加入。
你的原标题:“请高手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UCOS)?
” 不合符规定。请更改成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
试想一下,如果本论坛的帖子标题清一色的‘帮助!’,‘ADC求救!’等笼统的标题,你在阅读的过程中会造成许多麻烦。
所以本论坛规定:一定要起一个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不允许“关于 AVR 的 ADC 使用!”这种笼统标题。作为标题,必须说明清楚:
 ①你是在请教问题,还是在介绍有关的知识?
 ②ADC的问题有许多,你是想说那方面的内容?

注:使用合格的标题,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但却会为我们的管理工作提供很大的便利。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你至少要精通一种CPU,比如51、AVR、8086,否则就应了一句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楼主:
我做单片机51有一年多,AVR单片机二年,不知道算不算精通?
但我真不知道什么是UCOS,从来没有接触过UCOS,怎么入门?还请指教?
以前我们公司就我一人做单片机,所以接触知识面很窄.请前辈指教,我想学,谢谢!!

网友:
自己做实验的话,用M32就可以了。

UCOS2还没认真研究过。
操作系统我用usmartx

ucos2有本参考书,一般的计算机书店都有。

网友:
你可以熟读这本书:
UC/OS II 源码公开的实时嵌入式操作系统

JEAN J.LARBOSSE 著
邵贝贝 翻译

网友:
MEGA16就可以勉强走操作系统吧!我只是了解一点
帮顶

网友:
还要有点汇编功底

网友:
买本ucos实时操作系统的书,就是5楼说的那本,仔细多读几遍,就心中有数啦。

网友:
已经心中有数了,谢谢前辈们指导!!

楼主:
再问一个简单的问题,linux如何入门?有什么好书入门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2008-03-21):
可以先在PC机上操练。

网友:
我也想学学嵌入式系统,可是对其整个运行过程无从下手。还没有买本书看看。

网友(2010-06-04):
坛子里就有啊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335082&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tydyg&bbs_id=9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