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马老师的51多功能实验板除了用并口下载程序外还能用什么工具下载程序?

楼主(2007-10-31):
我最近在阿莫邮购部买了个马老师51多功能实验板 买回来我发现它是用并口下载程序 由于本人用的笔记本电脑 苦于一直没有并口 所以想请问马老师和阿莫站长可以用其它非并口的下载工具吗?有 请推荐一下下载工具名称(最好是全名) 谢谢

网友:
串口自动升级STK500下载器、USB/RS232自动升级STK500下、原装AVR Dragon仿真下载器、原装JTAG mkII 仿真下载器

网友:
板上有ISP和JTAG口,任何支持ISP和JTAG的工具都可使用。板子是开放的,除了M16、M8518,其它的AVR只要联几跟线就可以了。

另外可以看本栏置顶的帖子“自制USBISP下载线”

楼主:
马老师 请问一下市场上的USB转串口能在51功能板上使用吗?

网友:
市场上的USB转串口是给没有串口的本本用的。
你的笔记本如果没有串口,可以通过USB转串口,然后与AVR-51做RS-232的通信实验等使用。

楼主:
马老师 最近发现广州双龙电子有限公司有个产品USB ISP AVR下载器(http://www.sl.com.cn/) 我想问这个可以用于笔记本上下载程序到51多功能实验板上吗?还有它是否支持CVAVR ICCAVR AVRSTUDIO等多个平台?

网友:
该设备可以下载程序到AVR-51多功能实验板上,使用PC和笔记本都可以,因为它使用USB口.

该设备只能配合双龙的编程软件SLISP使用,不能直接在CVAVR、CCAVR、AVR STUDIO中使用。但你可以在这些环境中编写代码,软件模拟,生成HEX文件。然后使用SLISP下载。

楼主:
请问下马老师你用的笔记本电脑是通过USB转串口进行单片机通信的吗?我最近买了个USB转串口 用它做RS232通信实验时不管发什么数
总是接受相同的数 程序肯定没问题 因为在台式机上已试过正确 请问一下做单片机通信实验是不是要买特定品牌的USB转串口?谢谢!

网友:
我的笔记本电脑没有COM口,是通过USB转串口,再同单片机实现RS-232通信的.

你的程序没问题,是指AVR的程序吗?如果这样,将你的USB2COM在台式上试一下,看是什么情况造成的.

PC与单片机的RS232通信实验通常的USB转串口都能用(指简易3线方式).

楼主:
马老师 我在台式机上试过了 出现了和我笔记本上一样的现象:用它做RS232通信实验时不管发送什么数据
总是接受相同的数 。 我买的还是一个品牌的 叫力特(55元)
那我请想问一下你用的USB转串口是品牌的还是什么的?一般价格多少钱? 谢谢!

网友:
杂牌,比55便宜,但能用.

如果2个都这样,可能不是USB2COM的问题.驱动程序对吗?设置对吗?比如无数据流控制等.

楼主:
马老师 那个usb转串口能用了 先前不能用原因是熔丝位配错了 呵呵

对了 再请教马老师一个问题 我自己在另一个实验板上焊了个m16最小系统的连接图 实验板上的+5V和GND都用的是51功能板上的 我把我焊的实验板与51功能板上的RS232做通信实验: 先是串口助手发数据给单片机接收 然后单片机把接收的数据又发给串口助手.结果单片机接收不到串口发送的数据 不过把在实验板上m16的+5V(接在51多功能板)线拔掉 它居然能接收到数据了 而且是接收的是正确的数据 再次接上+5V线又接收不到数据了 我觉得m16工作是需要电压的 把+5V线拔掉单片机能接收到数据 那么单片机是怎么工作的(我实验用的程序是正确的)?我百思不得其解 请马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
看了2遍,无法回答.
这个要进行实际操作观察的.可能还是硬件上的连接问题.

楼主:
马老师 我本来是用的外部时钟4M  现在改为使用m16内部4M时钟就一切正常 说明还是外接时钟的问题  我想应该是我在实验板上接外部晶振时没加2个电容(这2个电容具体作用是什么?) 以至外部晶振没起作用 不过至于+5V拔掉它就能接收到正确数据我还是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