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ICL7135ADC转换读取数值为何总是与4位半数字万用表所得的读数有少量的偏差?请大

楼主(2007-10-31):
我用ICL7135双积分AD转换芯片按照PDF标准的电路做了个小电压表,ICL7135的BUSY和CLK分别接到M16的ICP(INT1也试过)和OC2端,8MHZ晶振,OC2输出125KHZ时钟给CLK,完成后读数倒是很稳定,ICL7135的2个差分输入端短接后M16的TCNT1计数是10001,可是在对比测试中发现总是与我的4位半数字表的2V档读数有点点偏差,比方说在万用表显示168.18毫伏的时候我的ICL7135显示是166.62毫伏;629.45毫伏的时候显示是627.07毫伏。。。似乎总是有着1多个字的偏差,并且随着电压的增大偏差还更大。
     ICL7135的REF电压是用的TL431分压电路,并且并联了22U的电解,肯定没有震荡,并且是用该数字表校正到的1.0000伏,很稳定的。
     数字表是胜利VC980+4位半万用表,并且跟另外一块3位半的表对比过,二者读数几乎相等,偏差很小。

    同时也换了芯片用洞洞板搭了电路也是如此,不明白了,还请有经验的朋友帮我分析分析啊,谢谢了!

网友:
四位半的AD用四位半的表测,本身就存在问题!

网友:
如果误差是线性的话,可能是电源基准不准

楼主:
1楼:能说的详细点吗?我对比的时候是AD和数字表同时并联在TL431做的一个可调基准源上做对比的,手头也没有更加准确的表了,还有其他什么办法么?
2楼:电压基准我上面说过是用这个数字表进行校正到1.000V的,对比也是用这个数字表进行对比的,
    误差估计是非线性的,我怀疑是否跟我用的积分电容这些有关系?1UF的电容我用的是常见的红WIMA 1UF/63V MKS聚酯电容,0.47的也是小体积的聚酯电容,因为手头上没有小体积的聚丙烯电容。不知道大家在用7135的时候电容都是用的什么类型,会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吗?

网友:
搂主只需在输入为1.0000V,调基准是显示为1.0000V就行了,
不要管基准是1.0000V还是0.9999V

网友:
这相当于用四位表自己校正自己,没有用的。很难说哪个表误差大。

网友:
多测几个点,判断一下其中的关系,才好分析问题的原因。另外如果你的万用表是校准过的,或两块万用表对比误差很小,则是可信的。

楼主:
谢谢几位,我手头是量两块表一个是3位半,一个是4位半的,在测同一个电压值的时候这2个表读数是一致的,这样大致也能说明数字表的准确性还是可以的吧。

网友:
前一个工作的公司正好做这电压表电流表之类的东西,(本人不才,只做QC)用的IC基本上都是TC7107,TC7106,835,7135。。。。准不准,稳不稳定大概有两个原因:1,电容。即便是同一批次的电容有时也有好有坏。公司产品用的聚丙烯电容(7135外围)。2,基准电压不对。其它的基本没什么问题。
如你所说,“我手头是量两块表一个是3位半,一个是4位半的,在测同一个电压值的时候这2个表读数是一致的,这样大致也能说明数字表的准确性还是可以的吧。”我觉得也不对,有可能是你那两块表有问题也不一定,。。。。校准的话用好点的表,(我们老大最爱说:什么,有问题?把HP先抱过来。。。。)

网友:
楼主有没有考虑过 测量基准电压的时候 万用表分流 造成 测得电压 不是 实际电压?

另外:现在市售的TL431质量好的不多,建议用ICL8069或者LM386-1.2

楼主:
呵呵,谢谢8楼的兄弟。可惜自己是业余爱好DIY,哪里能找到校准表啊,就只有这个胜利的VC980+是去年买的,算是比较的新了,我另外我手头有INTERSIL的很昂贵的高精度基准芯片,X60008 2.5V 3PPM 准确度偏差是正负1mV,用这个胜利VC980+测出来的值是2.498V,这个准确度应该也不算差了吧,至少我的ICL7135也不应该跟它有十多个字的偏差啊。
    唉~~搞不懂也,也许真是电容问题吧。得去找找聚丙烯电容了。
    我再想请教下,你们用的聚丙烯是怎么样的?电子市场里去找了下有松下的,问起来都说是CBB的,可是一看包装上的型号一查却实际上是聚酯的ECQV,深红色
    另外还有种兰色的说是日精的CBB电容,做工不错,可是都是散包的,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聚丙烯

网友:
  兰色,产家不明。
  "ICL7135的REF电压是用的TL431分压电路,并且并联了22U的电解,肯定没有震荡,并且是用该数字表校正到的1.0000,很稳定的。 "基准压你不能一下就先定死了,应该这样调:在输入电压处接一块表(此表假定为校准表),然后调基准压,此表的读数与显示的一样时,OK。 这时你用表测一下431的分压,应该不是1.0000伏了。

网友:
数字显示电路,本身就有一个末位字的跳动误差!

网友(2009-07-30):
1. 四位半和三位半表对比无可比性,校四位半万用表起码用六位半,才可保证体现四位半表的线性度和误差。
2. 7135指标不错,换基准,431稍差,至少LM336。
3. 注意输入阻抗,至少加个好运放缓冲一下。
4. 似乎手持表输入阻抗不太稳?
5. 用六位半测四位半的步进输出读数,查一下线性度。

网友:
晕,一群人谈什么基准,人家把VC980做基准不行啊?
10有89是电容问题,可惜没下文n年了

网友:
VC980作基准当然不行。
980里不过是一块7135而已。而且准确度和线性度都不太好。
两个7135互相校?问题太大了。

网友:
把980当国际基准不行?

网友:
和这种计算脉冲的方式有关,没法完全一样的,即使是其他条件都弄的非常理想.

网友:
980做不了国际基准,自己老变。那个都是物理的。agilent 八位半都不行。

网友:
楼上无幽默感。鉴定完毕。

btw,我用过7107飞线plcc封装。结果线性极差,在越往大误差越大,快满量程的时候简直离谱了。找不到原因不了了之。现在想想肯定是电容原因了。

网友:
7135不是这样校准的,先调基准到1.0000V然后用7135测自己的基准,应该有很小的误差,如果这个误差比较大,扔7135吧,如果误差比较小,微调基准使7135显示值和基准一致。

网友:
7135 自己测自己的基准永远是正确的,哪怕你把基准偏离1V很多。因为7135的量程是基准的2倍,即基准为1v,量程为2V;此时测量自己的基准会显示10000左右。当基准为0.5V ,量程为1V,但测量自己的基准仍然会显示10000左右。

网友:
是的,7135是双积分,测量自己的基准是一直不变的.

无论基准是1.000V还是0.500V. 这是由双积分的原理决定的. 这个数是多少,要看芯片的体质.与10000相差越小越好.

网友:
7135的测量范围可以超过2V达到5v或更高吗?怎样变呢?

网友:
7135 自己测自己的基准永远是正确的,哪怕你把基准偏离1V很多。因为7135的量程是基准的2倍,即基准为1v,量程为2V;此时测量自己的基准会显示10000左右。当基准为0.5V ,量程为1V,但测量自己的基准仍然会显示10000左右。
实际上7135测自己的基准是检查线性度,7135的校准要微调基准,就是用外部的标准电压微调基准使之和显示值一致
更多可以直接咨询 12楼  wxfhw老师

网友(2009-10-21):
有点意思,我也正玩这个表头,结果>>不准,原因查找中.

网友:
tl431做基准不行。用4位半表校也不行。

网友:
"们老大最爱说:什么,有问题?把HP先抱过来。。。。",he...

网友(2010-09-03):
有用这个测量电阻的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