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做的isp下载线不能用???

楼主(2007-11-01):
你好,我按照马老师的推荐版本做了一个下载线,软件是PonyProg2000,但是发现不能用,检查过应该不是焊接错误,另外我在排针2上接的是+5V,系统板没有问题,已经试过可以运行,请问我的下载线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我做的也不是完全不能用,用SLISP软件能烧89S52的片子,却烧不了90S2313的片子,也不知为什么

网友:
用ISP下载线时,被烧程序的单片机的reset电路影响比较大,电容、电阻选得不够合理都会使连接失败,对比一下你的89S52电路和90S2313电路,看看有什么不同。

网友:
89S52是高电平复位,90S2313是低电平复位,但是并口第9引脚出来的一直都是高电平,无论我在双龙软件里怎么选择MCU并口给出的复位信号都是高电平,所以能烧录89s52的.但是当我烧90s2313时就强制将并口的复位信号拉到地,以为这样有了低电平就可烧录90s2313了,但是结果还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失败

网友:
能烧89S52,说明下载线基本没有问题.你手头只有90S2312吗?换成M16等试试.供给不是下载线问题.例外,在双龙软件中选择低速方式试试.

网友:
马老师,你用过PIC单片机通过I2C总线读写AT24CXX吗?

网友:
没用过PIC,但用过24Cxx.用什么单片机都可以呀.

网友:
是啊我知道用什么单片机都可以,但是带有I2C接口的不同单片机寄存器的设置也不一样啊

网友:
你是想要一个PIC的程序还是要掌握I2C的通信原理?
要程序我是没有的.

网友:
谢谢,我想我通过自己的努力是快接近目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