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您如何看待解密AVR的问题呢?

楼主(2007-11-01):
如题

不知是确有其事还是诋毁AVR

网友:
51的解密还要早,但51现在还占据很大的市场。AVR能被解密也不必惊讶,说明使用AVR的人多了,AVR的产品多了。

楼主:
马老师说的有道理,最起码大趋势是这样的。不管那么多了,还是先把技术搞上去后再想其它的事情吧。

网友:
技术是自己的,别人偷不去。可能AVR马上淘汰了,但新的芯片所使用的技术,硬件、软件的设计思路和方法肯定的越来越发展的,不会停止不前的。把51的那些办法套到ARM上可能也不合适。

网友:
我认为所有的mcu都可以解密的。但是解AVR的价格也太便宜了吧,几百、几千就搞定了,让人害怕啊。辛苦几个月开发的东西,让别人几周就搞定。atmel不知道对这种情况是怎么想的?马老师对此有什么看法,比如说是不是应该让解AVR芯片成本高一点,比如最少1万。

网友:
1。AVR不是我设计的,我也不知道,也不去研究如何解密。

2。关于解密的问题,可能ATMEL还高兴,因为解密的人还是要买他们的芯片的。

3。有N多的人找过我解密,我从不做此事(包括使用51的时候)。我说,你把功能讲清楚,我给你设计一个更好的,然后你可以不断的升级换代,超过别人。如果你拷贝别人的,就给框死了,他原来有什么问题,你也有什么问题,你想改动都不可能。稍微有点远见的公司会采用我的方案的。

4。当然我设计的东西也要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加大解密的困难。除了一些常见的如将型号磨掉、尽量采用贴片器件等,还会根据实际情况做些处理。记得有个产品,有几十种规格,原来准备做几个跳线选择,使用一套程序。但最后没有使用跳线,而是一种规格一套程序。那么你解掉一个不行,需要几十个都解,至少增加了解密的成本。

5。我本人不太怕解密,因为这样我永远是走在最前面的。另外,这个世界上高手众多,怕的是这些人,他也不用解密,他只要用心马上可以设计出同你水平相同,甚至还要好的东西,这些才是真正的竞争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