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和各位大虾进,请教ATMEGA169驱动LCD显示的问题

楼主(2007-11-01):
int main(void)
{
        DDRA = 0xff;     //端口初始化
        PORTA = 0xFF;

        LCDCRB = (1<<LCDCS) | (1<<LCDMUX1)|(1<<LCDMUX0)| (1<<LCDPM2) | (1<<LCDPM1) | (1<<LCDPM0);
                                                                                   //1/3偏置(1/3:B3),1/4占空比,19条SEG

        LCDFRR = (1<<LCDCD2) | (1<<LCDCD1);
        LCDCCR = (1<<LCDCC3) | (1<<LCDCC2) | (1<<LCDCC1);           //对比度控制,最大电压3.30v
        LCDCRA = (1<<LCDEN);                                        //使能LCD
        while(1){
                 LCDDR15=0x08;                                      //点亮寄存器LCCDR15的一段
                 }
return 1;
}

马老师,这是我用Atmega169写的液晶驱动程序,现在的问题是LCD不显示,我是刚学Atmega169,所以可能是我LCD这个显示的这个程序写得不对。不过我看手册
上写的就是“LCD 存储器的某一位置1 将使则相应的段被激活”。所以我就写了LCDDR15=0x08这一句。我理解就能把LCD上相应的段点亮了。还请马老师和各位
大虾指点一下这个Atmega169的LCD控制程序能否这样写,在此谢过大家~~

网友:
用169驱动液晶没做过,无法给予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