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兴趣一起做晶体管功放?

楼主(2007-11-01):
从高中时就想做了.既实现这个愿望,又可以补补模拟电路.不知道大家是否有兴趣?
PCB我可以负责(反正自己想玩,发到厂里做,多做一个也不麻烦)

网友:
呵呵,顶,我也想再做个分立元件功放,元件都备了,只是没时间,

这次打算输入用结型场效应管,输出MOS管,准DC放大,再配合单片机智能保护和控制.一个推音响,另外做一个耳机放大

网友:
好主意,加一个

网友:
主自设计还是抄杂志书籍上的成熟电路?
决定用何种电路结构?
技术指标确定的目标是?

网友:
不错哦,好主意,我也加入,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玩的电路先。要搞甲类还是甲乙类或者D类

楼主:
有人响应,就有动力了,说实话我还不在行,但我不怕.有什么好的建议或有什么好的电路,请赐教.

网友:
业余情况下:
甲类成本高,但音质比较有保证.
甲乙类成本低,只要注意元件的配对尽可能一致,布线合理,效果也不错.
D类就别想了.

从成本着想,甲乙类是比较可行的方案.

电路结构当然是差分放大输入,OCL输出.

今天晚上好冷呀,先睡觉去,明天有时间继续.

网友:
我也加入

网友:
好啊
想参与一下
以前用TDA2030搭过几个,不过瘾!!
呵呵

网友:
呵呵,要DIY分立元件的功放,当然要做好的,但要注意,元件成本上没千元以上是拿不下来的.

楼主:
binglin 炳哥哥 是不是"老烧"啊,还请多指教.

我的目的只是大家一起动手\交流,并不是想做成一流的功放.现在做这个东西的人少了.

网友:
呵呵,sufeila ,如果就是做台普通的功放,买本音响杂志或功放类的书就可以了,里面有详细的电路图,PCB板都排好了,直接抄就可以了,成功率是很大的.

楼主:
谢谢binglin
我也是无意中翻了93年的<<电子报>>才有这个想法的.不过有些原理不太明白
我对模拟电路没有仔细学过呀!

网友:
响应号召,报名

网友:
LZ发个原理图看看
最近我想做个耳机放大器
要求电压输出摆幅大,用来推600 OHM的耳机。
个人倾向于JFET输入的全对称推挽电路。输出管喜欢MJE15030/MJE15031

网友:
我觉得电路可以参考别人的
关键是在过程中学习电路原理和调试方法
熟悉模电的基础知识

网友(2007-12-15):
我也加入,我也做过一些类似功放..只是PCB比较麻烦

网友:
我也想做一个纯A类。15W左右的。

网友:
以前也做过分立元件的功放,但是性能不怎么好

网友:
我也报名 只是我的基础很差

网友:
用LM317做就可以了,纯甲类,而且现在是冬天,可以当取暖器用了,边听音乐边取暖,一物两用啊!:)

网友:
我现在有2片 LME49810 不知道怎么用,,大家帮想点办法啦,谢谢了!

网友(2008-05-16):
我正想做。纯甲10W   正在画PCB。有兴趣吗 newwd@163.com

网友:
我比较懒, 还是用集成的. 站到一边学习学习.

网友:
晶体管配对是个麻烦的事情,个人觉得做功放,胆机成功率和指标比较能保证。目前还没敢对功放下手,先搞音源先,呵呵。

网友:
【24楼】 NEWWD

这个电路对元件要求太严格了,元件值的误差很容易上电就烧管,晶体管配对不好,效果难出稳定性还差。

楼主:
看到这个电路,hifidiy.net评论都不错.

不过那个BBS上感觉,一个人在上面表演,下面一群在吼.没有从理论上的分析.

不过据说"好声"的电路都不用讲"原理(理论)"的.有些看着有问题的也能有好的声音..

最近有点闲,也有点迷茫,有开始有点"发烧"了.

网友(2008-07-15):
binglin 炳哥哥,看起来你技术功底蛮深厚的啊,能否帮忙小弟看看我的电路啊,感激不尽啊

网友:
呵呵,我大一做的双声道功放,TDA2030A,功率2*20W.
特意还让木匠给我做了个箱子,现在还摆在家里.
什么时候换一个胆.

网友(2009-08-19):
我弄了一个晶体管的功放10w,测试了摔玻璃的声音,还可以,我没有听过高保_真的音质,所以我很迷茫要改进都不知到要改什么地方

网友:
24楼电路属于严重的异想天开,原理看起来很美,实际上完全行不通。

网友:
【33楼】 Bigbird 有何高见?除了R15,R16过大外,其它还没发现什么严重问题。

网友:
you should start with a simple circuit: single differential pair, single VAS, resistive loading, and complimentary output.

something like P3A will do very well here.

网友:
我最近也开始烧了,不过在弄数字转盘。直接播放APE。使用PCM1794做解码。

网友:
【33楼】 Bigbird
24楼电路属于严重的异想天开,原理看起来很美,实际上完全行不通。
-------------------------------
24楼的是Musical Fidelity A1的图纸,怎么说也是一代机皇,不知道哪里行不通了?
不过这个电路对管子的要求确实比较高,要做好不容易。

网友:
这是Musical Fidelity A1的图纸吗?怎么里面的很多电解电容都接反了?C6,C7,C10,C13,C14全反了,也许是电解反接后音质好一点那我就不知了。

网友:
不太清楚,我手上的图纸也是反的,之前修过一台,换了一边声道的功率管,声音差了很多。 :(

当时没注意真机的极性,现在也没有真机来对比了。
不过线路是没错的,确实是Musical Fidelity A1。

网友:
"C6,C7,C10,C13,C14全反了"

it is hard to say just by looking at the schematic.

"确实是Musical Fidelity A1。"

or so you think, :).

网友:
【40楼】
it is hard to say just by looking at the schematic.
==================================================
millwood0 能更详细地解释一下吗?

网友:
俺滴意思是说Q9、Q10的温度补偿是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实际中要做好不容易。

网友:
those capacitors are subject to DC offset of one form or another.

DC offset depends on many factors and is hard to predict, and varies from build to build. so you will have to wait for the amplifier to be built and then see on individual basis if a particular capacitor is subject to positive or negative offset.

having said that, electrolytic capacitors work just fine if small voltage is applied to them in reverse polarity.

网友:
here is a link to P3A: http://sound.westhost.com/project3a.htm

is is an amp that has been built many times over and with great results by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it can be further simplified. for example, I would use a pot in place of the CCS (Q3, R7/R8/D1).

网友:
【42楼】 Bigbird
俺滴意思是说Q9、Q10的温度补偿是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实际中要做好不容易。
====================================================================
呵呵,原来Bigbird是担心这个问题,这个倒是不必费心,甲类功放输出管本身就是工作在高热的状态,静态电流很大,这情况下温度变化引起的整体的静态电流变化并不大,而对音质也几乎没有影响。如果功放是甲乙类,这个问题就会很严重。

网友:
【43楼】 millwood0 ,这里的电解电容方向并不需要实际测试,从电路就可以分析得出。24楼图中的R9通过GND向Q3基极提供偏置电流,R9下端的电压必然为负,电容C7正极接于此是明显的不恰当。而电容C14,由运放的虚短概念可知,其正极上的电压也为负,也不恰当。
至于电解电容短期内工作于反向小电压,我在实际试验中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也许只是漏电电阻稍大,但长期反向工作会不会出现不妥,这个还没有试验。

网友:
【44楼】 millwood0 所述的功放不错,很经典很相朴实的一份电路,电路形式上并没有造作和夸张的成份。简朴的电路,只要对器件的选取得当,也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

it can be further simplified. for example, I would use a pot in place of the CCS (Q3, R7/R8/D1).
------------------------------------------------------------------------------------------------
这里还是使用恒流源较好,如果使用pot,电源电压的变化会使前级的差分管偏离平衡状态,当然实际听感并没有很大的区别。

再次注意到这里的电容C3的连接方向,这里是正确的,进一步说明了24楼的连接错误。

图片来源于 http://sound.westhost.com/project3a.htm

网友:
【46楼】 cowboy

在网上找了几张A1的实物图看了下,C5/C6的极性确实是反的,图纸没错。
A1对管子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我修的那台烧了一个声道的管子,换了以后2个声道音质稍微有差别的。

网友:
实物反接并不奇怪,事实上电容上的反向电压只有0.16V左右,不会造成明显的影响。至于为何要反接,看来只有原创者才能解释。

网友:
"这里的电解电容方向并不需要实际测试,从电路就可以分析得出。"

the analysis is correct if  the devices are perfect and if you ignore the ac signal.

1) your input can be DC coupled and may have negative bias;
2) your capacitors may have leakage (they always do), and depending on the relative leakage, the potential on the capacitor can be positive or negative;
3) even if you consider perfect capacitors, a negative signal on the input will drive the base of the feedback below ground, reverse-biasing the capacitor in the process.

you will find more schematics that have C3 (in the P3A schematic) the other way around. In reality, it doesn't really matter.

网友:
实际上前级输出电平都有1-2Vpp了吧,这点点反压问题不是很大,为什么就比较难解释。
24楼的图缺了前级的部分,前级的运放供电也是比较有意思的。

网友:
the p3a is very well known, and widely built - probably the most built power amp by DIYers.

it is almost the same as another well known DIY power amp, AKSA. the difference is in the output stage: AKSA uses emitter followers where p3a uses CFP.

it is also in line with the current "fashion" in the audio industry: low open loop gain and low feedback. Thus, you don't see any active loading and the use of an old fashioned bootstrap network.

the high gain topologies mostly came from the Japanese in the 1980s and they produce excellent thd specs but terrible sound and are rarely used in audio now.

网友:
【51楼】 gzhuli 咕唧霖,前级输出的电平是交流信号,声频频带内的信号即使有1~2V,在电容上产生电压也是极小,除非信号中包含有5Hz以下的超低频信号或直流,因而,不管输入是否有信号,输入电容两端始终保持着静态时的0.16V电压。

网友:
24楼那个图哄哄没玩过的还凑和,要想好听就要明白:晶体管是有频率限制的,而电子管则没有,晶体管机要想好听,就要有足够的通频带,(至少要0-150Kc)。象3055/2955这对管子做电子分频的中低音通道还可以,要是做全频功放就只能算“臭肉”了,全频功放的末级管用那三肯或东芝音响专用对管没商量。看看指标就知道Ft要15MC,还要高反压,大电流。不要以为场效应管就一定好听,指标达不到同样是“臭肉”,因为场效应管也有频率限制。差分管的配对问题没有那么神秘,因这类电路的直流回路都是深度闭环的,只要你能理解其工作状态就能做出合理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