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粒瓷片电容的威力有这么大?

楼主(2007-11-02):
小弟做了个电路,通过7805供电,当然7805输出端并个220U的电容,哪知我动作一快,说实在的我的电路是一个鼠标控制的一个比较大电流的电路,有300mA左右,鼠标移动的速度一快,程序立刻就乱了,直到死掉,应该是被控电路有电流干扰到单片机。又是换电源IC,又是LDO的,只有在鼠标和我的电路分开供电时才正常,但是电路要节约成本,想要省一个稳压IC啊,最后试着在电源输出端并个104的瓷片电容,鼠标动作再怎么快,都没有事了,难道这个104的瓷片电容真的这么大的威力?

网友:
104电容能过滤掉高频的干扰。(220UF电解对高频干扰过滤不明显,所以一般会与104联合使用)。

网友:
实际应用中,对于小小的电容的选择其实是很讲究的,不同材料的电容,参数差别很大。

曾经使用过TI得TSP77033,输出端使用了瓷片电容4.7uF,测试时发现在通电的瞬间,输出电压很不稳定,造成系统不稳定。
仔细查看手册后发现TSP77033有以下电容选择要求,更换合适电容后,问题解决。

网友:
呵呵,楼主典型的不按照规矩办事,所有78,79系列的芯片DATASHEET上都有标识,在靠近输入和输出端的地方对地接0.Xuf的小电容,而且这个距离越近越好,这个电容还能防止可能产生的自激,而自激是有可能造成芯片严重发热烧毁的。

网友:
绝对有这么大,毫无疑问

楼主:
我之前也没有想到这个瓷片电容这么有用,哈哈,以前都是做低频的东西,突然我的电路有高频率的信号时,就发现真的很有用处了

网友:
2楼说的是,前些天看NS的AN资料的时候有好多篇文章提到这类问题,电容选择非常重要,说是跟电路的频率相位什么零极点有关系,选择不对的话会造成震荡,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有这么多讲究。上传个文档大家看看
AN1643在线性稳压器中优化前馈补偿

网友:
这里分析的非常透彻!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843169&bbs_page_no=1&bbs_id=9999

网友:
好像是基本常识

网友:
电源滤波电解并个104或103瓷片,那怕不知道原理也要照着做啊,多少省成本省到家的板子也不敢亏待了电源部分的这个小电容。

网友:
细微之处显技术

网友:
RF中电源经常还会选择一个<500pF(退藕),NPO材料的电容,

电容还有X5R,X7R.......都有讲究的

网友:
成败在于细节

网友:
这个主要由于大电容的电感效应所影响,所以要并联小电容,减小电解电容的电感效应

网友:
我不知道在哪里看到说104的适合用在哪个频段,103哪个,还有1000p哪个......讲究还有很多呢/

网友:
我以前做HF接收机器的接收控制板,没加哪个104电容,整个机器收到的都是噪音,加上104立刻OK!

网友(2007-12-03):
谢谢楼主的经验共享。

网友:
楼主在全国电设的时候不也碰到这个问题吗?呵呵~~~~

楼主:
楼主在全国电设的时候不也碰到这个问题吗?呵呵~~~~
====================不明白什么意思?不过我提醒大家,如果电路发生与预想的不一样的现象,建议先检查一下这个小电容,呵呵

网友:
我说,如果一个工程师能够独立地恰到好处地选取各种电容,他化在上面的功夫一定要比学习和用熟几个AVR的时间还长。不知大家认不认可?

网友:
模拟工程师和材料还很有关系

网友:
今天做红外发射接收的,也是如此情况, 并联个104就没问题了。呵呵。。

网友:
如果做DC/DC,一个接地点的位置不对都会产生问题.

网友:
选择这些电容,有没有什么原则可循呀?怒小弟无知,还请高人多多指点~~~~

网友:
以后我也得加了

网友(2008-05-08):
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翘起地球.

网友:
这样的问题没啥意思。也就是说不能刺激思考。论坛里应该多一些思想深刻的问题。就好了。

网友:
一般手册里介绍的芯片输入输出电路里都有添加104电容,这是你在使用元件前没有好好阅读手册付出的代价!~呵呵

网友:
27楼的:
初一看,我还以为你是个光着膀子,带条黑色项链的肌肉男呢,
细一看原来你是穿了衣服的,呵呵

网友(2009-08-13):
果然……确实很好用!

网友:
呵呵,不错啊,经典啊,以前只知道用,没想过他有啥用途,今天总算是长见识了,看来以后再这小细节方面还是要多注意

网友(2009-10-24):
呵呵,电源部分是电路稳定的基础,这个地方电容是不能省掉了。
一般是在芯片的输出加上0.1uF瓷片电容和100uF的电解电容,在系统的芯片旁白也要加0.11uF瓷片电容。

网友:
Agilent 36xx的电源看似复杂,真正吃功夫的就只有几只0805电容而已。中国工程师就差在这几只电容。
几只电容=50年电子工业文化

网友:
这个104是绝对不能少的,我见识过104的作用

网友:
电解电容在高频电路中阻抗(容抗感抗)变高了,就看成个电阻吧,在电阻两端并入个10X的瓷片电容后就组成了个无源的RC低通滤波器,

网友:
电容真的很重要哦。

网友(2010-05-20):
确实是的!之前做一个项目,干扰比较大,把电源线加宽后,干扰小到只有原来的10分之1!

网友:
模拟的世界真精彩

网友(2010-08-24):
学不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确实是的!之前做一个项目,干扰比较大,把电源线加宽后,干扰小到只有原来的10分之1!

网友:
曾经为这个电容烧掉了一块功放ic.

网友:
电源非常非常重要

网友:
所有的教科书都写着,所有的电路图都画着,lz就是不肯加,结果lz又“发现”了一个重大的研究成果!

网友(2011-07-07):
楼主很好,以前只是照做,没想过这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部分芯片的电源端都会采用104和一个电解电容滤波,养成习惯才好...

网友:
虽然是最普通的7805,但手册也得好好看啊

网友:
挖坟…不是说稳压IC输出要有一定的ESR吗?瓷片的很低啊!

网友:
经验之谈,学习到了

网友:
一直没太留意这个
习惯性加上去的

长见识了!

网友(2011-08-06):
凡是供电到达目标后都加个,买一整盘的随手贴,一个反正也就几分钱!

网友:
以前都是照着手册做,谢谢LZ的经验,让我知道了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