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机,老是出现虚拟内存不足

楼主(2007-11-02):
哪位朋友知道怎么处理呀,郁闷死了

网友:
同时运行几个大程序?
我的笔记本768M的内存,如果开个AD6.3画图,再开个QII编程,同时开个.net编程,.net程序一debug就经常出现虚拟内存不足,而关掉protel再debug就没事了。
对了,我的虚拟内存设置得很小,只有2M,本来是全部关掉的,但是后来photoshop要求虚拟内存至少要设置2M(打开时提示),否则根本不运行,所以我就设置了2M的虚拟内存。
所以,应该就是程序占太多内存,不够用而已,虚拟内存可以适当设置大点,或者先退出一个大的程序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虚拟内存设置太少不好的。网上流传的关闭虚拟内存强迫系统用物理内存的加速方法,早就被证明没用。

网友:
呵呵,我不是想它加速,我只是想它不要频繁读写硬盘

网友:
内存加到2GB,就好了。。。。

网友:
我的虚存500M,物理256M,照样跑N多软件,小本本乖得不得了,从来不和我对抗.

网友:
内存便宜那是DDR2,其它的内存基本没便宜多少。

不过把虚拟内存交给WINDOWS自己去管理,不要太多的认为干预,应该会比你强迫他做要好些,尤其在机器本身的内存很小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