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51接89S52不能起振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7-11-02):
avr-51板不能起振,(我想接AT89S52芯片不用M16)不知是什么回事,某日取出AVR-51板,做试验(试验芯片89S52在另一类型的板上OK),但没有反应后用示波器测晶振两端没有波型出现,检查电源,地,没有问题,换过芯片,还是没有起振,还有什么决定电路不能起振,

网友:
1。检查RESET跳线,与AVR相反。
2。将89S52的第31号脚与Vcc用连线短接,使用内部ROM程序存储器。
3。如何在AVR-51板上使用51,我上面有专门的帖子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