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搞明白了 IAR C 的位操作了,很方便!

楼主(2007-11-02):
在IAR的iomacro.h里面有这样一段说明:
#define SFR_B_N(_ADDR, _NAME, _B7, _B6, _B5, _B4, _B3, _B2, _B1, _B0) \
                 SFR_B_BITS_N(_NAME, _ADDR, \
                              Bit0,Bit1,Bit2,Bit3,Bit4,Bit5,Bit6,Bit7, \
                              _B0,_B1,_B2,_B3,_B4,_B5,_B6,_B7)
/*
  SFR_B_N(0x3F,SREG,I,T,H,S,V,N,Z,C) Expands to:
  __io union {
              unsigned char   SREG;          // The sfrb as 1 byte
              struct {                        // The sfrb as 8 bits
                      unsigned char SREG_Bit0:1,
                                    SREG_Bit1:1,
                                    SREG_Bit2:1,
                                    SREG_Bit3:1,
                                    SREG_Bit4:1,
                                    SREG_Bit5:1,
                                    SREG_Bit6:1,
                                    SREG_Bit7:1;
                     };
              struct {                        // The sfrb as 8 bits
                      unsigned char SREG_C:1,
                                    SREG_Z:1,
                                    SREG_N:1,
                                    SREG_V:1,
                                    SREG_S:1,
                                    SREG_H:1,
                                    SREG_T:1,
                                    SREG_I:1;
                     };
             } @ 0x3F;
*/
然后在iom162.h里面引用这个定义:(我用的是M162)
。。。
SFR_B_N(0x07,PORTE,Dummy7,Dummy6,Dummy5,Dummy4,Dummy3,PORTE2,PORTE1,PORTE0)
SFR_B_N(0x06,DDRE,Dummy7,Dummy6,Dummy5,Dummy4,Dummy3,DDE2,DDE1,DDE0)
SFR_B_N(0x05,PINE,Dummy7,Dummy6,Dummy5,Dummy4,Dummy3,PINE2,PINE1,PINE0)
。。。
在程序里面的用法是:
。。。
        if(PINE_PINE2)
        {
            PORTE_PORTE2 = 0;
        }
        else
        {
            PORTE_PORTE2 = 1;
        }
。。。
或者:
。。。

        if(PINE_Bit2)
        {
            PORTE_Bit2 = 0;
        }
        else
        {
            PORTE_Bit2 = 1;
        }
。。。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SETBIT(PORTD, B1)  //PD1=1
CLEARBIT(PORTD, B1) // PD1 = 0

呵呵 在IAR里  我是这样用的   没问题!爽

网友:
我看见别人是PORTB_1=1;这样用的,恐怕要爽上天了

网友:
感谢分享.如果把位定义在RAM单元中的某一字节又是如何操作呢?

网友:
把bit0,bit1....bit7改成0,1。。。7就能写成PORTB_1=1;这样了

网友:
楼主不如直接给个例子,这样更好理解一些!

楼主:
应 “steven 独钓一江秋”的要求,发一个M16驱动1602字符液晶的例子,写的不好,多提意见!
注!IAR AVR 4.20下调试成功。

网友:
【9楼】 steven 独钓一江秋:
楼主位不是已经给出列子了吗?

比如,
PORTC_Bit0  = 1;    等效:PORTC |= 0x01; 或 PORTC |=  (1 << PC0); 或 PORTC |=  BIT(PC0)
PORTC_Bit1 ^= 1;        :PORTC ^= 0x02; 或 PORTC ^=  (1 << PC1); 或 PORTC ^=  BIT(PC1)
PORTC_Bit2  = 0;        :PORTC &= 0xfb; 或 PORTC &= ~(1 << PC2); 或 PORTC &= ~BIT(PC2)

爽吧?

楼主:
To: steven 独钓一江秋“如果把位定义在RAM单元中的某一字节又是如何操作呢? ”
著名的“傻孩子”曾经有一段代码演示了RAM中位操作:
例如:先定义如下结构
struct
{
        unsigned char         F_AD:1,
                        IO:1,
                        ON:1,
                        OFF:1,
                        LMP:1,
                        TMP:1,
                        HI:1,
                        LW:1;
} testbit;

然后对testbit操作使用下面方法:
testbit.F_AD = 0;
testbit.HI = 1;
就可以了,虽不如C51里的bit类型爽,但是也不太复杂。

网友:
谢楼上的各位,但我好像还没有找到答案,注意到定义的时候用了关键字SFR_B_N,所以楼主和11楼的方法只适合特别功能寄存器,并非一般的用户寄存器.12楼的方法是用结构体的方法,虽然不复杂,但是不能字节操作,还不如用联合体.知情的请再赐教!

网友:
回楼上两位,AVR对于用户布尔变量是非常不划算的,某些编译器定义到寄存器里面另当别论.请参考相关书籍.

一般就是用byte代替它了.

我觉得,特殊寄存器(其实主要只PORT端口)用位的方式很直观.位变量没意义,直接用char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这样使用,失去的是空间和时间。但是时间和空间都不要求时,这样用看起来很直观。分时而异

楼主:
个人感觉在一般的51单片机里,256Byte的RAM,用起来还是比较紧张的,所以C51的bit类型是一种非常节约的数据类型,优化起来效果很好。反观AVR系列,典型的M16,1K的RAM,16K的Flash,用起来底气足了很多。PORT位操作的实现,方便之余,其实也是C51的习惯使然。C51的bit类型多半是用作标志,在AVR M16的条件下char作标志也不浪费。

网友:
【15楼】 tanyang :
IAR用位操作端口不会浪费时间和空间

网友:
比较赞同16楼的说法,在RAM足够用的情况下,AVR的对SRAM位操作和字节操作所占的空间和时间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2009-03-27):
没有picc的操作方便

网友(2009-07-26):
我想问一下,采用这个方式的伪造做
struct
{
        unsigned char         F_AD:1,
                        IO:1,
                        ON:1,
                        OFF:1,
                        LMP:1,
                        TMP:1,
                        HI:1,
                        LW:1;
} testbit;
产生的这八个位,能赋值给一个 unsigned char 吗 ?有没有试过?

网友:
总感觉这样写不利于代码的移置, 换个编译器就玩不转了, 到时候还得挨个改.

网友:
【20楼】 jishanlaike 阿泰
积分:210
派别:
来自:MyMCU_Kingdom南京
没有picc的操作方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被PICC搞死了(PIC16)。后换ATMEGA16 编GCC爽_死了。

我一般是这样用的 SBI(PORTn,m),CLI(PORTn,m),
更勤快一点再定义一下
#define PORTnm_H SBI(PORTn,m)
#define PORTnm_L CLI(PORTn,m)
或者
#define MOTORA_ON SBI(PORTn,m)
#define MOTORA_OFF CLI(PORTn,m)

不见比得51的sfr 有多多少麻烦。就是多一些宏定义。

网友:
其实只要在开头定义#define PORTA.0  ...... 那什么都可以的

网友(2010-02-01):
留下脚印

网友:
没用上IAR

网友:
Mark,刚开始用IAR不久,学习了。

网友(2010-05-10):
还是不明白  怎么用if(PINB_PB0)  或者if(PINB.0)操作

网友(2010-10-25):
我在IAR for STM8里这样写,结果编译时提示这样的错误:Error[Pe065]: expected a ";"
union {
        unsigned char Flg=0x2C;
        struct {
                  unsigned char flg0:1;
                  unsigned char flg1:1;
                unsigned char flg2:1;
                unsigned char flg3:1;

                unsigned char flg4:1;
                unsigned char flg5:1;
                unsigned char flg6:1;
                  unsigned char flg7:1;
        };
};
改为
union {
        unsigned char Flg;
        struct {
                  unsigned char flg0:1;
                  unsigned char flg1:1;
                unsigned char flg2:1;
                unsigned char flg3:1;

                unsigned char flg4:1;
                unsigned char flg5:1;
                unsigned char flg6:1;
                  unsigned char flg7:1;
        };
};
Flg=0x2C;

则出现如下错误:
Error[Pe077]: this declaration has no storage class or type specifier

Error[Pe101]: "Flg" has already been declared in the current scope (at line 43)

网友:
如果仅
union {
unsigned char Flg;
struct {
   unsigned char flg0:1;
   unsigned char flg1:1;
unsigned char flg2:1;
unsigned char flg3:1;

unsigned char flg4:1;
unsigned char flg5:1;
unsigned char flg6:1;
                  unsigned char flg7:1;
};
};
则编译通过

网友:
很不错的方法。

网友:
直接按标准的移位写多好,移植性也强

网友(2011-02-09):
不用定义什么,直接使用。如PORTD4控制一灯,写作:#define     DBG_LED_CONVERT     (PORTD^=PORTD4) 即可,我一直这样用的,没觉得有多爽呀...

网友(2011-04-27):
"SETBIT(PORTD, B1)  //PD1=1"

it would have been better if the macro is written using masks.

#define SETBIT(port, pins) port |= (pins)

this allows you to operate on multiple bits/pins:

SETBIT(PORTA, (1<<0) | ((1<<2)); for example sets bit 0 and 2.

and this is entirely portable.

网友(2011-06-26):
只要#include <ioavr.h>就可以了,在这个头文件里会根据型号调用相关型号的IO库。
我用的是IAR FOR ATMEL AVR 4.20。
可以直接 PORTB_Bit0=1;一直这样用的。

网友:
马克思主义

网友:
拿来主义

网友(2011-08-08):
好东西。我一直用的是 ^=  |=

网友:
挺方便的

网友:
个人感觉大家还是适应不用位操作吧

网友(2011-10-16):
位操作是必须用的,例如把 ASCII 码转换成 8字LED显示。
不同的 CPU 或 不同的编译 都有不同的位操作方法,用起来发头晕。
C 语言的标准就是不规范位的操作,无语........................

网友:
union
{
    unsigned char HEAT_STATUS;
        struct {
                unsigned char  Flag_Out_0  :1;
                unsigned char  Flag_Out_1  :1;
                unsigned char  Flag_Out_2        :1;
                unsigned char  Flag_Out_3  :1;
                unsigned char  Flag_Out_4  :1;
                unsigned char  Flag_Out_5  :1;
                unsigned char  Flag_Out_6  :1;
                unsigned char  Flag_Out_7  :1;

    };
};

以上定义
Flag_Out_0 = 0;
if(Flag_Out_0){xxx;}
都是可以的
HEAT_STATUS = 0;
HEAT_STATUS = 0xFF;
一样都可以,这个方法仅限IAR里用,可以完全兼容51的程序。我一直这样用的,IAR For SAM8 430 AVR都是可以的。

网友(2012-01-05):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3-03-04):
keep post for referance

网友:
和楼主的操作方法一样。一直这样用的

网友:
呵呵,很在就知道了,不错哦

网友:
明白了,谢谢你的提示

网友:
很好的  不错 学习了

网友(2014-04-18):
有时遇到问题总能在论坛中找到,感谢论坛!

谢谢LZ分享,受教了。。。

网友(2015-06-01):
谢谢了,正要这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