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里有个KT-CG1型遥控器 怎么可以得知遥控器的红外编码?

楼主(2007-11-03):
谢谢! 打开遥控器 里面的芯片也办法知道是什么

请问 他和其他的万能编码是一样的吗?

如果是一样 那我怎么区分  遥控器对应的按键和万能遥控器对应的按键一致呢?

网友:
买一个红外线遥控编码分析仪,一测就知道了

网友(2008-02-02):
恩 贴图是这么用的么?
我用的这个软件,别人vb写的。 用块51最小系统加上接收头,串口传送到上位机,满好用的。

上面那个看起来太专业了,不会用 哈哈

网友:
我以前用89c2051+红外一体接收头做了一个,解码创维彩电用的红外遥控器, 我的方法是这样的:
将红外一体接收头的输出脚接MCU的INT0, 当第一次检测到下降沿,启动TIMER,第二次检测到下降沿,关闭TIMER,将TIMER内的值取出,清0 TIMER, 并开TIMER, 之后都如此循环,当检测完成后,通过串口将数据发送到上位机,用串口调试助手接收,可基本看出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