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阿莫等前辈们:用数字示波器如何解码红外遥控 SAA3010啊??

楼主(2007-11-04):
前辈:我是用老师的数字存储示波器观察波形:但我不知到有波形后的高低电平如何处理???有没有具体的步骤??

楼主:
我不理解关键是3010的高低电平位‘1’,‘0’是等长的,如果用avr的icp功能,则进入中断后处理的总是一种波形啊,
我不知改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中断后开启定时器

楼主:
但是我想用avr的 icp 功能啊??
论坛资料里都谈到icp 功能可以完成啊???有具体的步骤或用示波器如何检测吗???

网友:
你看一下这个源码,ICC6.31A,是网友做的电风扇,有RC5解码

网友:
解这种码的通用方法之一就是2楼所说的,
将信号接到某个外中断引脚,设置成合适的边沿触发(上升或者下降),然后在中断中开启定时器,定时时间为0.7-0.8T,在定时中断中读引脚。

这种码脉宽相同,所以不适用抓脉宽的方法(另外那种0跟1的脉宽不同的才采用抓脉宽)

楼主:
谢谢前辈们,我现在刚已经搭好硬件电路,也看了几个例子,如果做的过程中有问题我
再向各位前辈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