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功能电子表LED+闹铃+低功耗+按键(原创)

楼主(2007-11-04):
好久没发了,这是一个给朋友的电子表,用32768HZ外部晶振,4位数码管,支持低功耗CPU休眠,时钟仍运行
初学者可学按键检测,LED,时钟和休眠设计

今天没带电路和使用说明,非常抱歉,明天一并传来,先来照片和代码

网友:
问下楼主,没显示时的电流是多少?

网友:
漂亮,但好像LED挡住了一个按键啊

网友:
楼主,有没有测试过时钟得精确度啊,一天之内误差多大啊?

网友:
我做了一个误差挺大的.

网友:
我来帮忙顶一下,不顶搂住都要忘了 电路和使用说明

楼主:
5个键分别按空间位置取名为左LEFT,右RIGHT,中SET,下DEC,上ADD,
开机时按SET进入设置时间,一共12位要设,分成三页,从1到12分别是时,分,月,日,以及闹钟的时,分,每个占两位 ,
再按SET即可完成,并且正常走动。
LEFT实现低功耗和正常显示切换,低功耗时LED熄灭,为休眠模式,1秒中断醒一次,按ATMEL的表是100UA左右,没表测。

楼主:
没有测过准确度,因为没有基准,估计每天差别也是秒级,32768应该是万分之一吧,不清楚。
SET状态时,只显示所设置的一位,按ADD会从0到9循环加,下面那个键是月:日显示和时:分显示模式的切换,没办法,数码管只四个。

楼主:
电路图没带,我做PRTEL 是自己的电脑,在寝室不能上网。
应该是PORTD接LED的8个数据线,PORTB0到3接片选。
PORTC1到5接按键,PORTC0接闹钟蜂鸣器,9013三级管驱动。

楼主:
做封装时没有比划,确实挡住了LEFT键,但按得上。
个人感觉按键检测程序写的有些参考价值。
所用电压为三节5号电池,下边是电池盒。

网友:
楼主能说说待机多长时间么,和cpu的具体型号

楼主:
发来原理图和使用说明

网友:
可以和其他你认为较准的电子表做比较,

网友(2008-04-24):
对啊,待机情况怎么样啊?

网友:
等机情况肯定不会很高,数码管电流不可能很低。

网友:
误差应该很大吧,有没有误差纠正处理啊……

网友:
我会非常的支持你的,呵呵

网友(2009-01-06):
好东西啊!谢谢分享!  我也是湖北的

网友:
做得很不错的,学习了!随便发表一点想法~
段上加几百欧的限流电阻,降低亮度,保护数码管!~调节扫描周期的占空比,能降低一些功耗!~

网友:
确实值得学习一下按键处理部分,谢谢

网友:
数码管比LCD看着清楚些,字比较大

楼主:
楼上几位说的是,还可以限流降低功耗.
我作的时候为了简单没加电阻,其实我主要考虑的是M8工作在休眠模式,没一秒内只工作非常少的时间,把计数器加1之后芯片马上睡觉,
当下1秒到来再中断唤醒,实际上比较省电

网友(2009-06-05):
100UA不能算省电了,我们做电子锁,每0.5秒检测一次卡片,要求都不能大于20UA,实际上是几UA到十几UA之间跳动。

网友:
正研究按键呢

网友(2009-08-10):
正在学习这个

网友:
我做过一个一天差6秒

网友(2009-11-07):
想问问LZ怎样设置熔丝的!

楼主:
熔丝 出厂芯片默认就可以吧,我记不清了

网友(2010-01-04):
这种好帖是应该支持。

网友:
有空看看低功耗

网友:
Mark,有空学习一下低功耗。

网友:
如电流大于>3.0uA,对电子表来说就是大电流。

网友:
正要学低功耗,谢谢

网友(2011-09-16):
回复 楼主:

我用1602做了一个,误差很大呀,不知道楼主怎么样?

网友(2011-10-20):
我做的定时一分钟慢五秒(杯具)---初学在调。

网友(2011-12-13):
借鉴了一下异步时钟部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