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mos管压降有多大?

楼主(2007-11-05):
最近作项目用到9926b mos管,发现在电流大概是120mA的时候,压降竟然在0.7V左右。手册上说的导通电阻应该是毫欧姆级别的,怎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我把控制脚直接加3.5V电压都不行。

网友:
看看期间手册。大功率mos的控制电压应该都在10V以上才能获得较高的开关效率。

网友:
把规格书贴出来看看

楼主:
to:hittiger我们想用锂电池供电,电压不能到那么高。郁闷呢
to:oldkey谢谢你帮我看看

网友:
升压,用三极管振荡升压,然后滤波,这东西输入阻抗很高,几乎没有电流。要不你选小mos管。

网友:
仔细检查电路是否接错,电源能量是否充足。正常情况下这么小的电流,Vgs有3V足够了,Vds压降绝对在0.05V以下的

楼主:
能量应该是足够了,我把控制引脚接到电源上也是这样。无法理解呢

网友:
楼主这个MOS做什么用的?做开关吗?如果做开关用,要用P-MOS管,Rdson和Vgs的电压有关的。
还有楼主的数据手册上好奇怪,看Fig3,上面的电阻怎么单位是欧姆的。楼主最好上下电路图。

网友:
管子坏了.

9926是低压的MOS,只需要2.7V的控制电压就该完全导通,导通后电阻只有几十毫欧.

楼主:
to:YaoHui 卖报的小行家,这个问题我也不清楚。
to:i use avr too:mos这么脆弱啊,我是用3.3~4.5v pwm驱动的,难道要加电阻?

网友:
压降和电流大小有关系的。

网友:
楼主还是没有说做什么用的?PWM楼主不会是做开关电源吧?

楼主:
我用得很简单,打算用它来调节led亮度

网友:
调节led亮度?led串电阻了没有啊?120mA用个8050三极管就行了,几分钱

网友(2008-02-01):
MOSFET要保证饱和导通否则管压降会较大。Vgs小时不一定会饱和导通,当电流大时会烧管子。

网友:
你肯定是电路接错了,我也用跟你类似的管子 2301、2302 压降只有0.05v,电流轻松上A,也是4v锂电池

网友:
类似的试验我还做过4953的双通道P-mosfet 也正常,你肯定是接错了,还有,要注意电平驱动的方式、pwm输出足够驱动mos了,因为我刚做好这个东西。

网友:
哈哈,问题很简单,你手头的管子是假的,我也有过,用原装的70N06没问题,买来的就是不行,提高驱动电压也不行,后来找可靠供应商买来一批就OK了。

网友:
要我说啊,你是测试方法错了,
你是不是DG接一起,然后对S加电压测试啊,这样测是线性区
你要先G,S加一下电压,然后去搭D,S测试就对了

网友(2010-06-19):
回复 网友A:
要我说啊,你是测试方法错了,
你是不是dg接一起,然后对s加电压测试啊,这样测是线性区
你要先g,s加一下电压,然后去搭d,s测试就对了

感谢你,真的要感谢你,呵呵,虽然这是很久的帖,但是我还是要回,这样我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网友(2010-10-11):
压降居然有0.7V,很夸张了,管子是假的吧。

网友(2011-10-11):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要我说啊,你是测试方法错了,
你是不是dg接一起,然后对s加电压测试啊,这样测是线性区
你要先g,s加一下电压,然后去搭d,s测试就对了
感谢你,真的要感谢你,呵呵,虽然这是很久的帖,但是我还是要回,这样我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不明白为什么要先加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