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ft232转RS232的PCB,放在DB9接头的小盒子里。但大多数人做不了,器件太小

楼主(2007-11-05):
花了一天时间,FT232的封装是ssop28,电路非常简单。热转印后的电路要飞两根线
测试了115200波特率,能正确接收
上传全套资料,最讨厌那种拿上来秀秀的了,发两张图片,什么资料都不给——鄙视,也建议阿莫删掉此类帖子。

上传照片,摄影技术差

网友:
lz说的有道理!

网友:
很好,顶一个!!!!

网友:
有道理,顶一下!

网友:
走线有些难看,C12下方不建议走线。

:)

楼主:
整个PCB的面积16x17mm,热转印做的,为了在单片板上能布下线,又不想飞线,没有更好的办法。
再说这种低频、小面积PCB布线的要求不高。
测试证明,我用115200bps和主机通讯,不会产生误码

网友:
这帖子好毒!

我前阵子刚做了CP2102,发现不能用来下载STC,正在郁闷中......

楼主存心往我伤口上撒盐呢?不厚道哦 ^_^

东东不错,只是0402的电容零售比较少。

楼主:
只是0402的电容零售比较少。
可以挪一挪几个0402电容的焊盘位置,然后用0603封装的

楼主:
照片已经更新到楼主位。

楼主:
usb延长线是从一个很古老的CF卡读卡器拆下来的,虽难看点,质量不错:有屏蔽层和滤波磁环

网友:
虽然照片不专业,但是东西很地道,呵呵,顶一下,

顺便问下楼主能用STC的51吗?这个能下载stc吗?能的话,我也要搞个做作了。

楼主:
我用avr,没有51
这个与什么目标板没有关系,关键是USB-232芯片的兼容性,你只有试试才知道

网友:
晕倒,那个CP2102用在AVR910上贼好使,但是STC下载就是不行,STC官方说是不兼容,没辙了。

网友:
楼主这个焊接要求是比较高了,看看我以前做的CP2102的PPCP2102完全可以不需要任何外围元件就可以做成一个高性能的USB TO UART了,郁闷的是居然不能用与STC下载,就像楼上说的那样,下面的图是在工厂板焊接的,工具是936A焊台和普通焊锡,熟练以后焊这些小东西很快也很方便的

楼主:
如果找厂家做PCB,FT232和3232可以分别放到PCB的正反面,这样走线将非常好
FT232RL也不需要任何外围元件,除了几个去耦电容

网友:
楼上的图的确也很简单,不知道这个芯片的价格多少呢?可否测试一下能不能用来下载STC?CP2102虽说体积小线路简单但是不能下载STC的确是个遗憾。FT232R也有QFN封装的体积也可以做得很小,如果价格有优势的话应该很有市场

楼主:
零售买的18元

网友:
FT232R和PL2303比较 哪个好点?现在很多USB转串口线好象都用的PL2303哦

楼主:
当然是FT232好了
你搜搜论坛上的历史贴

网友:
历史贴上的FT232是B后缀的,需要晶振的,楼主的是R后缀的,看楼主的图晶振应该是内置了,并且封装也不一样,开始没用FT232就是因为价格问题,而且FT232如果是在使用过程中断开(当然是意外,如接触不良等)的话会造成系统死机,CP2102则不会也比较稳定。CP2102零售价格12块左右,批量价在8--10元间。PL2303的优点是价格便宜,但是外围复杂了点,

楼主:
应该内置晶振的是趋势
的确,正在收发的时候拔掉USB线,像死机了,需要强制中断串口接收任务

网友:
请问楼主是在哪里买的芯片呀?是深圳吗?

网友:
FT232RL内置晶振和EEPROM,SSOP封装。还是不错的,PL2303下载STC的没有问题

楼主:
【23楼】 myourdev
我是在网上邮购的,18元

网友:
谢谢楼主的共享。COOL !

网友:
继续请教楼主是在哪个网站上邮购的?这个邮购部没有发现有买。

阿莫什么时候弄点来买吧?

楼主:
自己搜吧,用阿莫的也可以啊,就是贵点
我买它是顺带

网友:
楼主,非常的佩服.有点某种精神.

网友:
CP2102便宜不少,零售8~10元就可以了,听说很多做USB无线上网卡的用他(应该是GPRS),批量比较便宜。

网友:
我用CH341+MAX3232做的,也不错,STC,AVR都能用,用相同的波特率时速度比真串口慢点。

网友(2008-05-13):
好!我也想画一个,但我找不到一个好一点DB9的封装。

网友(2008-10-12):
我按照楼主的原理图花了几个小时做成了双面板,不过还没有去打版回来试,先传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12,20:04:07.

网友:
楼上改的不错吗,布局很合理.
什么时间去打样啊?能不能多打两快?我想要两块!
现在用的是用PL2303自己做的,下载STC只能在到4800bps,太慢了早就想换了!

网友:
我用CH341A做的,感觉还行,就是高速全双工的时候就会出问题。
楼主做的东西很精致,不过“但大多数人做不了,器件太小”这句话可不大中听,可别低估了别人,或高估了自己。

网友:
to 35楼   我看看吧,看下个星期有板打样的时候一起发出去,可能打不了很多,我们打版一般只有5块,我看看吧,如果有的话,一定,闲在这里也是闲着,放心,到时候我做好测试ok后一定会给的,呵呵,资源大家共享嘛。

网友:
能放在这样较小的板上的确不易。

网友:
【38楼】 xiaojian 我好想叫您一声师傅,能不能也给我一块呀?

网友:
呵呵,是不是见者有份,苦于PL2303实在是太差了,一伙要重新插,都插拔累了。

楼主:
佩服xiaojian
谢谢将它发扬光大

网友:
TO:xiaojian
    先谢谢喽!   lw0qb@163.com
    期待你的好消息!

楼主:
【6楼】 ilikemcu 我爱单片机
我试过了,可以用于STC单片机下载

网友:
这种USB线败得到吗?

楼主:
USB线+DB9盒子+DB9直插公头 市场上能买到

网友:
楼主,板子回来了,但是美中不足的是,DB9的那个头TX,RX 反了,好像楼主的图纸也是反的,郁闷啊,不过洗了不少,要跳线,要的给我邮件shangxuejian0797@163.com,板子很小,快递费自理,我在深圳,如果太远的快递费就不划算了,板子拿回去了,要改一下这两条线,其它没有什么,晚上上图。

网友:
楼主的上面RX TX也是交叉来的啊,呵呵,都怪我,没有对一下资料

网友:
文件改了一下,重新上传

网友:
FT232不是要写软件进去才能用吗?

网友:
只有10几块板,FT232不便宜,阿莫这里有的卖,希望大家考虑清楚不要浪费,留给需要的人
【52楼】 bjj9217  FT232我没有烧录程序,焊上去装上驱动就可以用,应该里面是要烧录EEPROM的东西吧,可能是自定义一些什么数据吧。
 (原文件名:11.jpg)
 (原文件名:22.jpg) 本贴被 xiaojia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24,22:01:39.

网友:
汗,比起楼主来,我的照相技术更烂<fontcolor=#699bcd>本贴被 xiaojia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24,19:50:10.

楼主:
注意DB9是公头
我的那两根线是飞线的,o(∩_∩)o...哈哈

网友:
楼主在深圳哪里啊?

楼主:
科技园,就是虚拟大学园附近
你的东东能放到DB9盒子里?<fontcolor=#699bcd>本贴被 rube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24,22:29:33.

网友:
TO:xiaojian
   已经给你发了Email,请查收!

网友:
【59楼】 rube 永丰庵
肯定可以啊,昨晚本来照了一张全身照,但是看一下,拍的没有你的效果好,拿不出手,就不好意思上传了,你想,板框都是你的,怎么会装不上去

网友:
xiaojian 真的是神速啊,今天早晨一觉醒来PCB已经送到.
共10pcs再此也表示下感谢,由于手头没有相机占时无法上图晚些补上!

网友:
我手头上的基本上全部给你了,我这边也没有几块了,放到你那边可能更有用处吧,呵呵

网友:
这样,应该是全仿真串口,效果怎么样?手上有个网上买的26元的,PL2303的感觉很差,要常插拔,挺烦人的

楼主:
楼主和xiaojian在深圳哪儿?如方便给我两块PCB

网友:
【65楼】 rube 永丰庵   你叫filyapple 给你分两片吧,他离你近点,我在关外
我手头上有有一个PL2303 在自己的笔记本上面没有办法用,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我做的这个就可以烧录STC的单片机,好像速度不是很快,能用我就心满意足了本贴被 xiaojia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27,13:01:58.

网友:
TO:【65楼】 rube 永丰庵      xiaojian送了我十片,现在手头还剩几片,如果你要可以跟我联系.
TO:【66楼】 xiaojian       不知道你的PL2303是什么版本,以下两个版本我试过都可以用,只是下载STC波特率只能到4800bps.

(1) (原文件名:snap.jpg)
(2) (原文件名:USB---PL-2303.jpg)

网友:
现在CP2102的转的串口也可以下载STC了,速度还不慢,57600bps

网友:
CP2102下载STC可以用115200,不过在STC-ISP软件选项里没有更高的波特率了,否则估计还可以更高.

网友:
其实下载STC的要看下载过程中的波特率,他那个波特率是自适应的,你选的再高它有时候只有很低的,可以看那个下载栏目过程里面

网友:
我很奇怪,为什么不用现成的USB-232线,然后用MAX232做一个电平转换器呢?貌似容易得多,连板都不用做,十分钟一个.STC下载得好好的,我顺手做了两个,用了一年了.

 (原文件名:图片 001.jpg)
 (原文件名:图片 002.jpg)
 (原文件名:STC的232转换线.GIF) 本贴被 rainyss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29,01:30:40.

网友:
good 请问flyapple 还有没有板子 能否快递一块给我想吗?邮件已发

网友(2009-01-06):
【51楼】 xiaojian  你的文件打不开.
 (原文件名:1122.JPG) 能否转换成99格式的,谢谢!
<fontcolor=#699bcd>本贴被 hetao7241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06,21:26:00.

网友:
请问xiaojian

用什么软件画的PCB,PROTEL和PDAS都打不开

网友:
摄影技术差不打紧,关键东西能看清就行,毕竟不是艺术品呀

网友:
用AD6 做的

网友:
支持楼主!~这种精神才是!~~~

网友:
一直很讨厌这个标题,因为它的后半句

网友(2009-07-30):
支持楼主,谢谢啦!
请问如果不使用TTL芯片(如SP3232),FT232R的引脚RXD、TXD可以与80C52的IO口直接连接,进行串口通讯吗?

网友:
有成品卖吗?

网友(2009-10-21):
因为做的是拼板,后来又打了一些板子回来,不过那条线路没有更改,还是要跳线,只有指甲盖那么大的板子,需要的给我邮件,邮费到付,考虑清楚,因为板子小,邮费如果贵了就不划算了,还有FT232也不便宜

网友:
CP2102不能下载STC的,确实!点击下载后硬启MCU就发现usb被弹出,然后ISP软件就死机了。
但,我用的下载是自定义下载,不用硬启的,结果是可以下载的!!!!

网友:
还有,先发邮件给我,统计一下,到时候一起发,一个一个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大概快递费,一般省外是15,省内是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