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振华938比例遥控器的图纸?

楼主(2007-11-06):
近来有空,找出十年前买的振华938比例遥控器,发现电池已失效,加上10V直流,无指示,拆开后发现,由于电路板有部份已被电池液腐蚀,清理后再通电,接收机还是没有反应,考虑维修,但没有找到电路图.

这个ZH938是老款机,用的IC是4017,请问谁有这个遥控器的电路,麻烦发上来参考,谢谢.

楼主:
图纸在网上搜到了,但清晰度太差,看着费劲,凑合着看吧,修好了用来飞我的处女机(也是十年前买的一堆木头,正在加工中,机身及机翼已基本成形,发动机还在找,不知放在那里了).

楼主:
哈哈哈,搞定.

接下来解决舵机抖动问题,振华的东西真不是一般的差,这些舵机,当年刚买回来的时候就是抖个不停,不好好解决这些问题,是不能上机用的.

网友:
我的二手938的接收是用3361,也是抖舵,按rcgroups的diy栏目的3361电路给改一改,效果明显。忘了电路和改法了。lz自己去找找。

楼主:
我把四个振华ZH-988舵机都拆散了,装模作样地清了一下里面的电位器,抖动少了点.

现在正式进入木头组装阶段,明天看来要买套雕刻刀回来.

谢谢kenzh提供的线索,明天我去网上找一下.

网友:
记得<<无线电>>杂志有这个遥控器的电路图,把年份给忘记了

网友(2009-04-04):
楼主要找的是不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