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步进电机在掉电后,可以停在任意细分步上吗?

楼主(2007-11-06):
另外小妹今日做细分的驱动器,在断电状态下将其用手扭转后,再上电后恢复断电时相位后发现转矩变小可以用手费点劲就可以扭动,请教各位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好像不会这样啊,好像和你的标题没有关系啊!
具体原因不清楚,查查电路和程序

网友:
楼主在做步进电机驱动,有时间交流一下,你的问题好像是丢失步进。

网友:
现在我也正在做步进。不过是用现成的步进驱动器,设为两细分,一圈需400个脉冲,请我一般多少频率起动才不会丢步呀?

网友:
空载或者负载较小的情况下,800Hz可以直接跑起来。不过也看电机以及驱动电流的。最好按照实际情况试一下。

网友:
搂主做的是可以记住相位的吗?是不是你电机本身静转矩就小啊?我们这边的好像都是上电后调整到整步的,不记断电时的相位,所以一上电电机都会稍微动一下的,感觉那个误差在机械应用中可以忽略的。

网友:
好像不行。

个人认为:细分本来就是靠两个电磁力的合力来实现的。当电流撤掉后,这种合力就没有了。电枢总会停留到某一个相邻的磁极上。或停留到最近的那个磁极的磁力和外力产生的合力的位置上的。

网友:
我也觉得不会,一定要有个保持电压才能留在这个位置

网友:
不会在细分位置

在系统中应设置绝对零位,通电第一动作为零点返回以确定零点位置,除非系统中有绝对位置检测装置,否则易造成机械伤害,危及人身及设备安全。

网友:
不会在细分位置,细分实际上是在磁极间的中间位置,本身就不是稳定的,只是存在运动中的动态稳定,所以掉电后再讲细分没有意义了

网友:
掉电后是不会停在细分位置上的。如果掉电前电机不是转动状态,可以用电路记忆掉电前的状态,只要掉电后没有外力转动它,上电后还是可以恢复原来位置的。

楼主:
既然掉电后不会在细分位置,那为什么还要断电记忆相位呢?我作的是三相步进电机驱动器,我写的不准确,如果断电后扭动电机,是不回影响下次上电的扭矩大小的,倒是在上电后如果不给脉冲,电机的转子可以用手使劲转动(只有一相通电此时应为保持转矩吧),如果此时转动了转子,掉电后再上电时根本不会有电机通电的声音的,给了脉冲之后再停止,转矩就很大,根本掰不动,因为厂家讲我们的驱动器(用于包装)第一袋走不准,我想可能是上电转矩太小,而负载的扭矩大而转动了电机。正在改程序,有新情况和大家分享,希望大家帮我出出注意。

网友(2007-12-27):
我看是上电后,驱动器处在 FREE 状态吧

网友(2008-03-10):
是相位记忆吧?从步进电机的结构上看,可以停在任意整步位置。如果是细分驱动,在断电时位于整步位置再上电不会抖动,否则始终会有抖动的,这个市物理条件决定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