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在“AD数据采集”的时候大家采用什么方式的“数字滤波”!!---收集的部分“软件滤波程

楼主(2007-11-06):
10种软件滤波方法的示例程序

1、限副滤波
/* A值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value为有效值,new_value为当前采样值
滤波程序返回有效的实际值 */
#define A 10

char value;

char filter()
{
char new_value;
new_value = get_ad();
if ( ( new_value - value > A ) || ( value - new_value > A )
return value;
return new_value;

}

2、中位值滤波法
/* N值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排序采用冒泡法*/
#define N 11

char filter()
{
char value_buf[N];
char count,i,j,temp;
for ( count=0;count<N;count++)
{
value_buf[count] = get_ad();
delay();
}
for (j=0;j<N-1;j++)
{
for (i=0;i<N-j;i++)
{
if ( value_buf>value_buf[i+1] )
{
temp = value_buf;
value_buf = value_buf[i+1];
value_buf[i+1] = temp;
}
}
}
return value_buf[(N-1)/2];
}

3、算术平均滤波法
/*
*/

#define N 12

char filter()
{
int sum = 0;
for ( count=0;count<N;count++)
{
sum + = get_ad();
delay();
}
return (char)(sum/N);
}

4、递推平均滤波法(又称滑动平均滤波法)
/*
*/
#define N 12

char value_buf[N];
char i=0;

char filter()
{
char count;
int sum=0;
value_buf[i++] = get_ad();
if ( i == N ) i = 0;
for ( count=0;count<N,count++)
sum = value_buf[count];
return (char)(sum/N);
}

5、中位值平均滤波法(又称防脉冲干扰平均滤波法)
/*
*/
#define N 12

char filter()
{
char count,i,j;
char value_buf[N];
int sum=0;
for (count=0;count<N;count++)
{
value_buf[count] = get_ad();
delay();
}
for (j=0;j<N-1;j++)
{
for (i=0;i<N-j;i++)
{
if ( value_buf>value_buf[i+1] )
{
temp = value_buf;
value_buf = value_buf[i+1];
value_buf[i+1] = temp;
}
}
}
for(count=1;count<N-1;count++)
sum += value[count];
return (char)(sum/(N-2));
}

6、限幅平均滤波法
/*
*/
略 参考子程序1、3

7、一阶滞后滤波法
/* 为加快程序处理速度假定基数为100,a=0~100 */

#define a 50

char value;

char filter()
{
char new_value;
new_value = get_ad();
return (100-a)*value + a*new_value;
}

8、加权递推平均滤波法
/* coe数组为加权系数表,存在程序存储区。*/

#define N 12

char code coe[N] = {1,2,3,4,5,6,7,8,9,10,11,12};
char code sum_coe = 1+2+3+4+5+6+7+8+9+10+11+12;

char filter()
{
char count;
char value_buf[N];
int sum=0;
for (count=0,count<N;count++)
{
value_buf[count] = get_ad();
delay();
}
for (count=0,count<N;count++)
sum += value_buf[count]*coe[count];
return (char)(sum/sum_coe);
}

9、消抖滤波法

#define N 12

char filter()
{
char count=0;
char new_value;
new_value = get_ad();
while (value !=new_value);
{
count++;
if (count>=N) return new_value;
delay();
new_value = get_ad();
}
return value;
}

10、限幅消抖滤波法
/*
*/
略 参考子程序1、9

1、限幅滤波法(又称程序判断滤波法)
A、方法:
根据经验判断,确定两次采样允许的最大偏差值(设为A)
每次检测到新值时判断:
如果本次值与上次值之差<=A,则本次值有效
如果本次值与上次值之差>A,则本次值无效,放弃本次值,用上次值代替本次值
B、优点:
能有效克服因偶然因素引起的脉冲干扰
C、缺点
无法抑制那种周期性的干扰
平滑度差

2、中位值滤波法
A、方法:
连续采样N次(N取奇数)
把N次采样值按大小排列
取中间值为本次有效值
B、优点:
能有效克服因偶然因素引起的波动干扰
对温度、液位的变化缓慢的被测参数有良好的滤波效果
C、缺点:
对流量、速度等快速变化的参数不宜

3、算术平均滤波法
A、方法:
连续取N个采样值进行算术平均运算
N值较大时:信号平滑度较高,但灵敏度较低
N值较小时:信号平滑度较低,但灵敏度较高
N值的选取:一般流量,N=12;压力:N=4
B、优点:
适用于对一般具有随机干扰的信号进行滤波
这样信号的特点是有一个平均值,信号在某一数值范围附近上下波动
C、缺点:
对于测量速度较慢或要求数据计算速度较快的实时控制不适用
比较浪费RAM

4、递推平均滤波法(又称滑动平均滤波法)
A、方法:
把连续取N个采样值看成一个队列
队列的长度固定为N
每次采样到一个新数据放入队尾,并扔掉原来队首的一次数据.(先进先出原则)
把队列中的N个数据进行算术平均运算,就可获得新的滤波结果
N值的选取:流量,N=12;压力:N=4;液面,N=4~12;温度,N=1~4
B、优点:
对周期性干扰有良好的抑制作用,平滑度高
适用于高频振荡的系统
C、缺点:
灵敏度低
对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的抑制作用较差
不易消除由于脉冲干扰所引起的采样值偏差
不适用于脉冲干扰比较严重的场合
比较浪费RAM

5、中位值平均滤波法(又称防脉冲干扰平均滤波法)
A、方法:
相当于“中位值滤波法”+“算术平均滤波法”
连续采样N个数据,去掉一个最大值和一个最小值
然后计算N-2个数据的算术平均值
N值的选取:3~14
B、优点:
融合了两种滤波法的优点
对于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可消除由于脉冲干扰所引起的采样值偏差
C、缺点:
测量速度较慢,和算术平均滤波法一样
比较浪费RAM

6、限幅平均滤波法
A、方法:
相当于“限幅滤波法”+“递推平均滤波法”
每次采样到的新数据先进行限幅处理,
再送入队列进行递推平均滤波处理
B、优点:
融合了两种滤波法的优点
对于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可消除由于脉冲干扰所引起的采样值偏差
C、缺点:
比较浪费RAM

7、一阶滞后滤波法
A、方法:
取a=0~1
本次滤波结果=(1-a)*本次采样值+a*上次滤波结果
B、优点:
对周期性干扰具有良好的抑制作用
适用于波动频率较高的场合
C、缺点:
相位滞后,灵敏度低
滞后程度取决于a值大小
不能消除滤波频率高于采样频率的1/2的干扰信号

8、加权递推平均滤波法
A、方法:
是对递推平均滤波法的改进,即不同时刻的数据加以不同的权
通常是,越接近现时刻的数据,权取得越大。
给予新采样值的权系数越大,则灵敏度越高,但信号平滑度越低
B、优点:
适用于有较大纯滞后时间常数的对象
和采样周期较短的系统
C、缺点:
对于纯滞后时间常数较小,采样周期较长,变化缓慢的信号
不能迅速反应系统当前所受干扰的严重程度,滤波效果差

9、消抖滤波法
A、方法:
设置一个滤波计数器
将每次采样值与当前有效值比较:
如果采样值=当前有效值,则计数器清零
如果采样值<>当前有效值,则计数器+1,并判断计数器是否>=上限N(溢出)
如果计数器溢出,则将本次值替换当前有效值,并清计数器
B、优点:
对于变化缓慢的被测参数有较好的滤波效果,
可避免在临界值附近控制器的反复开/关跳动或显示器上数值抖动
C、缺点:
对于快速变化的参数不宜
如果在计数器溢出的那一次采样到的值恰好是干扰值,则会将干扰值当作有效值导
入系统

10、限幅消抖滤波法
A、方法:
相当于“限幅滤波法”+“消抖滤波法”
先限幅,后消抖
B、优点:
继承了“限幅”和“消抖”的优点
改进了“消抖滤波法”中的某些缺陷,避免将干扰值导入系统
C、缺点:
对于快速变化的参数不宜

网友:
顶起来啊,好资料,收下了

网友(2008-03-30):
谢谢,正好用到这样资料

网友:
这个是个好东西啊.呵呵

网友(2008-05-06):
正好用到,谢谢LZ了,^_^

网友:
哦,是老帖子。一翻,居然是07年的拉。但最近正好用得上,这正是我要找的资料,多谢楼主,也多谢站长阿莫。

网友:
在这碰熟人了,哈哈!

网友(2008-07-08):
注意网上所有关于10种软件滤波的例子中关于冒泡法都有问题!
源程序如下:

/*2、中位值滤波法
N值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排序采用冒泡法*/

#define N 11
char filter()
{
        char value_buf[N];
        char count,i,j,temp;
        for ( count=0;count<N;count++)
        {
                value_buf[count] = get_ad();
                delay();
        }
        for (j=0;j<N-1;j++)
        {
                for (i=0;i<N-j;i++)
                {
                        if ( value_buf>value_buf[i+1] )
                        {
                                temp = value_buf;
                                value_buf = value_buf[i+1];
                                value_buf[i+1] = temp;
                        }
                }
        }
return value_buf[(N-1)/2];
}

假设N=10,初始j=0,则第一次循环i=0到N-j-1即0-9,但是程序中有value_buf[i+1] = temp;
当i=9时value_buf[i+1]就是value_buf[10],数组的下标超出范围(0-9)了,会冲到其他的RAM数据,很容易出错的。

网友:
刚才作了试验
把for (i=0;i<N-j;i++) 改为for (i=0;i<N-j-1;i++) 就可以了

网友:
//冒泡法排序
  for(int i=0; i<d.Length; i++)
  {
   for(int j=i+1; j<d.Length; j++)
    if(d<d[j])
    {
     temp = d;
     d=d[j];
     d[j]=temp;
    }
   }

网友:
很有用的东西啊

网友:
这个确实很有用。收藏

网友:
第五个少变量吧!

网友:
好帖子
本人喜欢加权滤波

网友(2008-09-23):
滑移+加权+去峰值 滤波在AD采集时 效果最好
我一直是这样用的 反映够快(应为有加权 而不是 求平均值) 而且稳定(应为有滑移和去峰值)

楼主:
楼上的朋友给个例子看看!

网友:
帖子虽好,单还要灵活应用。

网友:
好帖啊,宝贵资料

网友:
我正好也在做这个方面,谢谢楼主了

网友:
虽然是老帖,但很有用,save as 收藏。

网友:
高速才是王道,有空改成汇编........

网友(2008-12-18):
解我所急,谢谢啦

网友(2009-03-05):
好东西啊,不顶不行啊,谢谢楼主分享啊

网友:
很好!
本来以为滤波是一种高深的数学问题(用到微积分)
没想到普通的数学也能得到这么好的应用!
要是能够举几个具体的应用例子就更好了!

网友(2009-05-15):
怎么这么眼熟……貌似是匠人的帖子转过来了~~

网友:
mark过没有。忘了。。那就mark一下

网友(2009-11-01):
在匠人的书中看到过,谢谢共享!

网友:
看不懂也要先收下

楼主(2010-03-27):
回复 网友A:

看到你的头像就想起了读大学时做的毕业设计。

网友:
我也马上要用到这个了。呵呵。

网友:
做上记号,相当强!

网友:
做个记号,很有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收藏

网友(2010-07-28):
1、限副滤波
/* A值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value为有效值,new_value为当前采样值
滤波程序返回有效的实际值 */
#define A 10

char value;

char filter()
{
char new_value;
new_value = get_ad();
if ( ( new_value - value > A ) || ( value - new_value > A )
return value;
return new_value;

}

大家不感觉这个函数返回值一直是0吗?

网友:
mark AD采集滤波

网友:
很有用,顶了

网友:
先下载再学习,哈哈,十分感谢。。。。。

网友:
我常用的滤波方法是去极值,然后平均。

网友:
卡尔曼滤波

网友:
mark下,写触摸屏的滤波写的很憔悴,改天还要再改进。

网友:
回复 网友C:
滑移+加权+去峰值 滤波在ad采集时 效果最好
我一直是这样用的 反映够快(应为有加权 而不是 求平均值) 而且稳定(应为有滑移和去峰值)

我也想知道这种方法的思想!

网友:
收藏,马上用上。

网友:
记号,有用的资料

网友(2010-09-13):
深夜留爪

网友:
记号下,软件滤波- -

网友:
这个是好东西,收藏了。谢谢楼主!

网友:
mark 软件滤波

网友(2010-11-11):
我的软件中滤波是必须还很重要的,学习参考下

网友(2010-12-16):
很好很强大,谢谢诶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一下啊!

网友:
很好的滤波算法

网友:
昨天在匠人手记里看了

网友(2011-01-30):
很不错的资料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非常好,正在用的

网友:
mark, 大家都在用哪种滤波方法????

网友:
ad软件滤波

网友:
居然没收藏过

网友:
正在学习AD做法, 参考了

网友(2011-04-08):
软件滤波

网友(2011-06-16):
怎么说呢~ 感谢挖坟
蛤蛤蛤

网友(2011-09-15):
很基础的东西

网友:
这么多种滤波 很不错

网友:
xue xi xue xi , yan jiu yan jiu
thanks lou zhu!

网友:
一直用取平均值的方法,数据池大小一般设为2的整数倍,然后采用移位取平均值

网友(2011-10-30):
等有时间了就看看这些算法,好好理解一下

网友:
总结这东西确实不错 呵呵

网友:
收藏,滤波算法。

网友:
mark,不错,工作中用得到...

网友(2011-12-04):
好东西不可错过!

网友:
mark A/D滤波

网友:
AD滤波,记号一下。

网友:
滤波,记号一下。

网友:
很好的,一般我在项目也是使用滑动平均、限幅滤波

网友(2012-02-20):
AD转换滤波

网友(2012-05-27):
好帖子   本人喜欢加权滤波,消抖滤波法 ,

网友(2012-08-20):
请问一阶滞后滤波怎么用的,用matlab仿真看不出什么效果呢

网友:
很久之前的帖子了,好像在哪看到过了

网友(2016-01-12):
不错,可以用在测量充电桩CP信号电压值

网友:
好资料,长知识了。

网友:
A/D数据采集 滤波方法

网友:
推荐<匠人手记>中的滤波方式 里面大约介绍了十一中常用的软件滤波方法,包括他们的原理以及代码都有呈现哦

网友:
标记,加权虑波

网友(2016-03-20):
学习   现在我们用的是  递推队列  效果还是很好的  就是牺牲了灵敏度

网友:
真是不错啊 经常推送到老帖很有价值

网友:
谢谢,滤波在信号处理中必不可少

网友:
好 数字滤波

网友:
mark. mark. 数字滤波

网友:
学习了,很好的程序

网友:
这个不是《匠人手记》上面的滤波方法吗?

网友:
很好,收藏使用。

网友:
来凑个热闹。资料确实还可以

网友:
很值得学习啊

网友:
很好很强大,以前都没有去注意整理各种适用场合

网友(2016-10-03):
ad采集除了数字滤波,硬件需要加什么样的滤波呢?记号。

网友:
总结的很到位呀,多谢了

网友:
不错,谢谢找到一阶滞后滤波说明

网友:
这不是匠人笔记上面的吗?

网友(2017-08-12):
写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