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示波器测量双极性正弦波信号,可以看到负方向的波形(示波器的输入一端接地,一端接

楼主(2007-11-07):
用示波器测量双极性正弦波信号,可以看到负方向的波形(示波器的输入一端接地,一端接信号输出),但是用单片机的AD输入脚测量在负端信号时为0,为什么?怎样解决?谢谢!

楼主:
要沉了,自己顶一下

网友:
通常的做法是给信号与AD间用一个电容串联,再给交流信号加一个1/2VDD的电平.要保证VDD>=交流信号的振幅.否则,将耦合电容值调小.直到满足上述条件,否则会失真.

网友:
用运放作加法,加1/2V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