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如何实现中断嵌套?

楼主(2007-11-07):
AVR如何实现中断嵌套?

假设4个中断A,B,C,D。

尽可能不关闭中断A,B,C,D和总中断,或者关闭时间尽可能的短;
C,D中断过程中A,B可以嵌套;
A,B中断过程中不嵌套中断;
C,D不互相嵌套且不自己嵌套自己;

AVR怎么实现?

网友(2008-04-12):
自己用GCC写的中断嵌套怎么老是出问题啊??

网友:
需要中断嵌套时进入中断后开全局中断和相应的中断合使有能。

网友:
进入中断后重新开中断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中断源多,要注意个问题就是硬件堆栈要足够大,不然会出现不可预知的问题。

网友:
avr不建议做中断嵌套,从winavr版本发展就可以看出来。中断嵌套有风险,系统不稳定因素会增加很多

网友(2013-04-12):
是呀 尽量避免使用中断嵌套 实在没办法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