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在用富士通的单片机吗? 一起交流下哈。

楼主(2007-11-07):
我第一次用这东西,还在看datasheet,感觉还没入门,不知道好不好用。

公司给我的任务是:熟悉富士通,以后编的程序在avr和富士通上都能运行,也就是通过宏定义或者头文件的方式使程序有更好的移植性。

不知道哪位大师对它很了解,感觉这样做可行不? 指点一下啊

网友:
向富士通所要资料

买开发工具

网友A:
搂主你是哪里的公司阿?

和我们公司怎么情况差不多阿,富士通我可以和你交流,有问题发贴吧。

我用两年富士通的单片机了。我们公司的富士通MCU每年使用量在200K+的。

基本工程师都懂这个片子,有问题发出来。或许我们可以帮上一点小忙。呵呵!

网友:
小日本的东西,以前在空调厂时用了好几年,开发工具要借买不到

网友:
比如你说的移植性,要考虑的东西基本不多。

注意底层的 BSP (板级服务包)层面的程序全部和应用程序分开。

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就是AVR程序不要使用位操作的语句,如果使用,也用union来做,因为富士通的编译器SOFTUNE不支持位操作的。

还有就是操作内存块的时候要注意。我记得AVR是8位对齐的 ,而富士通有8,16,32三种看具体是哪一种。

如果是16位或者32位的话对齐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富士通编译器可以选择小模式编译和大模式编译,出来的效果都是不一样的。

富士通16位的单片机基本是16位对齐的。

再有如果让富士通单片机程序移植到AVR上面的话,还要注意写富士通程序的时候尽量不要操作片内Nor Flash当你的非易失性存储器,

尽量使用片外EEPROM或者FRAM之类,因为AVR不可以这么操作,到时候移植过来程序比较难处理。

网友:
【4楼】 ccwwqq

编译工具免费的,不需要借 ,直接可以问代理讨。

下载程序的工具自己做就可以了,可以利用串口ISP,调试和仿真。

只不过调试和仿真的工具是第三方提供的要买的。

网友:
还有富士通单片机基本都可以工作在 16M 的频率以上,(4M晶振4倍频)。而AVR不是所有的芯片都可以达到这个值。

所以为了移植性比较好,你要考虑时间问题,尽量让你的程序在快和慢的处理上面都可以处理,或者处理的时候尽量和时间搭界的程序

封包处理。可以用宏调用的时候非常简单,宏处理语句#ifdef会少出很多。

网友:
我用富士通MCU时8bit还没出Flash的处片子呢!
什么475 485 935 全是OTP的!
现在改用AVR了!

网友:
【8楼】 ccwwqq

可能会是吧,说明你进入这个行业很久了。

其实我们公司使用这个片子已经 5 年多了吧。

之前我不知道,但是我们用它的时候知道了他比同类单片机的性能上面还是有一定的优势,不过按照我的话说,价格还是比较贵的。

不过不比 AVR 贵拉。应该说价格差不多啦。虽然片子性能要优越很多,不过应用方面没有AVR容易上手。

AVR通用性高一点,资料多一些。呵呵

对于初学者来说,推荐AVR。毕竟有这么好的论坛可以参考。

网友:
没用过富士通单片, 但感觉一般.
应该没有Renesas, NEC销售那麽强

闻说有部分富士通单片是在香港尖沙咀进行开发的. 日本公司十分喜欢在香港尖沙咀区开办事处, 大家知道为什麽? 先估一下.

楼主:
谢谢安哥,我公司可能要用富士通MB95F108的单片机,准备和 meg32 或者64通用。我大概了解了下富士通的单片机,感觉没有avr那么容易上手哦,不过现在还在熟悉那个软硬件架构,手上的资料应该足够我入门了,比较齐全。

我先啃透资料再说,以后有什么问题再在这里发帖请教你啊。

还有我这里有个富士通16位单片机的c语言手册,不知道跟富士通8位的有多少区别,能不能借鉴?

网友:
可以借鉴的,基本差不多。

不过我基本是使用16位的单片机。

网友:
安哥你好﹗
你開發fuhitsu單片機的程序是用什么軟件和工具﹖我聽富士通代理說原裝的發開工具要好几W﹐推荐用Accemic MDE(只要4~~5K)﹐能否將你的開發工具copy一份給我﹖

网友:
我用的Accemic MDE2 是买来得 5000人民币吧
你没有密钥copy给你也没有用的

我用的是编译工具是softuneV3,虽然是正版的,不过据说这个不要钱的阿?

好像代理商可以送的,至少我记得是这样啊,程序下载工具也是送的。

Accemic MDE2好像买开发板就送,好像现在只要4000人民币吧,也不算贵

楼主:
我啥都没有现在,只是看那些资料,还有个 softune,没芯片,没下载工具

网友:
softune是富士通的编译器,你和代理谈,一般是免费送的。我觉得日系的单片机,大多都是官方的编译器,第三方的不多。
Accemic是富士通的仿真调试软件。富士通的单片机没有专门的硬件调试模块。Accemic是一个德国人的软件,现在MCU里下载一个内核,然后在下载编译出来的文件。通过串口仿真。
Accmic很好用速度方面很好,不过只有两个断点。softune里面有Simulate模块,可以代码调试仿真,可以看代码运行的时间。

网友:
8位的富士通没用过,16位的下载只需要一根串口线就OK。你可以去富士通的网站看看。富士通有中文的支持网站,有代理在维护。回答问题的速度还可以,至少两年前。
富士通的MCU设计部好像是在德国,富士通的全球支持网站(.de域名的)上面资料很多,包括Datasheet、Application note、例程,你可以去看看。
我觉得Avr之所以入门方便,除了Avr相对简单的硬件资源外,CVAVR、ICCAVR上的图形化生成代码也是重要原因。用富士通就要好好看例程了。
此外,需要仔细读一下富士通的Start.asm文件,会对理解富士通的MCU有好处。

网友:
【18楼】 jiangzz
哈哈  小江上来捧场了阿

顶一下。

网友:
这么多别的mcu不用为什么要用小鬼子的!!!

用小鬼子的mcu以后小鬼子发到中国的导弹的控制器就是你造的!!!

网友:
日本人的东西都不错,而且一般的日本民众也很实在。

楼主:
没办法,富士通有成本优势,而且有个优点是:它没eeprom,但是可以把一部分flash当存储器用,空间可以任意开辟,比e2prom稳定

网友:
我之前有用富士通的笔电, 感觉不错呀!

现在用的Thinkpad T43也是在日本设计的(前IBM Japan 大和研究所).

网友(2009-12-11):
富士通单片机的价格方面不知道有谁知晓的? 现在市面上好像还是没有见零售的.

网友(2010-01-15):
希望 安哥能多介绍一些关于富士通单片机的信息。
谢谢。

网友(2010-04-22):
安哥的富士通主要用于电梯的外呼吧,有CAN和主控通讯. 下面这个就是新时达的外呼板,用的是富士通的单片机.

网友(2010-08-11):
请问谁有富士通单片机的中文资料?能否请上一份。本人想导入富士通单片机,但英文毕竟是进口语言,了解起来不透测,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英文资料也比较明了,飞思卡尔的英文资料才英文……
之前有个富士通的技术支持在我这,我说freescale的英语用的词很偏,看不太懂,他说他觉得freescale的才算是英语,富士通的根本就不算英语……

富士通的实例程序官网上都有,不过不推荐中国站,北美站或者欧洲站资料最全~

网友:
正在学习富士通单片机中,,求交流!!!

网友(2010-12-19):
回复 网友A:
----------------------------------------------------------------------
安哥,能不能给一些富士通单片机基础资料我啊,我是一个武汉大学学生,要参加一个富士通单片机比赛,急求一些这方面的资料。感谢啊·~!!邮箱:330258183@qq.com

网友(2011-04-25):
16位 中文

富士通给的,我没看,感觉和随便一本单片机书都差不多。

网友(2011-12-23):
我知道。也有套件

网友(2014-06-18):
引用 网友A:
搂主你是哪里的公司阿?

和我们公司怎么情况差不多阿,富士通我可以和你交流,有问题发贴吧。

亲,我有个问题,我们使用的是MB96F613RB芯片,我现在有个疑问,为什么debug_printf_string("Debug Function Initialize Done!",打印不出来?在函数内部查看入口参数,发现指向一个既不是RAM也不是ROM的区域。还有在函数内部定义 char temp[] = "Debug Function Initialize Done!"; 也打印不出来,查看内存全是0,这压根就没有初始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