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ByteBlasterII

楼主(2007-11-07):
我用了两片,所有的数据线都可以控制为三态, 比用一片244的我觉得要好(用一片244时,目标板没加电,有时候都会从244传过来电压,有一次我的LED都亮了才这发现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只有一片244时有一根线没有用三态控制),有兴趣的可以QQ:420250230联系我。

楼主:
以下是原理图

以下为PDF格式

楼主:
对了,中间的LED是电源指示用的

网友(2008-03-31):
qzhqzh:

最近准备学习CPLD,看了您的下载线做得很漂亮,可否把PCB文件上传上来小弟我也做一个啊?谢谢!

网友(2008-05-20):
楼主:这个下载线可不可以用于Altera公司的FPGA下载?

楼主:
我试过EP1C6(3.3V的JTAG),可以,其它没板子试

网友:
我想问一下,CPLD可以擦写多少次?
听说不够100次。
哪位大侠给个回复?
有没有可以像AVR一样可以使用10K多次的.这样就不必担心了

网友(2009-06-19):
回复:cuikai12345
       maxii 可以

楼主:
1K次没问题的

网友:
好东西,留个脚印。用的时候方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