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128 bootloader求助

楼主(2007-11-07):
最近用MEGA128,在做bootloader的应用。现在遇到几个奇怪的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

1.无论fuses的BOOTRST为0或1,MCU总是从0x0000开始执行
2.把lockbits设为对spm无任何限制(A区和B区)后,无法用spm擦除flash(感觉在调用的时候像是被忽略了)。
3.用avr studio在下载flash的时候选中“每次下载前擦除”时,可以最多写12个字。如果大于这个值,则一个也写不了。

我做了很多试验,但苦于手头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再加之开发经验缺乏,想了很久也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没有人遇到类似得问题?
我试了两个板,问题都一样.

网友:
要从bootloader开始运行,除了要设置BOOTRST熔丝位外,还要将程序写入到bootloader区才行。否则bootloader区是空的,程序还是会跳回0x00开始运行。

无法擦除flash,与你spm指令的使用有关。不知道你的程序中是什么用法,一般我们使用gcc中的宏boot_page_erase,而不要直接调用spm,就可以很好的完成擦除。你可以对比一下boot_page_erase宏的写法和你程序的差别。

网友:
此外,还需要清除ATmega103兼容熔丝位,否则也会失败的。

楼主:
感谢,shaoziyang

1.bootloader的设置是按照马潮老师的一片文章做的,用AVR Studio软件仿真,一切如预想的一样。我也按照您的说法,清除了M103C熔丝位,但是问题依旧。

2.今天做测试的时候又发现了EEPROM的问题,比如变量a是存储在EEPROM,我用

void main(void){
a=1;
a=2;
return;
}

记录程序的调试信息,但是我发现,a的值始终是1。开始以为是程序优化的结果,但是去掉所有优化选项,并把a声明为voliate后,问题依旧。

网友(2012-09-17):
现在也在弄,用的是shaoziyang的,还没弄好,呵呵,不过我接着弄,直到整出来为之

网友:
你好,我现在在用AVRBOOTLOADER ,也遇到一些问题,想和你沟通一下

网友:
现在我遇到一个问题:
单片机:atmega128
将bootloader下载到单片机后,采用AVRUBD更新用户程序显示成功,但是程序无法执行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
根据shaoziyang的发布的BUG解决方法,问题解决了。
修正AVR通用Bootloader的两个bug

自从V4.5版发布后,有较长时间没有更新了。最近在AVR通用Bootloader中发现了两个比较大的bug,在某些情况下会引起一些问题。因为完整的更新文件还没有整理,所以先发布一下错误修正:

Bug1:

在SafeMode下,跳转到Bootloader的地址计算错误。

解决方法:

将文件Bootldr.c中的语句
  (*((void(*)(void))(BootStart)))();       //跳转到 bootloader
改为
  (*((void(*)(void))(BootStart/2)))();     //跳转到 bootloader

共有三处。

Bug2:
这个错误是国外网友Ben Wilson发现的,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错误,在CRC校验错误时,将引起下载失败。在这种情况下,原来应该可以通过重新发送数据解决问题的,但因为这个bug,使得重发机制失效,容易出现“重试次数太多”。引起的原因是因为没有修正缓冲区指针,使得即使发送了新数据也没有保存到缓冲区的正确位置。

解决方法:

在文件bootldr.c中,在第475和499行(V4.5版,其它版本行数可能不同),增加如下代码:

            bufptr -= BUFFERSIZE;             //修改缓冲区地址

有缘之人可按此来解决。

网友(2013-11-27):
引用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
根据shaoziyang的发布的BUG解决方法,问题解决了。
修正AVR通用Bootloader的两个bug

我也遇到相同现象的问题,不过bug改了也无效果,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