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PHI和GCC是有冲突的?

楼主(2007-11-07):
大家不要学DELPHI了,,它和GCC是有冲突的,还是VB,VC好啊,,
会有很多Error makefile 451: Command syntax error

网友:
没事,我用的D7lite版本,没有冲突。

网友:
先检查一下你自己吧,我一直这么用过来的.

楼主:
呵呵,,我试过很多次了

大家不要学DELPHI了,,它和GCC是有冲突的,

Error makefile 451: Command syntax error
Error makefile 452: Command syntax error
Error makefile 453: Command syntax error

Error makefile 454: Command syntax error
Error makefile 457: Command syntax error
Error makefile 458: Command syntax error
Error makefile 460: Command syntax error
Error makefile 461: Command syntax error
Error makefile 463: Command syntax error
Error makefile 465: Command syntax error
Error makefile 466: Command syntax error
Error makefile 521: Colon expected
Error makefile 530: Colon expected
Error makefile 552: Too many rules for target 'obj/%.o'
Error makefile 562: Too many rules for target '%.s'
Error makefile 569: Too many rules for target 'obj/%.o'
Error makefile 598: Command syntax error

楼主:
这可是铁证啊,,就像你找到一座金山,却不能卖成钱

楼主:
VC做串口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
我的机器上面同时装有Vc,Vb,Delphi7,GCCAVR
也用Vc,Vb,Delphi7分别开发过串口应用
怎么我就没有楼主说的问题呢?
lz还是检查一下自己的机器,看看是不是软件装多了。

楼主:
对4楼,出现这种原因肯定是DELPHI本质的问题,,难道你以后一直用你那版本吗?..哈哈

网友:
Delphi7,经典之作,当然用它啦。
我想别的版本应该也不会有问题。
2006的我也用过,删了。
2007的没用过
D7的速度快,这点我很欣赏

楼主:
楼上有没有QQ,我加你

网友:
我待会上传一个Delphi7的lite版,你试试,应该没问题,不要一有问题就把事情推卸到Delphi上。

楼主:
加我 QQ:402222927

楼主:
这个错误肯定是DELPHI本身内在的问题,,就像男人生不儿子一样,,永改不了的,,因为它加了一个叫什么synlunik

楼主:
很早以前我装了一个BCB也是一样有很多错误大概是一样的

网友:
BCB不伦不类,问题多,我不用,还是Delphi纯正,VCL完美结合

网友:
DELPHI6,我一直都在用.

在我用的4台电脑中,有DELPHI6也有GCC,那来的冲突呀?

网友:
又来一个下定义的

网友:
此make非彼make而已,看看各自make的路径。

楼主:
哈哈,,经高人指点,,找到问题了,,,菜鸟估计很难搞定,,

楼主:
16楼用D7就知道了

楼主:
此make非彼make而已,看看各自make的路径。

对了一点点哈

网友:
为什么出现一点小问题就往Delphi身上推呢?你出现的问题和Delphi7有什么关系吗?
你这个贴让别人看起来你很 childish .
我不是想说你什么,你有问题可以问,有什么情况可以说,不要用你出现的错误关连错误的信息,误导大家。
以后不要动不动就发这种片面的言词。

网友:
用什么都没有关系,反正你又不是去卖软件的。
自己觉的什么合适,就用什么,哪怕你选的是最差的东西。

一句话:用了就是,好坏让别人说去吧

网友:
Delphi7,WinAVR都在用,没碰到楼主所说的问题,估计是楼主的软件运行环境问题,希望不要没做调查就下这样的结论,以免误导大家。

网友(2007-12-14):
修改windows的环境变量“PATH”的值,将其中的“C:\WinAVR\bin;C:\WinAVR\utils\bin;”(我的winavr安装在C盘)置于“D:\Borland\Delphi7\Bin;D:\Borland\Delphi7\Projects\Bpl\”前(我的Delphi7安装在D盘)。

因为在“D:\Borland\Delphi7\Bin”中也有个“make”文件,当“D:\Borland\Delphi7\Bin;”项 先于 “C:\WinAVR\bin;”项时,输入“make”命令时,系统是会默认调用“D:\Borland\Delphi7\Bin”下的“make”,故出现以上错误。

网友(2008-10-09):
【25楼】 my2jia

赞一个,今天碰到了类似的问题,查了好久

网友(2009-06-18):
有没人解决装了C++Builder后出现的同样的问题,用了LS的方法都解决不了

网友:
已经解决  原来我修改了用户变量中的Path没用,而是要修改系统变量中的P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