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符号整数数组怎么向24c02快速存储啊?

楼主(2007-11-08):
无符号整数数组怎么向24c02快速存储啊?希望大家能否告诉我一下思路,或者存储时应该注意的事项,现在存储一个整型数没问题,但是连续存储就出错了。

楼主:
看来我的问题太低级了,大家都不想回答啊。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我就是想知道一个简便,快速的算法。

网友:
我都用指针

网友A(2012-06-05):
您好,你是怎么实现unsigned int写入 读出24c02的,我菜鸟希望能得到您的指点,在论坛里搜了很多,多没感悟出什么,可能因为我太菜了

网友(2013-01-07):
请问下,你用的24c02最多可以存放多少字节的数据呢?可否存放256字节呢?

网友:
2402每次最多存放8个字节
连续存储时数据地址是8的整数倍,如,0x00 0x08, 0x10 0x1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好,你是怎么实现unsigned int写入 读出24c02的,我菜鸟希望能得到您的指点,在论坛里搜了很多,多没感悟 ...

因為int型数据是16位,而24C02页写只能写入8位,所以你要把16位拆分为两个8位的数据,再把这两个数据分别写入相应地址,读取的时候再把两个数组合成16位的数据(要注意区别拆分出来数据的高低位,不然重组的时候会出现数据错误)。

网友C(2015-07-09):
引用 网友B:
因為int型数据是16位,而24C02页写只能写入8位,所以你要把16位拆分为两个8位的数据,再把这两个数据分别 ...

有没有范例程序啊  我还是不会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范例程序啊  我还是不会写!!!

比如写uint Data;
需要定义:uchar Temp[2];

Temp[0] = Data &  256;
Temp[1] = Data % 256;
在00地址写入Temp[0]和Temp[1]共两字节数据
while(ISendStr(0xa0,0x00,&Temp[0],2) == 0);
在00地址读出Temp[0]和Temp[1]共两字节数据
while(IRcvStr(0xa0,0x00,&Temp[0],2) == 0);
Data = Temp[0] * 256 + Tem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