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布一个用模拟I2C操作的DS3231(时钟芯片)完整程序

楼主(2007-11-08):
自己花了两天的时间来调试一个时钟芯片:DS3231,刚开始参考高手写的用硬件I2C来操作DS3231较简单
然后自己模仿硬件I2C的工作原理写了一个用模拟I2C来操作的程序,经多次调试之后终于成功.
由于本网站的DS3231程序都不完整,现发布一个完整程序,希望对大家有用.

/**********************************
晶振:11.0592M
模拟I2C总线操作DS3231
2007/11/08
fjh
/**********************************/
#include <iom128v.h>
#include <macros.h>
#include "lcd.c"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CL_H  PORTD|=(1<<0)
#define SCL_L  PORTD&=~(1<<0)

#define SDA_H  PORTD|=(1<<1)
#define SDA_L  PORTD&=~(1<<1)

uchar year,month,date,hour,minute,second;
/******************应用程序********************/
void timer1_init(void);
uchar BCD2HEX(uchar val);
uchar B_BCD(uchar val);
void delay(uchar us);
void Start(void);
void Stop(void);
void SendByte(uchar Dat);
uchar ReceiveByte(uchar b);
void I2cByteWrite(uchar device,uint addr,uchar bytedata);
uchar I2cByteRead(uchar device,uint addr);
void get_show_time(void);
/**********************************************/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A = 0xff;
DDRA  = 0xff;

PORTB = 0xff;
DDRB  = 0xff;

PORTC = 0xff;
DDRC  = 0xff;

PORTD = 0x00;
DDRD  = 0xff;

PORTE = 0xff;
DDRE  = 0xff;

PORTF = 0xff;
DDRF  = 0xff;

PORTG = 0x00;
DDRG  = 0x00;
}

// actual value:  1.000Sec (0.0%)
void timer1_init(void)
{
TCCR1B = 0x00; //stop
TCNT1H = 0xD5; //setup
TCNT1L = 0xD1;
OCR1AH = 0x2A;
OCR1AL = 0x2F;
OCR1BH = 0x2A;
OCR1BL = 0x2F;
OCR1CH = 0x2A;
OCR1CL = 0x2F;
ICR1H  = 0x2A;
ICR1L  = 0x2F;
TCCR1A = 0x00;
TCCR1B = 0x05; //start Timer
TIMSK  = 0x04;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1_ovf_isr:15
void timer1_ovf_isr(void)
{
  //TIMER1 has overflowed
  TCNT1H = 0xD5; //reload counter high value
  TCNT1L = 0xD1; //reload counter low value
  PORTF=~PORTF;
  get_show_time();
}

uchar BCD2HEX(uchar val)   //BCD转换为Byte
{
    unsigned char i;
    i= val&0x0f;
    val >>= 4;
    val &= 0x0f;
    val *= 10;
    i += val;

    return i;
}

uchar B_BCD(uchar val)//B码转换为BCD码
{
  uchar i,j,k;
  i=val/10;
  j=val%10;
  k=j+(i<<4);
  return k;
}

void delay(uchar us)
{
   while(us--);
}
/************************START***************************/
void Start(void)
{
  SDA_H;
  delay(5);
  SCL_H;
  delay(5);
  SDA_L;
  delay(5);
}
/********************************************************/
/************************STOP****************************/
void Stop(void)
{
  SDA_L;
  delay(5);
  SCL_H;
  delay(5);
  SDA_H;
  delay(5);
}
/********************************************************/
/***********向I2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接收一个ACK************/
void SendByte(uchar Dat)
{
  uchar i=0;
  uchar T_Data=0;

  DDRD|=(1<<1);//输出
  SCL_L;
  delay(10);
  T_Data=Dat;
  for(i=0;i<8;i++)
    {

          if(T_Data&0x80)
            SDA_H;
          else
            SDA_L;
          delay(5);
      SCL_L;
          delay(5);
          SCL_H;
          delay(5);
          T_Data=T_Data<<1;
          SCL_L;
          delay(5);
   }
  SDA_H;//释放总线
  delay(5);
  SCL_L;     /*********************/
  delay(5);//接收一个ACK,不做处理
  SCL_H;     /*********************/
  delay(5);

  SCL_L;
}
/********************************************************/
/**********从I2C总线上读取一个字节+发送一个ACK***********/
uchar ReceiveByte(uchar b)
{
  uchar i;
  uchar temp;
  uchar Dat=0;
/*
  SDA_H;
  delay(5);
  SCL_L;
  delay(5);
*/
  DDRD&=~(1<<1);//输入
  for(i=0;i<8;i++)
    {
          SCL_H;
      delay(5);

          Dat=Dat<<1;
          delay(5);
          temp=PIND;
          if(temp&0x02)
            Dat|=0x01;
          else
            Dat|=0x00;
         delay(5);
         SCL_L;
          delay(5);
    }
  DDRD|=(1<<1);//输出

  if(b)//每收一个数后发送ACK或nACK
    SDA_H;
  else
    SDA_L;

  delay(5);
  SCL_H;
  delay(5);
  SCL_L;
  delay(5);
  SDA_H;        //释放总线
  delay(100);
  return Dat;
}
/****************************************************/
/***********将一个字节写入DS3231指定的地址***********/
void I2cByteWrite(uchar device,uint addr,uchar bytedata)
{
  Start();
  delay(5);
  SendByte(device);
  delay(5);
  SendByte(addr);
  delay(5);
  SendByte(bytedata);
  delay(5);
  Stop();
}
/****************************************************/
/************从DS3231指定的地址读一个字节************/
uchar I2cByteRead(uchar device,uint addr)
{
  uchar Dat=0;

  Start();
  SendByte(device);
  delay(5);
  SendByte(addr);
  delay(5);
  Start();//Restart
  SendByte(0xd1);//读数
  delay(5);
  Dat=ReceiveByte(1);//只接收一个字节,所以发nACK
  Stop();
  return Dat;
}
/***************************************************/
/*********************读取时间**********************/
void Readtime(void)
{
  year=I2cByteRead(0xd0,0x06);  //年
  month=I2cByteRead(0xd0,0x05); //月
  date=I2cByteRead(0xd0,0x04);  //日
  hour=I2cByteRead(0xd0,0x02);  //时
  minute=I2cByteRead(0xd0,0x01);//分
  second=I2cByteRead(0xd0,0x00);//秒
}
/***************************************************/
/****************修改时间,BCD码输入*****************/
void ModifyTime(uchar yea,uchar mon,uchar da,uchar hou,uchar min,uchar sec)
{
  uchar temp=0;

  temp=B_BCD(yea);
  I2cByteWrite(0xD0,0x06,temp);//修改年

  temp=B_BCD(mon);
  I2cByteWrite(0xD0,0x05,temp);//修改月

  temp=B_BCD(da);
  I2cByteWrite(0xD0,0x04,temp);//修改日

  temp=B_BCD(hou);
  I2cByteWrite(0xD0,0x02,temp);//修改时

  temp=B_BCD(min);
  I2cByteWrite(0xD0,0x01,temp);//修改分

  temp=B_BCD(sec);
  I2cByteWrite(0xD0,0x00,temp);//修改秒
}
/****************************************************/
/****************读取时间 计算 并显示****************/
void get_show_time(void)
{
uchar temp1,temp2,a=0,b=0;

temp1=I2cByteRead(0xd0,0x06);  //年
temp2=BCD2HEX(temp1);
a=temp2/10;
b=temp2-a*10;
disp_two_char (0x81,tab[a],tab);
disp_one_word(0x82,"年");

temp1=I2cByteRead(0xd0,0x05);  //月
temp2=BCD2HEX(temp1);
a=temp2/10;
b=temp2-a*10;
disp_two_char (0x83,tab[a],tab);
disp_one_word(0x84,"月");

temp1=I2cByteRead(0xd0,0x04);  //日
temp2=BCD2HEX(temp1);
a=temp2/10;
b=temp2-a*10;
disp_two_char (0x85,tab[a],tab);
disp_one_word(0x86,"日");

temp1=I2cByteRead(0xd0,0x02);  //时 24小时制
temp1&=0x3f;
temp2=BCD2HEX(temp1);
a=temp2/10;
b=temp2-a*10;
disp_two_char (0x91,tab[a],tab);
disp_one_word(0x92,"时");

temp1=I2cByteRead(0xd0,0x01);  //分
temp2=BCD2HEX(temp1);
a=temp2/10;
b=temp2-a*10;
disp_two_char (0x93,tab[a],tab);
disp_one_word(0x94,"分");

temp1=I2cByteRead(0xd0,0x00);  //秒
temp2=BCD2HEX(temp1);
a=temp2/10;
b=temp2-a*10;
disp_two_char (0x95,tab[a],tab);
disp_one_word(0x96,"秒");
}
/****************************************************/
/*******************MAIN函数*************************/
void main()
{
  CLI();
  port_init();
  init_lcd ();
  I2cByteWrite(0xD0,0x0e,0);
  I2cByteWrite(0xD0,0x0f,0);
  ModifyTime(7,11,20,12,59,00);//初始化时钟,2007/11/20,12/59/00
                               //小时采用24小时制
  timer1_init();
  SEI();
  lat_disp (0x00,0x00);//显示点阵
  while(1)
    {

    }
}

楼主:
请问有哪位大侠用过DS3231,给我指点一下,为什么我从温度寄存器里读出来的数值循环递增
我认为温度值应该是不变的才对啊.谢谢!

网友(2008-10-05):
不错,先行用用,之前用CV编过一个,不管用

网友(2009-02-02):
我移制到STM32 出现不能读出的问题,大家看看那里的问题

#include "stm32f10x_lib.h"

extern void Delay(vu32 nCount)         ;  //调用外部函数体函数

extern void  ds3231_chang_OUT(void )   ;  //

extern void  ds3231_chang_IN(void )         ;

extern void LCD_init(void) ;     //调用外部函数体函数

extern void LCD_set_xy(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调用外部函数体函数

extern void xianshishuzi(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int s) ;  //调用外部函数体函数

extern void xianshishuzi3(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int s) ;  //调用外部函数体函数

extern LCD_Write_char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s) ;//调用外部函数体函数

 /********************************************************/

#define SCL_H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0))

#define SCL_L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0))

#define SDA_H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1))

#define SDA_L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1))

unsigned char year,month,date,hour,minute,second;                         //读取时间参数

unsigned char BCD2HEX(unsigned char val)   //BCD转换为Byte

{

    unsigned char i;

    i= val&0x0f;

    val>>= 4;

    val &= 0x0f;

    val *= 10;

    i += val;

    return i;

}

unsigned char B_BCD(unsigned char val)//B码转换为BCD码

{

  unsigned char i,j,k;

  i=val/10;

  j=val%10;

  k=j+(i<<4);

  return k;

}

void delay1(unsigned char us)

{

   unsigned int i=200;

   while(us--)

   {

           while(i)

        {

         i--;

        }

   }

}

  /************************START***************************/

void Start(void)

{

  SCL_L;

  delay1(5);

  SDA_H;

  delay1(5);

  SCL_H;

  delay1(5);

  SDA_L;

  delay1(5);

}

/********************************************************/

/************************STOP****************************/

void Stop(void)

{

  SCL_L;

  delay1(5);

  SDA_L;

  delay1(5);

  SCL_H;

  delay1(10);

  SDA_H;

  delay1(5);

}

/********************************************************/

/********************************************************/

/***********向I2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接收一个ACK************/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T_Data=0;

  SCL_L;

  delay1(10);

  T_Data=Dat;

  for(i=0;i<8;i++)

    {

         if(T_Data&0x80)

            SDA_H;

          else

            SDA_L;

          delay1(5);

          SCL_L;

          delay1(5);

          SCL_H;

          delay1(5);

          T_Data=T_Data<<1;

          SCL_L;

          delay1(5);

   }

  SDA_H;//释放总线

  delay1(5);

  SCL_L;     /*********************/

  delay1(5);//接收一个ACK,不做处理

  SCL_H;     /*********************/

  delay1(5);

  SCL_L;

}

  /********************************************************/

/**********从I2C总线上读取一个字节+发送一个ACK***********/

unsigned char ReceiveByte(unsigned char b)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Dat=0;

  ds3231_chang_IN();

  SCL_L;

  delay1(10);

  for(i=0;i<8;i++)

    {

          SCL_H;

          delay1(5);

          Dat=Dat<<1;

          delay1(5);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1)==1)

            Dat|=0x01;

          else

            Dat|=0x00;

         delay1(5);

         SCL_L;

         delay1(5);

    }

  ds3231_chang_OUT();

  if(b)//每收一个数后发送ACK或nACK

    SDA_H;

  else

    SDA_L;

  delay1(5);

  SCL_H;

  delay1(5);

  SCL_L;

  delay1(5);

  SDA_H;        //释放总线

  delay1(100);

  return Dat;

}

 /***********将一个字节写入DS3231指定的地址***********/

void I2cByteWrite(unsigned char device,unsigned int addr,unsigned char bytedata)

{

  Start();

  delay1(5);

  SendByte(device);

  delay1(5);

  SendByte(addr);

  delay1(5);

  SendByte(bytedata);

  delay1(5);

  Stop();

}

/****************************************************/

/************从DS3231指定的地址读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I2cByteRead(unsigned char device,unsigned int addr)

{

  unsigned char Dat=0;

  Start();

  SendByte(device);

  delay1(5);

  SendByte(addr);

  delay1(5);

  Start();//Restart

  SendByte(0xd1);//读数

  delay1(5);

  Dat=ReceiveByte(1);//只接收一个字节,所以发nACK

  Stop();

  return Dat;

}

/***************************************************/

/*********************读取时间**********************/

void Readtime(void)

{

  year=I2cByteRead(0xd0,0x06);  //年

  month=I2cByteRead(0xd0,0x05); //月

  date=I2cByteRead(0xd0,0x04);  //日

  hour=I2cByteRead(0xd0,0x02);  //时

  minute=I2cByteRead(0xd0,0x01);//分

  second=I2cByteRead(0xd0,0x00);//秒

}

/***************************************************/

 /***************************************************/

/****************修改时间,BCD码输入*****************/

void ModifyTime(unsigned char yea,unsigned char mon,unsigned char da,unsigned char hou,unsigned char min,unsigned char sec)

{

  unsigned char temp=0;

  temp=B_BCD(yea);

  I2cByteWrite(0xD0,0x06,temp);//修改年

  temp=B_BCD(mon);

  I2cByteWrite(0xD0,0x05,temp);//修改月

  temp=B_BCD(da);

  I2cByteWrite(0xD0,0x04,temp);//修改日

  temp=B_BCD(hou);

  I2cByteWrite(0xD0,0x02,temp);//修改时

  temp=B_BCD(min);

  I2cByteWrite(0xD0,0x01,temp);//修改分

  temp=B_BCD(sec);

  I2cByteWrite(0xD0,0x00,temp);//修改秒

}

/****************************************************/

  /****************读取时间 计算 并显示****************/

void get_show_time(void)

{

 unsigned char temp1,temp2         ;

 temp1=I2cByteRead(0xd0,0x06);  //年

 temp2=BCD2HEX(temp1);

 xianshishuzi(2,0,temp2);

 /*temp1=I2cByteRead(0xd0,0x05);  //月

 temp2=BCD2HEX(temp1);

 temp1=I2cByteRead(0xd0,0x04);  //日

 temp2=BCD2HEX(temp1);

 temp1=I2cByteRead(0xd0,0x02);  //时 24小时制

 temp1&=0x3f;

 temp2=BCD2HEX(temp1);

 temp1=I2cByteRead(0xd0,0x01);  //分

 temp2=BCD2HEX(temp1);

 temp1=I2cByteRead(0xd0,0x00);  //秒

 temp2=BCD2HEX(temp1);*/

}

/****************************************************/

网友(2009-12-22):
我有一个基于fpga的时钟程序,怎么让他来提取这个芯片的时间呢,谢谢

网友(2010-02-20):
关于3231的闹钟如何用程序控制,那位DX能提供一下程序?

网友:
我用的C8051的I2C例程,折腾了大半天没搞定,与SD2403API通讯,无耐也只好用模拟的I/O口操作,1个多小时就调通了。 例程的中断方式实在不适合有特殊要求的操作方式。

网友(2010-06-09):
我想用单片机和ds3231进行通信,目前刚刚开始着手,大家多提供一些例程和电路图最好拉。

网友:
单片机与ds3231sn通信搞定,按照datasheet一步一步来,没问题

网友(2010-08-17):
学习,我也在写ARM和DS3231的通讯程序

网友(2011-04-15):
mark一下,正在调128+3231,

网友(2012-02-21):
回复 楼主:

网友:
楼主的3231计时准确吗?我以前也做过一个,但是时间走时误差很大,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2012-05-25):
正在研究这个,先收藏,慢慢研究下

网友(2012-07-14):
哥们 stm32上有I2C总线可以不用模拟的I2C吧  是不是可以直接调用库里的函数来实现,不知道哥们有没有相关的程序可以参考一下。谢谢!!!予人玫瑰手有余香。

网友(2012-12-10):
非常感谢,正需要!

网友:
你好,你这程序还是不完整啊,disp_two_char ()  lcd.c在哪里?

网友(2014-09-29):
参考下楼主程序,我用的STC单片机。。。

网友(2015-05-14):
哎  用STM8没调通   不知楼主能帮忙指点下不呢

网友:
哎  m8没调通   不知楼主能帮忙指点下不呢